请教各位前辈一个S7-200电源板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我有一个S7-200的PLC电源板损坏了   能不能用其他电源供个24v过来   连在那个脚上?原来的电源板可以扔掉吗?

网友A:
小型PLC本事的DC24V电源可以使用,也可以不用。你的PLC的DC24V电源坏,只要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外部的DC24V.

楼主:
你误会啦 我是说通过外部电源给PLC控制板 不是给输入点 不用PLC本身的电源板

网友B:
肯定不行,开关电源还提供5V电压,光24V电压肯定不行,而且电源还有保护和反馈。

楼主:
保护可以自己加   反馈是?

左边的8个管脚我量了     1 (24-与   M  相通)          2 ()

                                  3 (24+与L + 相通)          4(与接地相通)

                                  5 (电源N            )          6 ()

                                  7 (电源L            )           8 ()

我听人说2,3短接   再给1,3通24V就可以 是吗?手头没电源?谁能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做?

13与L+和M通 如果可以拿掉电源板 那我直接把24V接在这两个端子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可以,俺干过,找找俺在S7 200官方论坛的贴子曾经提到过这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712710&s_id=1&num=45&pno=2#anch

楼主:
大海捞针啊兄弟 你就好人做到底 直接把链接发过来吧 多谢啦

网友D:
西门子的上面2个板子的电源用的是5V电压吧

网友E:
这个电源很好修,我们几十元给你修好。

楼主:
7楼的朋友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