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曲线问题

楼主(2012-02-08):
我单位用的组态王做的曲线,但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请叫各位仁兄。下面两张图片都是监测的319合格介质仓比重实时曲线,仅仅是显示时间范围不同,但是曲线变化非常大。第一张时间从9:49:33到10:49:33,第二张时间从9:51:30到10:51:30。仅仅是显示时间差了2分钟,曲线变化为什么这么大?

曲线1

曲线2

下面两张图片显示情况,第一张从17:51:32到18:51:32,两条曲线都是实线,第二张从17:57:03到18:57:03,两条曲线都变虚线。仅仅是显示时间差六分钟,为什么曲线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曲线问题

密度曲线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伤心中!!!!!!!!!!!!!!!

网友A:
要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历史曲线出问题的时候很少的。

楼主:
对:神马都是浮云关于要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历史曲线出问题的时候很少的。内容的回复:

这是同一个曲线,但是就是显示时间不同而已,其他的都相同!

网友B: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A:
原来楼主说的是这个问题啊,说起这个问题我就很生气,我也碰到过。应该是曲线显示的问题,这个应该是组态王的一个BUG。

这个时候就要拖动游标,以游标的这个数值为准了。

楼主:
对:神马都是浮云关于原来楼主说的是这个问题啊,说起这个问题我就很生气,我也碰到过。应该是曲线显示的问题,这个应该是组态王的一个BUG。这个时候就要拖动游标,以游标的这个数值为准了。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组态王是6.52版本的。

网友C:
有可能是数据采集保存的频率比较低,造成短时间的曲线显示成了直线!

楼主:
对:caojie0723关于有可能是数据采集保存的频率比较低,造成短时间的曲线显示成了直线!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我上班后就检查数据的采集频率!!!

网友D(2012-09-28):
我也遇到过,采集频率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