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面板怎样跟两个300通讯?

楼主(2012-02-08):
西门子MP277面板一定要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做项目吗?为什么从PROTOOL把项目移置到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后,面板就不能和CPU通讯了,不能读也不能写?我有两个315-2 DP一个MP277,两个都是主站。在“项目”------“通讯”------“连接”也是选的simaticS7-300/400,“接口”选的“IF1B”,波特率和PLC也是一至,网络模块的配置文选择“DP”,最高站地址为126,主站数为1,地址也没冲突。

网友A:
DP通讯没问题的。你看看升级说明,在升级使用说明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