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2-02-08):
步进电机细分参数如何设置,

驱动器上面设么?

我驱动器上面不能设置参数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步进电机不能细分

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A:
步进驱动器上都有拔码开关···直接拨动拔码开关设置步进细分···这个不是像伺服驱动器那样设参数的···

在百度文库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B:
"驱动器上面不能设置参数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步进电机不能细分"

1、步进电机控制,只能整步整步的转动,如果细分就失去步进的意义;

2、但是工件的位移,可以通过传动比细分,通过传动比提高电机的转速,减低工件的位移速度;

3、例如4极、3相步进电机,每转一周有12步,转100周共1200步,工件走1200mm,那么每步工件移动1mm;

4、例如4极、3相步进电机,每转一周有12步,转100周共1200步,工件走120mm,那么每步工件移动0.1mm;

5、例如4极、3相步进电机,每转一周有12步,转100周共1200步,工件走12mm,那么每步工件移动0.01mm;

网友B:
6、因为步进电机走一整步是准确的,走半步就不准确了;

楼主:
哦 就是那个拨码开关啊。SO SI GA

网友C:
首先,要考虑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能被角度整除,一般三相驱动器的细分基本为:60000 30000 20000 12000 10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200 1000 800 600 500 400步/转。

步进电机的转动是靠发脉冲来控制的,每发一个脉冲走一步,一步走出一个单位角度,你需要十五度,那么根据上面的讲的,就可以算出要发多少个脉冲了,在系统里设置下就可以了。看一下步进电机的说明书,应该没问题的。

一般默认细分是10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圈(360度),

10000个脉冲对应360度
15度=10000/360*15个脉冲

需要根据你设定的细分来计算,这个公式计算你可以编程让PLC自己计算,在触摸屏中直接输入角度。

如果单独用步数除以角度是无法除尽,如果你的角度全都15°,我们可以这样计算:360°除以15°等于24等分,再用步数除以等分数,可以被整除的步数有60000,30000,12000,6000,1200,600这几组细分步数(如12000除以24等于500,即500个脉冲为15°)控制部分发500脉冲步进电机运行15°。

楼主:
谢谢各位呵呵,看着蛮爽的

网友B:
7、工件的位移分辨率(0.01mm),决定伺服的步数(1200=极数×相数×伺服转数)与工件的位移量(12mm=丝杠的螺距×丝杠的转数):

1)位移分辨率=位移/步数

2)减速比=伺服的转数/丝杠的转数=伺服的转速/丝杠的转速

3)位移=丝杠的螺距×丝杠的转数

4)步数=极数×相数×伺服转数

5)丝杠的转数=伺服转数/减速比=伺服转数×丝杠的转速/伺服的转速

6)位移分辨率=位移/步数=丝杠的螺距×丝杠的转数/极数×相数×伺服转数

                                   =丝杠的螺距×伺服转数/(减速比×极数×相数×伺服转数)

                                   =丝杠的螺距/减速比×极数×相数

网友B:
8、结论:减速比越大、丝杠的螺距越小工件的位移分辨率值就越小,分辨率就越高,工件位移精度控制越高!

网友B:
9、减速比一定,伺服的极数、相数越大,位移分辨率值就越小,分辨率就越高,工件位移精度控制越高!

网友B:
1、伺服的步数=极数×相数×伺服转数;

2、伺服的步速=极数×相数×伺服转速;

3、伺服转速=60f/2P(f为交流电的频率)

4、伺服输入的脉冲数=伺服的步数=极数×相数×伺服转数

5、伺服输入的脉冲频率=伺服的步速=交流电的频率×相数×2

6、伺服转速=60×伺服输入的脉冲频率/极数×相数×2

网友B:
编码器检测:

1、可以检测伺服的转数;

2、可以检测伺服的步数;

3、可以检测伺服的转速;

4、检测伺服的实际角位移,角位置。

网友B:
1、伺服控制器,可以通过控制伺服输入脉冲频率,控制伺服转动步速、转速;

2、伺服转动的角位移的分辨率=伺服步距=360°/极数×相数;

3、例如4极3相同步交流伺服,转动时,一个步距=30°;

4、就是说他只能30°+30°+30°+……转动;

5、也就是说角位移只能是30°的整数倍;

网友B:
工件的位移速度:

1、工件的位移速度=丝杠螺距×丝杠转速;

2、丝杠转速=伺服转速/减速比;

3、工件的位移速度=丝杠螺距×丝杠转速

                          =丝杠螺距×伺服转速/减速比

                          =丝杠螺距×伺服输入的脉冲频率/减速比×极数×相数×2

网友D:
//每日擂台10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B:
由于交流伺服不同变频器调速:

1、变频调速,知道频率就知道转速,不需要知道电机转数和角位移;

2、而交流伺服,不仅要知道转速,更重要的要知道角位移,要知道步数、转数;

3、所以,交流伺服,不仅关心交流电的频率,更关心输入的交流脉冲数,更够关心检测转子实际运行的步数;

网友B:
关于编码器:

1、编码器的刻线有10000的;

2、这是一个错误的无知的追求,你花高价买的这个10000刻线的编码器,可能不会帮助你,反而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3、编码器的类别要与伺服电机的属性一致:

1)直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刻线要与直流电机的槽数相配合;

2)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刻线要与交流电机的极数、相数相配合;

3)目的是刻线是电机步进的整数倍,这样编码的检测信号就会是整数,不会有小数,不会有偏差;

4、所谓增量式和绝对式编码器,差别就是前者只有秒针,没有分针、时针的计时器一样;

5、编码器的作用,主要是能检测伺服实际运行的步数、转数、……,并能输出实际运行所需要的信息,如起点位置、转向、……。

6、系统的目的是被驱动的工件的位置、位移、速度等的精确控制,这个控制的精确度恰恰与编码器的刻线多少无关,只要编码器能精确检测出步数即可;

网友D: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E(2017-05-09):
谢谢楼主,步进电机的细分如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