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工厂节电的良策

楼主(2012-02-08):
我们是锻造厂 主要设备就是油泵 风机  现在想降成本节电那位能给出出主意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电容无功补偿,风机变频器控制都可以节能。

网友B:
锻造厂可以考虑使用变频改造、无功补偿以及谐波治理。

偶之前做过一个兰石锻造厂的一个节能工程。用了这些设备后节能效果还是蛮明显的

楼主:
对:YANGQIANGRONG关于电容无功补偿,风机变频器控制都可以节能。 内容的回复:

无功补偿是有的变频吗到底能看多大效益这个不太明显

网友C:
减少空耗,减小大马拉小车。

楼主:
对:HOTEAM关于锻造厂可以考虑使用变频改造、无功补偿以及谐波治理。偶之前做过一个兰石锻造厂的一个节能工程。用了这些设备后节能效果还是蛮明显的内容的回复:

我也改用了不少变频  可是现在弄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省不省

网友D:
我在系统集成发了PQC-R的方案。请详细看看,这是以后重点发展的东西。

网友E:
依照偶厂领导的思路,不用设备最省电,哈哈哈。。。

所以对待楼主的省电良招就是把要加工的机件最好是成批量的加工,减少频繁的开停机器的次数。

网友F:
电容无功补偿

功率因数低罚款很重

网友G:
关于节电,考虑你们工厂的生产情况,如果生产不是很忙的话,可以“波峰平谷”段来合理使用各段的电价,另外一个就是给设备供电提供无功补偿装置,提高用电的功率因素(电业局根据功率因素对企业有奖罚,一般超过90%以上有奖励,以下会罚款),另外一个控制设备在不生产时的设备的节能作用,对一些大用电设备进行节能改造等。

网友H:
偶们公司今年也在探寻节能的方案,期待好的见解出现。。。

网友I:
变频改造加无功补偿。

网友J:
在配电房旁安装消除谐波装置

网友K:
主要是把无功补偿做好了是最最好的办法!

网友K:
我们公司就是搞好了无功补偿,每个月节约上万的!

网友L:
省电节能可以从3个方面 一个从设备使用与日常维护和管理上,避免一些违规或容易损坏电气设备或电机的一些操作,这个相对容易些,另外从技术层面,可以优化电气设备的设计,需要在变频器等技术方面更深入的研究下,另外就是整体开发替代性节能设备了,能力有限的话可以找其他设计单位!

网友M:
看看电费单总功率因数是多少,建议补偿到0.99,(效果嘛在生产时可以把无功补偿关闭后看看你的负载电流能上升多少)我们公司1000KW负载可以节省500A左右电流,具体要看设备负荷状况(负荷越达到额定负载无功电流越少)。

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效果都比较明显(具体看负载要求,风机看风量是不是远远超过使用,水泵看流量压力什么也是不是远远超过使用量。如果都不够用还节省什么能)

变频器加多了就搞啥子谐波(这个听过,没用过)

网友N:
楼上正解,还简单!!!!

网友O:
1、先检查明显浪费的电能,杜绝浪费;

2、再在工艺上挖潜,降低能耗;

3、别想歪门邪道,否则花了钱影响生产赔了老本!!!

网友P:
提到节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技术改造,想到什么变频器节能之类的,那是瞎折腾,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举例来说,不是风机就要用变频器节能。对于风机的选择,要根据流量,风压等参数进行风机的选型,选择能够满足工艺的高效风机,避免大马拉小车,而不是选择一个宽泛的风机,再通过变频器来使其满足工艺要求。

那么,对于现有的生产系统,节能应该首先进行能源统计,搞清楚能源消耗情况。其次分析能源的合理消耗和不合理消耗,从简单的不需要增加投资的管理节能入手,消除浪费。最后才是对技术节能潜力进行分析和实施。

其实大家落入一个误区:对于设备来讲简单可靠有时比能源低消耗更重要,能源消耗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水平就行,不一定追求能源消耗最低。风机本身的可靠性和维修成本肯定比加一个变频器拖动的风机好得多。技术上的节能依赖的是节能的产品和精确的设计。粗放的设计是工业能源浪费的一个主要因素!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提到节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技术改造,想到什么变频器节能之类的,那是瞎折腾,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举例来说,不是风机就要用变频器节能。对于风机的选择,要根据流量,风压等参数进行风机的选型,选择能够满足工艺的高效风机,避免大马拉小车,而不是选择一个宽泛的风机,再通过变频器来使其满足工艺要求。……
jona 太伟大了,完全赞同你的发言!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关于节电,考虑你们工厂的生产情况,如果生产不是很忙的话,可以“波峰平谷”段来合理使用各段的电价,另外一个就是给设备供电提供无功补偿装置,提高用电的功率因素(电业局根据功率因素对企业有奖罚,一般超过90%以上有奖励,以下会罚款),另外一个控制设备在不生产时的设备的节能作用,对一些大用电设备进行节能改造等。

网友R:
一、对电源用无功补偿

二、对用电量的大小进行分析,看那个地方的用电量大那个小,分析到具体的设备等,进行调研看能不能减少浪费

三、选泵和风机看容量选,最好和实际一样大或者大点,这样能充分利用也省电

四、进行技术改造,用更加省电的系统代替

五、看生产任务,选择半夜生产,因为半夜生产的电价是2角多,白天是他的4倍左右吧

网友S: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T:
提点小建议:将办公室的窗口照明改为单一控制就可以节电,主要是用量不大

网友U:
同意jona的论点,应该正确选择,

网友V:
楼主哪里的 是哪种锻造设备

网友W:
波峰平谷用电和增加无功补偿装置,不建议推广变频器

网友X:
社会问题啊,其实。

万恶的10个字符

网友Y:
点击http://wenku.baidu.com/view/bd0d253310661ed9ad51f32c.html  安装电容器后的节电效果,参考。还可以点击http://wenku.baidu.com/view/d7edc4350b4c2e3f572763f0.html  增大供电导线的线径,来减少电能损失,供参考,还有机床电路的节电文章,请点击http://wenku.baidu.com/view/60942a6f1eb91a37f1115cdc.html

网友Z:
电容补偿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