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步骤

楼主(2012-02-08):
求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步骤:大小816MB,文件夹CD-1,CD-3,大哥,大姐说详细的,谢谢了

网友A:
唉,这是最基本的,小弟弟看看说明吧。有授权注意。

网友B:
   那就按光盘上的操作书进行哟,放入安装盘,再提到要安装授权时先 SKIP 吧,到将完软件后再来安装授权

网友C:
把wincc flexible安装包做成光盘镜像文件加载在虚拟光驱中安装,如果你的文件是CD1 CD2 CD3的话,先安装完CD1,然后会提示你安装CD2(你把CD2加载虚拟光驱继续安装),安装CD2以后继续按照上面的方法安装CD3,如果是光盘的话就直接安装安装光盘顺序插入安装就可以,记得wincc flexible 2007只有2张光盘,2008在网上下载的一个是一个集成在一个单独安装包里面,安装的时候最好在干净的操作系统安装,注意与哪些操作系统兼容,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西门子的软件较大,安装大概要1-2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光盘上的操作书进行哟,放入安装盘,再提到要安装授权时先 SKIP 吧,到将完软件后再来安装授权

一般都是安装完以后授权的,当然你有正版授权的话,也可以在安装过程中提示插入授权,给授权。

网友D:
没什么特别的,要安装2008时,先安装WINCC6.2,后安装2008,否则会出错,另外,不要轻易用优化工具做临时文件清理,如要做请仔细分析是否真有用.在安装软件后,最好不要安装其它一些较大的软件或卸载

还有注意授权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特别的,要安装2008时,先安装WINCC6.2,后安装2008,否则会出错,另外,不要轻易用优化工具做临时文件清理,如要做请仔细分析是否真有用.在安装软件后,最好不要安装其它一些较大的软件或卸载还有注意授权码

同时安装wincc和wincc flexible时是需要注意安装顺序,一般新手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两个软件版本需要特别注意,为什么两个软件能够同时安装,因为他们的数据库(SQL2005)能够共用。

网友E: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每日擂台结帖标志//

楼主:
大哥、大姐、谢谢你们了,没有光盘,复制过来的,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步骤:大小816MB,文件夹CD-1,CD-3,求怎样安装

楼主:
大哥,大姐,请看图,谢谢你们了

楼主:
CD-1文件夹的内容请看图

楼主:
WinCCflexible文件夹的内容请见图

楼主:
请问安装步骤,怎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