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器,编码器反馈,精轧机电机用的

楼主(2012-02-08):
关于直流调速器,编码器反馈,精轧机电机用的

现在是电位器调速,最近为什么速度提不上去

以前调节电位器速度很高

现在调到最大也达不到这个速度了呢

我以为是电位器坏 了,换了以后还是不行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第一次在工控上求答

不胜感激

网友A:
好的,我找找对调速熟悉的,看他们是否在,不然就要等明天早上我问工程师了。

网友B:
本人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再次确认所更换电位器工作是否良好,

2.检查调节电压值是否正常,

3.观察运行调速过程中是否有异常状态,

4.检查电机是否发热,

5.更换或者替换电机,检查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C:
1、检查套在电位器上的黑色东东是否松动

2、用万用表打一下,供给模拟输入用的10V+GND电源是否足够10V···

3、运行参数是否改动过

网友D:
是590吗?检查励磁电压,这个电压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设置达到你电机需要的励磁电压。不是590也是要查励磁电压,励磁电压低,转速上不去,因为转矩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590吗?检查励磁电压,这个电压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设置达到你电机需要的励磁电压。不是590也是要查励磁电压,励磁电压低,转速上不去,因为转矩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590吗?检查励磁电压,这个电压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设置达到你电机需要的励磁电压。不是590也是要查励磁电压,励磁电压低,转速上不去,因为转矩下降。

顶楼上,不过在做之前先用万用表测一下,电位器输出到直流调速器的速度给定信号是否0~10v变化。

楼主:
还发现直流电机精轧机干细管子的时候还可以

干粗管子的时候电机有点往后倒一下,给没有力气的样

感觉电机好像没有力气的样

谢谢师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590吗?检查励磁电压,这个电压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设置达到你电机需要的励磁电压。不是590也是要查励磁电压,励磁电压低,转速上不去,因为转矩下降。

转矩小和励磁电流有直接关系吧,那么电容有问题没有呢?

网友G: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H:
“现在是电位器调速,最近为什么速度提不上去,以前调节电位器速度很高”

1、直流电机调速,是电压调速;

2、直流调速,一个是给定速度电位器;

3、直流调速,另一个是速度反馈深度调节电位器;

网友H:
4、当速度给定电位器一定时,反馈深度增大时,速度减小;

5、当速度给定电位器一定时,反馈深度减小时,速度增大;

6、所以影响速度的因素不只是速度给定电位器,与反馈调节电位器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H:
7、我想楼主的问题,是否看看反馈电位器是否在正确位置上?!

网友I:
  观察一下输出电压电流 先判断问题出在电机 负载 还是调速器。

楼主:
和电位器阻值的大小有关系吗

换个大点的电位器应该提升不上速度吧?

网友G: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I:
引用 楼主:
和电位器阻值的大小有关系吗换个大点的电位器应该提升不上速度吧?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