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的脉冲输出方向标志

楼主(2012-02-08):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台达PLC主机上的脉冲输出口,正向脉冲和负向脉冲的标志中间继电器是哪几个? 查了手册,比如对于28SV,M1305是CH0的负向脉冲输出标志,那么正向呢? 小弟可能看书看得不仔细,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M1305为OFF就是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305为OFF就是不设置

不设置?M1305不是用户设置的,而是当电机负转的时候,M1305自动置ON,属于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