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辅助触头容量大吗?

楼主(2012-02-09):
        设备工作时间久了,一些继电器有触头也不太好了,有时因接触动作不良而引起报警故障,于是一电工说并联几个触头的容量会增加,真有这么一说吗?

        各位看看,92K2 的触头就将几个并接在一起啦,这样如何?有弊端吗?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增加了可靠性,因为这几个触头中只要有一个接触良好回路就正常工作,同时也可以减小各触头的电流,没有什么弊端,只是耗费了触头数量。

网友B:
如果备用触头数量允许的话,这是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C:
不是“事半功倍”,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触头的磨损是在接触和断开时的电火花腐蚀,虽然同一个接触器,可触头不会那么同期,连0.02S都不差,先接触的就会打火了。提高可靠性倒是真的。

网友D:
可以这么做,如果有多余的辅助点的话,但是为了单纯怕坏并联几个触点使用的话就没必要了.最好换质量好的品牌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事半功倍”,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触头的磨损是在接触和断开时的电火花腐蚀,虽然同一个接触器,可触头不会那么同期,连0.02S都不差,先接触的就会打火了。提高可靠性倒是真的。

网友F:
容量怎么会增加?可靠性倒是肯定能提高。

网友G:
应该可以的,但是不要搞反了!弄清动和与动断就可以了!

网友H:
应该可以的,可能是分流了

网友I:
我也常常这么干

网友J:
//每日擂台10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明亮天空 在工厂也有这样的并接触头的做法?????

网友K:
楼主应该在注意一下接线的工艺,线头的长短要一致,适中,标志iyao整齐;呵呵,共勉啦!!

网友L:
控制回路继电器触点如果有剩余,同类并联相当于“或”的关系,可以提高可靠性,在低压(24V、36V)控制电路及变频器使能控制中应用很多,尤其是变频器使能控制,我一般设计时就按两个ON点并联考虑。

主电路是单相负荷如加热圈。接触器三个触点并联,可以选用较小规格的接触器,同时也能相应增加可靠性。

网友M:
如果有闲置的触头这样连接可以增加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J: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增加了可靠性,因为这几个触头中只要有一个接触良好回路就正常工作,同时也可以减小各触头的电流,没有什么弊端,只是耗费了触头数量。

网友O:
并联继电器触点加大负载量并不是种好方法,一般临时为了延长继电器辅助触点负载设计时考虑不周全的搭僵操作敷衍手段。特别是要在使用断开停止优先回路抗粘连、抗控制回路短路环节中起到很坏的不安全作用。如起重、电梯、机床紧急停止回路,需要故障停止时而起不到紧急停止作用。

并联继电器触点加大负载量只能用于导通优先回路增加导通可靠性。而不能用于停止优先回路,必须考虑中间继电放大单个辅助触点容量。必要时串联单个触点来达到停止优先作用。

网友P:
要是触头粘连了就完蛋了。配大点的接触器不就好了。

网友Q:
延长了触头组的使用寿命

网友R:
只是保证可靠    别的没作用

网友S:
那样不如换一个质量好的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T:
网友I 在工厂也有这样的并接触头的做法?????

我平时做的一些小控制箱,用的一些小继电器,如果用正品,很贵.就用一便宜货.控制一些电磁阀之类的,为了可靠一些,多余的触点就并起来用.

网友U:
当然可以 能保证设备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