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的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09):
我在西门子官网上下了一个PLC300  STEP7_V54_SP5的编程软件,但是装不上,提示如下:

为什么会这样呀?我以前没装过300的软件啊?电脑上只有一款200的编程软件和其他家的编程软件。求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下载的补丁包,而不是完整安装包,所以安装提示你需要安装STEP7 V5.4,或其他更高版本,才可以安装V5.4 SP5升级包,你去下一个STEP7 V5.4安装包,再安装这个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补丁包,而不是完整安装包,所以安装提示你需要安装STEP7 V5.4,或其他更高版本,才可以安装V5.4 SP5升级包,你去下一个STEP7 V5.4安装包,再安装这个就可以。

这位兄弟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我这里有有压缩包,要不发给你个

网友D:
//每日擂台10日结帖标志//

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了!谁那有300的编程软件啊?我想学一下……谢谢了!

楼主:
谁要是有的话就发到这个邮箱吧!邮箱chenyanjunyu@163.com谢谢各位啦!我找了好多网站都没有!

网友E:
我有个5.5的压缩包

楼主:
对:caojie0723关于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321310000001-2.shtml这个帖子下你看看104楼的说明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我下了!跟我上次的软件一样,按照提示步骤装了,但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实在搞不懂!再次谢谢了!

网友F:
楼上的需要修改注册表: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

  注册表改动以后按一下F5刷新一下

网友E:
方法一: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方法二:修改cd_1里的setups.ini文件
setups.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找到【terms】行把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修改为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就是把检测注册表的那项用“;”注释掉,再建一个空的检测项就可以了。

建议安装包放在根目录下,中间不能含有中文的文件夹名称

楼主:
对:caojie0723关于方法一: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方法二:修改cd_1里的setups.ini文件 setups.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找到【terms】行把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修改为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就是把检测注册表的那项用“;”注释掉,再建一个空的检测项就可以了。建议安装包放在根目录下,中间不能含有中文的文件夹名称内容的回复:

这个方法我试过,不好用啊!哪出问题了?

楼主:
对:ye_w关于楼上的需要修改注册表: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  注册表改动以后按一下F5刷新一下 内容的回复: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这个在哪找啊?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G:
开始--- 运行----regedit  回车后,打开注册表管理器,  依次打开目录找到  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行----regedit  回车后,打开注册表管理器,  依次打开目录找到  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

奥,是这样找啊!下次就会了,谢谢你!

网友I: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