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用途?

楼主(2012-02-09):
低压电器的用途?具体指什么

网友A:
你这个是学校的考题吧  你得找参考书哈哈

网友B:
低压电器是一种能根据外界的信号和要求,手动或自动地接通、断开电路,以实现对电路或非电对象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变换和调节的元件或设备。

低压电器可以分为配电电器和控制电器两大类,是成套电气设备的基本组成元件。在工业、农业、交通、国防以及人们用电部门中,大多数采用低压供电,因此电器元件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低压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C:
补充楼上的:用于额定电压交流是1200V、直流1500V以下的电路里  例如日常用到的熔断器、切换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

网友D:
按低压电器的用途和所控制的对象分:1、低压配电电器,包括低压开关、低压熔断器等,主要用于低压配电系统及动力设备中;2、低压控制电器,包括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铁等,主要用于电力拖动及自动控制系统中

网友E:
低压电器分为控制开关电器、保护电器,顾名思义是做低压电路控制和保护用的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低压电器分为控制开关电器、保护电器,顾名思义是做低压电路控制和保护用的电器;

网友G:
低压主要指1000V以下

低压电器的用途和所控制的对象分:

1、低压配电电器,包括低压开关、低压熔断器等,主要用于低压配电系统及动力设备中;

2、低压控制电器,包括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铁等,主要用于电力拖动及自动控制系统中

网友H:
楼上的正解,支持一下!

网友I: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J:
开关啊继电器啊总之通过电压1000v以下的吧,个人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去报告上找,这样的一般会比较全面详细,中国低压电器网http://www.dydq.com.cn/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深度报告》之类的都会写的很清楚,可以借鉴下

楼主:
是有专业的问题需要咨询啊,不过还是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