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我用一台带模拟量的PLC去控制一台伺服驱动器用的是速度控制(带伺服电机且有编码器反馈,电机转速3000r/min,速度的摸拟量信号为-10V~+10V),当我给定伺服驱动器的输入信号为0v是,调节伺服驱动器的零漂补偿,调好后,给定了一个2.5V的电压伺服驱动器显示转速为750r/min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给定输入为7.5V的时候转速应是2250r/min,可是实际伺服驱动器显示转速为2237r/min,我想问一下,台达PLC的模拟信号的输出电压有自调节功能吗,如果有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伺服驱动器的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023122800001

楼主:
对:陈石头关于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023122800001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

网友B:
楼主按陈总提供的地址 详细看了后 看是否已经解决,请把解决后的切图或者文字表达一下处理结果,给后面同样的方便。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伺服的问题,我帮你更改标题并移到运动控制版块,请波恩老师来回答你吧

楼主:
恩,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
您好!有否监测输出的电压确实为7.5V么?后面是否有浮点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