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空压机进行变频改造后,电机低频率运行时电机散热不好,如何解决这个散热问题,还有要实现压力的自动控制能不能把变频器的频率全放开,这样对电机的伤害太大了,改造后它的节能效果究竟会怎么样?

网友A:
缓解电动机温升的对策
  温升是影响电动机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电动机在变频器供电时的温升会比工频电源时有明显增加,一般地,电机运行频率越低温升越高。切实需要采取措施,限制或缓解电动机温升的增加,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在电动机选定的条件下,限制或缓解电动机温升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地减少损耗,即降低发热量;再就是改善冷却条件,使热能有效地散发出去。
  减少损耗的根本措施一是抑制谐波,二是限制负载转矩,具体措施如下:
(1)采取各种抑制谐波的措施,例如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滤波器,以改善输出谐波性能,减少由于高次谐波引起的附加损耗。
(2)合理调试“载波频率”参数,改善谐波性能,减小电动机的各种损耗。一般认为载波频率适度提高,高次谐波含量将降低,电机损耗小。但是必须注意:载波频率过高将加剧电动机的冲击电压,对电动机绝缘不利,而且变频器自身的损耗要增大,因此载波频率的设置也不宜过高。
(3)对于减负载场合或电动机轻载运行情形,适度减低变频器输出电压,即减小U/f给定
在提高散热能力方面的具体措施:
(1)选用变频专用电动机或采用强迫通风式电动机。
(2)改造原有设备,另设专用冷却风扇。

网友B:
如果光是散热问题,可以单独加风扇散热,我也是做空压机组优化节能的,我觉得空压机组加变频不一定是最好的节能方式

网友C:
选用变频专用电动机或采用强迫通风式电动机。
改造原有设备,另设专用冷却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光是散热问题,可以单独加风扇散热,我也是做空压机组优化节能的,我觉得空压机组加变频不一定是最好的节能方式

网友E:
1,一般空压机改变频控制的话如电机没有更换,那样电机要另加装通风电机,否长时间降压低频低速运行电机过热烧坏,要不就更换变频专用伺服电机就不怕散热问题啦。

2,一般空压机加装变频控制变不会有显而易见的节能效果,只是起动时对电网波动小点而已

网友F:
不支持空压机改变频器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空压机改变频器控制!

请解释下您的详细见解!

网友G: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H:
节不节能 不是问题。  问题是改造后少交了电费没有啊。

网友I:
炒作而已,要是真有那么神,厂家为什么不直接用变频?

网友J:
空压机所带的后续用风设备基本上是恒定的,加上一些用风设备的跑气漏风现象,基本上使空压机满负荷运行,负载变化不大幅度小且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不显著。

网友G: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对:hub_关于如果光是散热问题,可以单独加风扇散热,我也是做空压机组优化节能的,我觉得空压机组加变频不一定是最好的节能方式 内容的回复:

我也这么感觉,而且现场的空压机想要加风扇散热的话,空间已经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问题。  问题是改造后少交了电费没有啊。

还没改呢,正在考虑是改还是不改。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空压机所带的后续用风设备基本上是恒定的,加上一些用风设备的跑气漏风现象,基本上使空压机满负荷运行,负载变化不大幅度小且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不显著。内容的回复:

看来是搞空压机的高手,谢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