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准MODBUS协议和智能仪表地址怎么对应?

楼主(2012-02-09):
请问:标准MODBUS协议和智能仪表地址怎么对应?

如触摸屏的地址仪表的地址的关系?谢谢!

仪表协议:

他功能的地址说明:
功能说明
地址
定义
数据意义说明
R/W
特性
0001H:正转运行
0002H:反转运行
0003H:正转点动
0004H:反转点动
0005H:停机
0006H:自由停机(紧急停机)
0007H:故障复位
通讯控制命令 1000H
0008H:点动停止
W/R
0001H:正转运行中
0002H:反转运行中
0003H:变频器待机中
变频器状态 1001H
0004H:故障中
R
通讯设定值地址 2000H
通信设定值范围(-10000~
10000)注意:通信设定值是相
对值的百分数(-100.00%~
100.00%),可做通信写操作。
当作为频率源设定时,相对的
是最大频率(P0.07)的百分数;
当作为转矩给定时,相对的是
转矩上限(P3.14)的百分数。
当作为PID 给定或者反馈时,
相对的是PID 的百分数。
W/R
虚拟端子输入功
能设定
2001H 保留 W/R
3000H 运行速度 R
3001H 设定速度 R
3002H 母线电压 R
3003H 输出电压 R
3004H 输出电流 R
3005H 运行转速 R
3006H 输出功率 R
3007H 输出转矩 R
3008H PID 给定值 R
3009H PID 反馈值 R
300AH 端子输入标志状态 R
300BH 端子输出标志状态 R
300CH 模拟量AI1值 R
300DH 模拟量AI2值 R
运行/停机参数
地址说明
300EH 模拟量AI3值 R
功能说明
地址
定义
数据意义说明
R/W
特性
300FH 模拟量AI4值 R
3010H 高速脉冲频率(HDI1) R
3011H 高速脉冲频率(HDI2) R
3012H 多段速及PLC 当前段数 R
3013H 长度值 R
3014H 外部计数器输入值 R
3015H 转矩方向(0:正向,1:反向) R
3016H 设备代码 R
参数锁定密码校
验地址
4000H ****
参数锁定密码命
令地址
4001H 55AAH W
变频器故障地址 5000H
故障信息代码与功能码菜单中
故障类型的序号一致,只不过
该处给上位机返回的是十六进
制的数据,而不是故障字符。
R
注意:从5000H中读取的数字与实际故障对照表如下:
数字 故障类型
0x00 无故障
0x01 逆变单元保护(E.SC)
0x02 加速过电流(E.OCA)
0x03 减速过电流(E.OCd)
0x04 恒速过电流(E.OCC)
0x05 加速过电压(E.OVA)
0x06 减速过电压(E.OVd)
0x07 恒速过电压(E.OUC)
0x08 母线欠压故障(E.LV)
0x09 电机过载(E.OL1)
0x0A 变频器过载(E.OL2)
0x0B 输出侧缺相(E.SPO)
0x0C 整流模块过热(E.OH1)
0x0D 逆变模块过热故障(E.OH2)
0x0E 外部故障(E.EF)
0x0F 通讯故障(E.CE)
0x10 电流检测故障(E.It)
0x 11 电机自学习故障(E.tU)
0x 12 EEPROM操作故障(E.EP)
0x 13 PID 反馈断线故障(E.PID)
从变频器中读取参数全部为16进制表示,且数值都为:实际值*10K,其中K 为该参数
小数

网友A:
仪表的说明书应该会把地址对应说清楚,否则无法对应地址。

网友B: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C:
这个主要看通道地址是否是10进制,若是16进制,需转换成10进制,加1添加通道,具体可以跟昆仑通态客服联系。

网友D:
说明这个modbus协议,写的不咋滴!

网友E(2012-03-15):
有点乱啊。首先要先确定是用昆仑驱动的哪个区,这个用功能码对应,你看看说明书里说明使用的是几号功能码,再跟昆仑modbus驱动帮助里的功能码对应一下,找到该用那个区。之后的通道地址就是说明书给的地址了,不过你这个给的是十六进制的,需要转换成十进制之后再添加。

楼主:
谢谢!已经对应上了。

网友F(2012-06-28):
只要地址对上就可以通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