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2-09):
ABB变频器用DCS系统实现远程控制,现在实现不了控制,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设置参数? 走的是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A:
常规参数有额定电流,电压,转速、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等,远程模拟量(4~20mA)调节频率功能的实现关键点在于99.02参数要设置成HAND/AUTO(手动/自动)宏,具有两个控制地EXT1(手动)和EXT2(自动),通过一个数字输入DI3进行切换,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有效。13.06参数设置成4 mA,为DCS给定最小值。
变频器控制原理的考虑上关键点在于端子DI3的处理,DI3的状态决定手动/自动两个控制地的有效与否,DI1是手动控制启动端子, DI6是自动控制启动端子。

网友B:
你是不能控制启停还是不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果不能控制启停,一要检查接线,如果没有按照设置的宏接线,是无法启动的,再有你要检查外部控制启停的参数设置与你的接线是否对应,如果是能控制启停,不能加减频率,还是要检查接线与你设置的宏是否一致,你的控制是模拟量控制还是开关量控制,你要检查模拟量输入设置和开关量设置,同时要检查信号的接线是否正确,最后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你就要测试外部信号有无,以排除外部问题。

网友C:
最好把你的图传上来看看,或者将控制详细介绍一下,不知道你咋控制,怎么设参数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常规参数有额定电流,电压,转速、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等,远程模拟量(4~20mA)调节频率功能的实现关键点在于99.02参数要设置成HAND/AUTO(手动/自动)宏,具有两个控制地EXT1(手动)和EXT2(自动),通过一个数字输入DI3进行切换,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有效。13.06参数设置成4 mA,为DCS给定最小值。变频器控制原理的考虑上关键点在于端子DI3的处理,DI3的状态决定手动/自动两个控制地的有效与否,DI1是手动控制启动端子, DI6是自动控制启动端子。

赞同兄弟的想法

网友E:
如果真像解决问题  请提供  具体图纸  问题太模糊 解决的方法 N多

网友F: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