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输出问题 s7 200

楼主(2012-02-09):
我现在用高速脉冲输出控制电机,在实验的时候,发现问题了

如我给了10个脉冲,q0.0输出,但是q0.0输出10个脉冲后继续输出,我只好将禁止脉冲输出才会停止

求高手回答,给定了脉冲数,为什么不会停止呢。。。。。

网友A:
你如何让Q0.0发的脉冲就应该如何让Q0.0停止发脉冲,只是控制位的问题,再执行一次PLS0即可,实在不行也有绝的方法用个Q点将其端开。

但是,紧急停车可不是这样的,必须要停止脉冲且发送清偏信号。才能够真正的紧急停车。
使用HSC0工作于模式12对PLS0进行脉冲计数,即可解决你的第二个问题。但不适用于紧急停车后运转。
如果必须这样做,你需要采用完全的闭环控制。要让PLC直接读取伺服电机的AB脉冲才可。

网友B:
LZ是不是仅做了计10个脉冲就输出Q0.0,没做到几个脉冲时,停止输出啊?查看了脉冲数都在多少范围内了吗?超过10个或者一直维持在10个?

网友C:
10个输完就结束了,怎么会继续的呢?只有在脉冲没有输结束才需要紧急停止

网友D: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