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PC343的报警问题

楼主(2012-02-09):
最近学习西门子S7300,遇到一个问题再给CPU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OB块的报警,强制之后,CPU3415和CP343-1出现SF报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给解决一下。到底哪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上位机和其他以太网模块是否有IP地址或者MAC地址冲突;检查网线是否有问题。如果CPU上BF灯亮,可能未插好以太网线或网络中IP/MAC地址冲突或者Device Name冲突。首先检查网线是否有故障,检查CP343-1上Link灯或者相应端口P1(第一个网络)和P2(第二个网络)。如果都排除,建议利用下列链接对CP34301进行固件更新: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42123315
另外为了使用更多的通信连接,必须减少S7基本通信,如CPU315-2DP中最大通信连接数是16,但为S7 Basic Communication(S7基本通信)竟然预保留了12个通信连接数,仅为PG和OP(上位机)各预保留了一个。在SIMATIC管理器中,打开你的项目的硬件组态界面,双击CPU,在CPU 属性中选择“Communication”(通信),将S7Basic Communication(S7基本通信)数设定为“0”,以释放更多的通信资源,增加OP预保留通信数为“2”,然后保存编译下载到CPU中。

网友B:
能不能将报警内容截个图上来。这样便于分析问题。

网友C:
一般如果PLC上SF灯亮,表示PLC的硬件或软件错误,虽然SF(红色)灯亮,但PLC工作正常,可能情况如下:
PLC机架上PLC、信号模块(数字量I/O、模拟量I/O模块)等硬件组态选择的产品型号与模块机壳上印刷的产品型号不一致或版本号不一致;把你的PC连接到PLC的MPI接口上,在SIMATIC管理器中,打开你的项目,同时选择菜单View(阅览)/Online(在线)打开实际PLC程序,按Shift+F2键,比较项目硬件组态与实际PLC的硬件组态是否一致;
在SIMATIC管理器中,打开你的项目,通过菜单Options(选项)/Reference Data(参考数据)/Generate(生成),再通过Reference Data(参考数据)/Display(显示)显示已经生成的参考数据,可以对用户程序的调用结构、资源占用情况等一目了然,从而检查程序的结构是否有问题
利用CPU诊断缓冲区进行详细的故障诊断,选择菜单PLC/Diagnosis/Setting(诊断设置)/Module Information(模块信息),打开模块的信息窗口,选择“Diagnostic Buffer”(诊断缓冲),选择“Event”(事件),下面有详细的描述;可以选择“Save As”(另存为),把诊断信息保存到电脑硬盘中,从而可以分析具体问题。
如果诊断信息仅提示not  a  force  job 表示无强制工作,并不能说明什么,需要详细的诊断信息。

楼主:
谢谢大家的耐心解答,我硬件诊断了一下,发现CPU不能写入。CUP的硬件版本为315-2DP 4.0 而固态版本仅为3.0,请问这是否是问题的原因?固态如何升级呢?

网友D: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