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串行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09):
各位控友:下午好!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用PLC的串行口进行串行通讯(圆口),与它通信的是电子板,需要在PLC内部编相应的程序吗??

请各位控友支招!

楼主:
在线等啊!!高手啊,快来吧~

网友A:
如果用扩展接口,则需要PLC编程。如果用自带的那个通讯接口,PLC不需要编程,电子板作为上位机必须通过发送一些特殊的命令组合来与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使用的就PLC的那个编程口啊

楼主:
FX2N-64MT的编程口作为串行通讯时的波特率是不是9600呢?能不能变到11520呢?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要先搞清楚几点:第一,你的PLC是做为从机还是主机,第二,PLC和电子版通讯协议一致吗?

如果通讯协议不一致,plc做从机,那么plc中就要编写相应的应答程序,如果做主机,也要编写相应的通讯程序,看看PLC有没有通用通讯指令。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每日擂台10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D(2012-03-11):
求助!!!情况是这样的我使用三菱的PLC与组态王通信,同时PLC又与其他外围设备通讯,如何解决通信问题,是不是要扩展485模块?

网友E:
扩展 485  422 232bd之类的 看具体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