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式电动阀在空调末端设备中的应用
EBN战略军团 hane2311

楼主(2012-02-09):
比例式电动阀在空调末端设备中的应用

在项目调试中经常遇到客户电动阀安装位置及配置不理想的问题,特别是三通阀的选型与安装上问题更是屡见不鲜。在此总结一下这方便的应用与遇到的案例分析,与大家分享。

       首先,了解一下几个常用阀的结构。

       电动二通阀:螺纹接口,水流方向是从AAB,阀杆上升为开,下降为关。如下图所示:

电动二通阀:法兰接口,水流方向是从AAB,阀杆上升为关,下降为开。如下图所示:

电动三通阀:合流,螺纹连接,A+BAB。如下图所示:

电动三通阀:合流,法兰连接,A+BAB。如下图所示:

电动三通阀:分流,法兰连接,ABA+B。如下图所示:

以上厂务空调设备常用电动阀的结构说明,通过结构示意图可以帮助进一步了解其他应用及操作方式。综上所示,常用电动前期的三种结构形式为,电动二通阀、电动三通合流阀、电动三通分流阀。下面以这样的分类形式说明其应用。

电动二通阀

典型应用为控制空调盘管的控制。下面看一下在空调盘管上安装示意图。

电动二通阀(盘管变水量)

说明:

1、             二通阀一般安装在回水管上,为什么不装在进水管?没有查到哪里规范写原因,我觉得可以从以下方面解释:

(1)      回水管上可以保证盘管内水是充实的,阀关断时盘管内是正压。盘管只能是耐正压而不是负压。

(2)      如果电动阀在进水管,节流作用是不是会产生空气使得盘管内气体产品,影响换热效果。

2、             盘管进出口处要安装软接头,减振也可以消除热胀冷缩及管道安装时的应力。

3、             盘管进出口温度计、压力表,调试维护。

4、             进水管上泄水阀,维修、停用时方便检修。

5、             进水过滤器,盘管前的一道防护。延长盘管使用寿命。

6、             进水关断阀

7、             回水管电动阀两侧关断阀,方便电动阀检修。

8、             回水管上侧旁通阀,旁通或者手动调节时使用。有时遇到客户怀疑电动阀效果达不到要求,我就让他把旁通阀全开看效果,很无奈有不至一个项目这样达不到要求的。让我自动怎么调节啊。

9、             可以根据感测信号调节电动阀开度。

10、         适用在多台末端设备的系统,主机侧需要安装压差旁通系统。以便末端极端大部分关断时,水系统无法循环。

电动三通合流阀,在空调系统中的典型应用如下:

三通合流阀应用(图一)(盘管变水量)

三通合流阀应用(图二)(盘管变水量)

说明(盘管变水量):

1、             与二通阀使用共同部分参上面。

2、             至少要五个手动阀,如“三通合流阀应用(图一)”。

3、             如果考虑更周全,如“三通合流阀应用(图二)”。只要把最右侧的阀打开,单台设备有问题时不影响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4、             适用在末商台数比较少的水系统,主机侧不需要安装压差旁通。若末端水不需要经过盘管进,水从下端流回系统。系统压力始终是稳定的。

三通合流阀应用(图三)(盘管定水量)

说明:(盘管定水量)

1、             对于盘管侧要求进水水温恒定或者温度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所,可以使用此方式。衍生用法是换热器的水温控制。

2、             进水管要安装循环泵,必须要安装,不然盘管侧水没有动力就没有办法循环了。这一点遇到几次了客户不认同,液体力学的知识,也不想讲太多了。希望他们看了后别在跟我纠结安装位置了。

三通分流阀,在空调系统中完全可以用二通阀代替,在此留些空白。

三通分流阀应用(盘管变水量)

网友A:
图片贴不上啊!弄成附件了。分享我哪一块的内容,楼宇系统中的。

网友B:
原来阀也分这么多种啊!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