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pu 连接问题

楼主(2012-02-09):
急!一块新的AB 505 CPU ,第一次与PC连接上了;但第二次连接的时候,怎么也连接不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请求高手帮忙解决。我在这先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错误提示,以前使用以太网连过AB的PLC,对照手册重新设置下再连连看。

网友B:
你用RSLINX先寻一下网络看,如果连接上,RSLINX里会有你对应的CPU的IP地址,如果没有,你原来连接CPU的IP会打个红叉。要在同一个IP段才行,看看你电脑本地连接IP是否改动过

网友C:
505处理器断电拔出,取下电池,短接VCC-GND15秒以上,彻底清空程序

网友D:
是不是有地址冲突啊,好象遇见过

网友E:
第一次连接上有没有更改通讯参数?

网友F:
也没有碰到过;

1.你先可以在其他电脑上面的软件试一下;

2.看自己的软件设置;

3.用RSLINX扫描看一下;能看到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RSLINX先寻一下网络看,如果连接上,RSLINX里会有你对应的CPU的IP地址,如果没有,你原来连接CPU的IP会打个红叉。要在同一个IP段才行,看看你电脑本地连接IP是否改动过

如果使用IP地址的话, badifantasy 说的是对的。

网友G:
敬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111245600001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谢谢!已经连上了。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啊,我把proface的触摸屏的IP设成192.168.1.100,把AB505的IP设成192.168.1.101.可是,就是连接不上。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哦,原来是那个通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H(2012-03-31):
求:AB slc5/04 怎么用232串口通信

网友I:
1747cp3吧。。。。。。。。。

网友J:
可能是你第一次把那个设置改掉了,慢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