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在使用中长度不合适怎么办

楼主(2012-02-09):
在日常使用维护中常常出现热电阻损坏的情况,在更换热电阻芯的时候常常发现找不到合适长度的热阻芯,虽然外部的热阻套管表头处有一个螺纹连接部分可以小幅度调整,但很多时候找的的热阻芯不是长就是短,长了无法接线也无法拧固表头接线盖,短了造成热阻芯插不到测量点造成温度显示偏低,影响工艺生产操作。由于没有合适的热阻芯常常造成维护维修工作难干。

热阻芯不管长度是多少其实管用的部分就是热阻前端的拿三四个公分的热敏电阻骨架,其余的部分都是银质导线的传导部分,与测量没有关系,普通的银质传导线穿入绝缘磁珠延伸到接线端子板上,使用中常常因为震动或者氧化已经使用中的弯折扯动而断裂,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焊接修复,但由于是银质材料不好焊接大部分都是粗略的用手把前后的银线拧在一起然后在套入一个绝缘固定套就可以继续使用。

热阻芯还有一种铠装形式,这种形式由于耐机械冲击强使用长久的特点被大量使用,但是这种热阻由于把银质银线固化到金属细管中通过内部的绝缘材质进行隔离,在铠装末端焊上很细的引出线接入到接线端子板上,引出末端使用胶类固化,由于进出线非常细小,而铠装热阻芯较重,在平常拆卸或者更换维修中常常造成引出线吃力过大而断掉,一旦外部接线损坏不好修复。偶曾经在找到不合适热阻芯情况下用锯条锯断修复了几个可以由于锯断后内部的绝缘材质泄漏掉一些,极易造成银质银线与外部铠装套管碰壳的现象引起显示不准。

由于铠装热阻芯的长度不好改变,在换装时只能找一样长度的热阻芯替换,而若库存没有就要想办法解决,对于长的铠装热阻芯要想装入难度较大,要把多余的锯掉其内部的绝缘材质易出现泄漏引起碰壳和短路,而不进行处理就无法进行接线和安装防水接线盒非常麻烦。

去年负责的一套设备就是有几个热阻在使用中工艺人员反映显示偏小,抽出热阻芯然后找来铁丝插入保护套管抽出与热阻进行比较发现少了二三十公分,从仓库里找了几遍就是没有合适长度的,后来把一个和偶一起干活的师傅惹急了直接找了个很长的插到现场套管里接了根明线拉到了,下午师傅直接休班,倒霉的时又被公司检查的发现要求整改,偶没办法就拆卸下来把长的那一段锯掉做好接头,安装后使用了几天不过会出现随机性的跳变,到现场查看看到铠装里面的绝缘材质少了很多,产生短路碰壳的可能性,只能在重新想办法解决。后来没有办法就把先前的那根热阻芯拆下接线端子板找了根三芯线缆接上了30公分后在安装了接线端子板,把线缆与热阻的接线头做好绝缘,重新安装后显示正常,使用了大半年没有出现问题,后来装置中又有几个长度不够的依照此法都解决了,偶想这个办法虽然有造成线缆电阻增大的误差隐患,但也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A:
热电阻银丝焊接好像需要的设备不是很复杂,我们都是自己买电阻体头,回来根据使用长短自己焊接的,

网友B:
这个还真的没有试过怎么改!

网友C:
使用RT系列的热电阻,用热安装套管进行安装,后边的RT热电阻只要长度超过插入深度的尺寸就都可以用。WZ系列的就不行了。

楼主:
加几张照片。

安装现场

接线盒的接线板上可看见线缆

铠装热阻芯

引出线缆的接头

网友D:
一般如果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如果要求反馈的温度准确,需要参与控制,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C:
隔爆的啊,那必须要订合适的长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