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七十一期---高压线与建筑物的距离问题

楼主(2012-02-09):
手上有一个项目,甲方想在110KV高压线下做一个广告牌,想问一下各位,在高压线正下方是否可以建设?如果不可以,应避开水平距离多少呢?垂直距离又是多少?是否有相关规范?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抢到沙发,回去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再来回答。

网友B:
哇,强电的知识忘记鸟,唉,搞强电的弄了个自动化,想做生意的却成了工程师,你说说天朝这世道。都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废人

网友C:
自己查吧

2.2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是由国家建设部与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适用于设市城市的城市电力规划编制工作。规范中要求城市高压线路架空走廊宽度如表2。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与地面的最小垂直距离如表3。
表2 市区35~500KV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
       (单杆单回水平排列或单杆多回垂直排列)
线路电压等级        高压线走廊宽度(m)                线路电压等级        高压线走廊宽度
500KV        60~75                110、66KV        15~25
330KV        35~45                35KV        12~20
220KV        30~40

表3  城市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之间最小垂直距离
线路经过地区        线路电压(KV)
        <1        1~10        35~110        220        330
居民区        6.0        6.5        7.5        8.5        14
非居民区        5.0        5.0        6.0        6.5        7.5

2.3《110KV~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110KV~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5092-1999)》,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颁发,其中对送电线路与公路交叉或接近的距离要求见表4。
表4   送电线路与公路交叉或接近的距离要求
        线路电压(KV)
        110        220        330        500
导线至路面最小垂直距离(m)         7.0        8.0        9.0        14
杆塔外缘至路基边缘最小水平距离(平行,开阔地区)        最高杆(塔)高
杆塔外缘至路基边缘最小水平距离(路径受限制地区)        5.0        5.0        6.0        8.0

2.4《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97年9月国务院颁布,是为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而制定的。条例中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范围为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1~10千伏5米;35~110千伏10米;154~330千伏15米;500千伏20米。同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下列作业或活动: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打桩、钻探、开挖等作业;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施工;小于导线距穿越物体之间的,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网友D:
看明白了吧!输电线路下面就不许有任何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10KV都是如此,只不过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解决,否则线路下面是不会有房屋的。

网友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若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并考虑大风引起高压线产生风偏,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为了保证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供电而必须设置的安全区域。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kV以下:1.0米;

  1kV-10kV:1.5米,

  35kV:3.0米,

  66kV-110kV:4.0米,

  154kV-220kV:5.0米,

  330kV:6.0米,

  500kV:8.5米。

综上所述,这个广告牌是不能建的。

网友F: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66千伏—110千伏为40米。而根据有关规定,高压线与住宅楼应距离20米。如将高压线移到地下,高压电缆外皮到地面深度不得小于0.7米,位于车行道和耕地下,不得小于1米。

    1KV以下距离为4米;1-10KV距离为6米;35-110KV距离为8米;154-220KV距离为10米;350-500KV距离为15米

网友G:
甲方想在110KV高压线下做一个广告牌,想问一下各位,在高压线正下方是否可以建设?

不可以在高压线下做广告牌

如果不可以,应避开水平距离多少呢?垂直距离又是多少?

水平距离4米,垂直距离5米

是否有相关规范?

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若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并考虑大风引起高压线产生风偏,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为了保证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供电而必须设置的安全区域。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66kV-110kV:4.0米(水平距离

 根据供电线路《设计规程》规定,10、110、220、330、500千伏架空裸导线的安全距离为1.5、5.0、6.0、7.0、9.0米,只要满足以上距离要求即是安全的。(垂直距离

网友H:
      在110KV高压线下做一个广告牌,在高压线正下方是否可以建设要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实施。

      在GBJ194-9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规定,室外配电装置的安全净距离规定:
      1、带电部分至接地部分之间:1 kV至10kV-200mm;35kV-400mm;110kV-1000mm;220kV-1800mm;
      2、无遮拦带电裸导体至建筑物、构筑物顶部之间:1 kV至10kV-2700mm;35kV-2900mm;110kV-3400mm;220kV-4300mm;
      3.根据供电线路《设计规程》规定,10、110、220、330、500千伏架空裸导线的安全距离为1.5、5.0、6.0、7.0、9.0米,只要满足以上距离要求即是安全的。
      按照以上要求,房屋建筑与输电导线的距离必须满足安全距离的规定。在安全净距离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建筑物、构筑物最好避开在带电导线走廊的垂直下端。架空线路即使按规定的安全净距离达到要求,但在居住环境的周边也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在雷雨季节危险程度更高。虽然各电压等级的线路均有安装线路避雷器,但只是保护线路本身。

       还必须考虑高压线辐射距离的问题:高压线中传输大电流,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对人的健康有影响。 高压线产生的磁场安全值为0.4微特斯拉(μt),高于该值,儿童将面临患病风险。 高压线的安全距离是:
       220千伏的高压线在百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百米范围外是安全的。
       132千伏的高压线在数十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数十米范围外是安全的。
       11-66千伏的高压线在十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十数米范围外是安全的。
       埋藏在地下的高压线只在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数米范围外是安全的。

网友I:
高压线下面不得有楼房等建筑。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楼主想做广告牌;在水平方向应;在10米之外。垂直距离大于4米。

网友J: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K:
顶一下啊!!!!!!!!!!!! 地方

网友L:
看得出来14楼的说话一定是个会令领导高兴的人,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是大家对知识的学习和分享,怎么就没有看出精妙绝伦显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M:
这是110kv

  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10米

  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的水平安全距离:4米

网友M: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我国推荐采用的电磁辐射标准是国外上世纪90年代的标准,远远低于当今发达国家对电磁辐射的规定。输电线路和居民房屋距离也有明确规定。110千伏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为5米;220千伏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为6米;500千伏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为9米。

网友N:
甲方想在110KV高压线下做一个广告牌,想问一下各位,在高压线正下方是否可以建设?

高压线下面不得有楼房等建筑。

网友O: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第十条 电力线路保护区: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
  1—10千伏5米
  35—110千伏10米
  154—330千伏15米
  500千伏20米
  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域可略小于上述规定。但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延伸的距离,不应小于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弧垂及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安全距离之和。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条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为了保证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供电而必须设置的安全区域。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千伏以下   1.0米
1-10千伏    1.5米
35千伏      3.0米
66-110千伏    4.0米
154-220千伏   5.0米
330千伏     6.0米
500千伏     8.5米

网友P: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里标的很明确,怎么还在这里讨论?

网友Q:
先讲安全 后讲法律  综合比较

网友R:
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kV以下:1.0米;

  1kV-10kV:1.5米,

  35kV:3.0米,

  66kV-110kV:4.0米,

  154kV-220kV:5.0米,

  330kV:6.0米,

  500kV:8.5米。

请参考

网友S:
楼主应该禁止一些帖子。

网友T(2012-05-03):
貌似很久没人响应呀!!!!!!

网友U:
根椐科学来说变电站5米吧
根据有关电力设施保护规定,对于一个110千伏的变电站输电高架线而言,它的保护区域是线外10米范围,换言之,只要在距离电线10米远之外的地方,电磁辐射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而对于220千伏和500千伏的输变电系统电线,其保护区域分别是15米和20米。

关于户外箱式变电站的安全距离
关于安全距离是这样规定的,6KV的安全距离是0.7米,0.4KV是低压侧,不接触上就行,所谓的安全距离是人体与带电体的最小距离,我看你的图是变电室与楼房的距离是0.8米,离里面的变压器的距离更远,在安全距离上是够的.但你说的电磁干扰要看的变电室屏壁的好不好了,要说噪音吗肯定有影响的.以下是其它电压等级的安全距离供参考,单位(KV)
10KV及以下0.7米 , 35KV1.0米,110KV 1.5米,220 KV3.0米,330 KV4.0米,500KV 5.0米
变电站辐射距离是多少
要认识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首先要对电磁辐射有科学客观的认识。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的电磁辐射属于极低频(50HZ,也称工频)的电磁辐射,与其他高频辐射(如手机)等属不同类型。而且电力输送过程中产生的电磁辐射会随距离增加而急剧衰减。因此长期在变电站内和发电厂内值班的工作人员在触电安全距离外工作,健康都不会受电磁辐射影响。按国家要求,输变电工程均经过环保部门的环境测评和批复,保证电磁辐射对公众没有不良影响
高压线下禁止建房,这个有规划和电力设施保护的相关规定的

这些居民楼顶上的电线都是11万伏的高压电线,会产生较强辐射,对人体有危害。另外,由于电压高达11万伏,而且电线设备可能发生故障,因此建筑物高压线“有害论”与“无害论”的来源

国外专家从流行病调查的角度得出“有害”的结论;
国内专家从电学的角度得出“无害”的结论。

2、高压线对谁的影响最大
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大,对成年人的影响小。

3、高压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英国流行病调查人员的结论:居住在有电磁辐射下的儿童其白血病发病率为700分之一,比居住在无电磁辐射的儿童发病率(1400分之一)高出一倍。

瑞典国家工业与技术发展委员会的结论:1、15岁以下儿童如果暴露在平均磁感应强度大于0.2微特斯拉的环境中,则患白血病为一般儿童的2.7倍以上;2、若磁感应度大于0.3微特斯拉为3.8倍。

美国加州健康科学评价机构的结论:“电磁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罹患儿童白血病、成人恶性脑瘤、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流产等的危险性的增加,可能引起自杀和成人白血病。”

4、高压线是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的? 其安全指标值?

高压线中传输大电流,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对人的健康有影响。

英国专家认为:高压线产生的磁场安全值为0.4微特斯拉(μt),高于该值,儿童将面临患病风险。

5、高压线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220千伏的高压线在百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132千伏的高压线在数十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11-66千伏的高压线在十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埋藏在地下的高压线只在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6、我国的高压线建设标准远不能满足安全要求
我国的标准规定:磁感应强度低于100微特斯拉就满足高压线建设标准。

7、高压线对房地产的影响已经显现
业主们发现高压线对房产的影响已经开始了,1、高压线附近的房屋租金价格下降;2、高压线旁的二手房的买卖也受到影响,高压线使得辛苦奋斗了一辈子才换来的房子面临贬值;
开发商也发现高压线附近的房屋销售不顺。距其的安全距离室外不得低于8米.

网友V:
引用 网友D:
看明白了吧!输电线路下面就不许有任何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10KV都是如此,只不过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解决,否则线路下面是不会有房屋的。

网友W:
本来想回答哈,看大家回答的相当不错也没什么可补充的就随意转转

楼主(2012-11-15):
一等奖20MP:空缺
二等奖10MP:zwl763824690  今生缘
            中国555      中国555

祝贺所有获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