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常见的30个问题详解

楼主(2012-02-09):
 1.如何关闭已启动的任务?

  所有启动的任务窗口的右上角的叉不是关闭功能,而是最小化。要真正关闭该任务窗口,应该点开始右边的一个任务管理器图标,弹出当前的任务列表后,点其后面的叉,才是真正的结束了该任务,否则是在内存中运行中的。会占系统资源。应该养成查看任务管理器的习惯,将没用的任务停止掉。开启任务管理图标的方法是开始--设置--系统--任务管理器--键--在任务栏上启用快捷菜单前面打勾。

  2.如何将Micro SD(TF)卡上的MP3文件设置为铃声?

  将MP3歌曲复制到系统My Documents文件夹下我的铃音里面,在铃声设置里面就可以找到。

  3.如何设置来电铃声?

  "开始"--"设置"--"声音和提醒"--"通知"选项卡--在"事件"里选择"来电"--在"播放铃声"中选择你需要的来电铃声。铃声文件要放置在系统My Documents目录下。

  4.如何安装主题?

  将Tsk为扩展名的主题文件,放在Windows根目录下,在开始--设置--今日中即可找到该主题。

  5.Touch Flo界面如何应用?

  Touch Flo界面在桌面上从最底下的中间部分向上一滑,就会呼出3D界面,呼出后左右滑动,可以实现翻页,在Touch Flo界面上从上到下一滑可关闭Touch Flo界面

  6.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开始"--"设置"--"系统"--"恢复出厂设置"(提醒:恢复出厂设置会完全恢复个人主内存资料,不动作TF卡内任何东西。恢复前最好备份重要资料,联系人、电话簿、短信和通话记录等,可用第三方软件备份。)

  7.如何将图片设为背景不出现白雾效果?

  用"程序"里面的"图片和视频"将你要设为背景的图片打开,然后"菜单"--"设为今日背景",就会出来"透明级别的设置",在这里透明级别设为0%,就不会出现白的一层了

  8.手机硬启动方法是什么?

  用手写笔直接捅手机内存卡旁边红色按键,里面是个RESET轻触开关。触动后就硬启动。

  9.校正屏幕准心方法是什么?

  感觉触屏触点不准确了,可以自己矫正。"开始"--"设置"--"系统"--"屏幕"--"调整屏幕"

  10.最便捷的横屏和竖屏的切换方法是什么?

  MY08本身提供了一个"homeplus"的插件,就是桌面最下面会有一行图标。若没有,启动的方法是开始--设置--今日--项目,把"homeplus"打上勾,OK就可以了。显示在桌面最下方的是第一个是电量(显示为一个具有四格的电池)第二个是横屏和竖屏的调整(显示为一个手机上面有一支手写笔),第三个为通讯管理,第四个为内存,你点第二个图标就可以实现点击一下就会变横屏,再点一下会另一个方向横屏(也就是适应你的左右手习惯,所以有两种方向横屏),再点就会变回竖屏。

  11.如何创建应用程序组快捷方式?

  打开资源管理器,找到应用程序所在目录,然后找到可运行的执行文件(就是应用程序的主文件,平时你用来启动程序的那个),长按该文件弹出右键菜单,复制。然后在资源管理器中转路径到"Windows"--"开始菜单"--"程序"里面,长按屏幕弹出右键菜单,粘贴快捷方式就可以了。

  12.如何设置成来电铃声振动并响铃?

  "开始"--"设置"--"电话"在"铃声类型"里选择"振动并响铃"即可

  13.如何一次删除多条短信息?

  进入收件箱后,用触笔点住第一条短信息,并把触笔往下拉,一直拉到你要删除的最后一条信息,松开触笔这时要删除的信息属于选中状态,再一次在选中的信息上点住触笔,这时会出现菜单,选择"删除"即可

  14.如何设置任务栏上任务管理器列表图标?

  开始-设置--系统--任务管理器--键--在任务栏上启用快捷菜单打勾,OK.

  15.游戏中没有退出方式时应该如何操作?

  先到屏幕右上角点击看看有没有隐藏的退出菜单,如果没有,按屏幕下方的挂断电话按键,可跳回今日桌面,然走在任务管理器列表中关闭有机即可。

  16."今日"屏幕显示内容如何选择?

  点击开始--设置--个人--今日--项目,勾选相应的内容将出现在"今日"屏幕上。

  17.如何实现一键回到今日桌面?

  按屏幕右下方挂断电话按键,可跳回今日桌面。

  18.如何选择开始菜单显示项目?

  点击开始--设置--个人--菜单,勾选相应的内容将显示在"开始"菜单中,最多可选7个。

  19.如何调节背景灯亮度?

  开始--设置--系统--背景灯,可调节背景灯的亮度。另外,点击电池电源可调节背景灯的时间。

  20.如何设置手机关闭时间?

  开始--设置--系统--电源--高级

  21.如何将照片数据保存至存储卡?

  打开相机模式,点击 菜单-设置--存储位置,选择STorage card,OK就可以了。拍照保存的文件在TF卡的根目录下的DCIM目录里

  22.手机彩信如何设置?

  点开始-点信息-选择MMS-菜单-工具-选项-MMS.(彩信中心设置),你是什么卡选择什么。(发送)优先级 选普通。有效时间 选最大。延迟发送 选立即。(接受) 本地/漫游网络 选手动, 允许接收的信息类型打上勾。 最后点 OK

  23.如何备份我手机里的联系人?

  a、安装Office2003版的Outlook;

  b、安装智能手机工作室,掌智手机助手等

  c、在我的设备中,那个pim.pol文件,就是我们的联系人文件,备份它就行,还原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覆盖

  24.WM手机如何实现MP3闹钟?

  本机闹钟不支持关机闹钟,并且闹钟铃声必须为WAV格式,需将WAV格式的文件放在Windows目录下在列表中才能找到,但我们可以通过安装第三方软件,实现MP3闹钟,分组闹钟,自定义闹钟铃声等,比如:enAlarmPPC闹钟软件就是其中之一,安装此类软件,由于是随机启动的,所以,推荐安装在手机内存中

  25.为什么我发到别人手机里的短信全是问号?

  打开短信~右键菜单~选项~账户~点击"信息" 将"必要时使用Unicode"前选勾即可

  24.如何断开GPRS数据连接?

  回到系统的主界面后,可长按挂机键

  26.什么是WiFi?

  WIFI是一种无线上网方式,它可以通过与配备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相连,或者与无线路由器相连来达到连入互联网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分布在城市中的"热点"进行互联网接入,不过对于中国来说无线"热点"的分布现在并不是很广

  现在只有水货配备了WIFI模块,行货无法实现,水货通过安装WIFI补丁能够实现

  27.智能手机常用软件如何安装?

  1、cab文件的安装:

  将下载到的压缩包文件解压后,若是cab压缩包,即将文件Copy到手机内存或存储卡上,然后,在手机上运行安装它,一般是用资源管理器来点击运行它,之后,根据手机上的提示来完成安装,对于这类软件,切记!不能再在电脑上再次解压

  2、exe文件格式的安装:(它分为绿色软件和PC端安装软件)1)PC端安装的软件

  扩展名为。exe的文件,可以事先在PC运行,如果可以运行,并有提示,就是PC端安装的软件,这种软件是最正规的软件,类似于电脑上的软件,跟大部分软件的 安装方法似。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安装方式,只要把手机跟PC同步,然后运行下载到的exe可执行文件。PC会提示你按照手机的提示操作。在完成手机的操作后,软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这种方式 安装 的软件可以在手机的删除程序里管理。

  2)绿色软件

  下载到是一个文件夹下有多个文件这种形式的,并且其中有exe结尾的可执行文件,或者仅仅只有一个exe可执行文件,而这个可执行文件并不可以在PC运行,电脑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的应用程序",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绿色软件。

  将手机和PC同步,把文件夹,或者那个exe文件直接COPY到一个你在手机上建立的文件夹里,然后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到\Windows\开始"菜单"\程序里,就可以在"程序"中看到刚才我们COPY过去的快捷方式了。手机上的安装方法类似,可以使用自带的资源管理器来完成:用资源管理器打开绿色软件的执行文件,然后用笔长按,出来菜单,选择"复制",进入\Windows\开始"菜单"\程序里,选择右键菜单,选择编辑,然后,再选择"粘贴快捷方式"即可,如果需要的话,你还可以"重命名"

  3)TSK主题文件

  将TSK为扩展名的文件(即主题文件),放在Windows根目录下,或者My Documents文件夹下即可(主内存的My Documents文件夹下)即可,然后在开始~设置~近日中,就可以选择刚才的主题了

  2.如何将Micro SD(TF)卡上的Mp3文件设置为铃声?

  在Micro SD卡的根目录下建立My Documents文件夹,将Mp3放到里面,在铃声下面就可以找到了,不过,PPC系统也可以通过安装第三方软件,实现任意文件夹的铃声,和自定义铃声等,比如来电通和来电精灵等

  28Touch Flo界面如何应用?

  Touch Flo界面在桌面上从最低下的中间部分向上一滑,就会呼出3D界面,呼出后左右滑动,可以实现翻页,在Touch Flo界面上从上到下一滑可关闭Touch Flo界面

  7.ActivcSyne 4.5 中文版同步软件,用于手机与电脑连接必装软件Windows XP下必装

  29.怎么让手机连接电脑时不对手机进行充电?

  "开始"--"设置"--"系统"--"电源"--"高级"中,勾选"设备开启并连接到PC时请勿对电池进行充电",连接电脑时就不会通过USB端口对手机进行充电了

  30.如何创建应用程序快捷方式?(仅适用于Windows XP系统下)

  找到应用程序所在目录,然后找到可执行文件(就是应用程序的主文件,平时你用来启动程序的那个),鼠标右键创建快捷方式,创建完成后,把快捷方式剪切到"Windows"--"开始菜单"--"程序"里面,在程序里就能看到了。

网友A:
有帮助!还挺全面!

网友B:
正要买小米3G智能手机的路过学习了,表示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C:
工控网有多少想买小米的呢?呵呵,哥想买,换联通的号、

网友D:
这是其中一种的 智能机的系统有好几种

网友E:
有帮助!还挺全面, 现在智能机不是苹果OS 就是安桌的

网友F:
玻璃真是好娃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真是好娃呀~~~~~~~~~~~~~~      .

谢谢王二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网有多少想买小米的呢?呵呵,哥想买,换联通的号、

我也想买小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