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操作章程

楼主(2012-02-09):
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注意事项
  在了解钢丝绳电动葫芦操作说明的基础上,还请注意下列事项:
  请对使用说明书和铭牌上内容熟记后再操作。
  请将上、下限位的停止块调整后再起吊物体。
  在使用之前请确认制动器状况是否可靠。
  使用前若发现
钢丝绳葫芦的钢丝绳出现下列异常情况时,绝对不要操作。
  弯曲、变形、腐蚀等。
  钢丝绳断裂程度超过规定要求,磨损量大。
  安装使用前请用500V兆欧表检查电机和控制箱的绝缘电阻,在常温下冷态电阻应大于5MΩ,方可使用。
  请绝对不要钢丝绳电动
环链葫芦起吊超过额定负载量的物件,额定负载量在起吊钩铭牌上已标。
  起吊物上禁止乘人,另绝对不要将电动葫芦作为电梯的起升机构用来载人。
  起吊物件的下面不得有人。
  起吊物体、吊钩在摇摆状态下不能起吊。
  请将葫芦移动到物体正上方再起吊,不得斜吊。
  限位器不允许当作行程开关反复使用。
  不得起吊与地面相连的物体。
  请不要过度点动操作钢丝绳电动葫芦。
  不要用手电门线前拉其它物体。
  在维修检查前一定要切断电源。
  维修检查工作一定要在空载状态下进行。
  使用前请确认楔块是否安装牢固可靠。
  钢丝绳电动葫芦的使用与维护
  1.新安装或经拆检后安装的钢丝绳电动葫芦,首先应进行空车试运转数次。但在未安装完毕前,切忌通电试转。
  2.在正常使用前应进行以额定负荷的125%,起升离地面约100毫米,10分钟的静负荷试验,并检查是否正常。
  3.动负荷试验是以额定负荷重量,作反复升降与左右移动试验,试验后检查其机械传动部分,电器部分和
起重链条连接部分是否正常可靠。
  4.在使用中,绝对禁止在不允许的环境下,及超过额定负荷和每小时额定合闸次数(120次)的情况下使用。
  5.安装调试和维护时,必须严格检查限位装置是否灵活可靠,当吊钩升至上极限位置时,吊钩外壳到卷筒外壳之距离必须大于50mm(10t,16t,20t必须大于120mm)。当吊钩降至下极限位置时,应保证卷筒上钢丝绳安全圈,有效安全圈必须在2圈以上。
  6.不允许同时按下两个使钢丝绳电动葫芦按相反方向运动的手电门按钮。
  7.工作完毕后必须把电源的总闸拉开,切断电源。
  8.钢丝绳电动葫芦应由专人操纵,操纵者应充分掌握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歪拉斜吊。
  9.在使用中必须由专门人员定期对钢丝绳电动葫芦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采取措施,并仔细加以记录。
  10.调整钢丝绳电动葫芦制动下滑量时,应保证额定载荷下,制动下滑量S≤V/100(V为负载下一分钟内稳定起升的距离)。
  11.钢丝绳的报废标准:钢丝绳的检验和报废标准按CB/T5972-1986《起重钢丝绳电动葫芦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执行。
  12.钢丝绳电动葫芦使用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润滑油,并保持润滑油的干净,不应含有杂质和污垢。
  13.钢丝绳上油时应该使用硬毛刷或木质小片,严禁直接用手给正在工作的钢丝绳上油。
  14.钢丝绳电动葫芦不工作时,不允许把重物悬于空中,防止零件产生永久变形。
  15.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故障,应立即切断主电源。
  16.使用中应特别注意易损件情况。
  17.10~20吨葫芦在长时间连续运转后,可能出现自动断电现象,这属于电机的过热保护功能,此时可以下降,过一段时间,待电机冷却下来后即可继续工作。
  18.使用与管理按JB9009-1999《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规程》中第4条执行。
  19.检查与维修按JB9009-1999《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规程》中第5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