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门机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12-02-09):
从09年开始接触港口门机的维修,至今也不短时间了,其中经历颇多我也在里面学到了很多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东西,这些时间以来我根据我碰到的故障编写了一份门机故障案例分析,现在一个一个案例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安川G7,ACS800变频器,OMRON,GE PLC,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我就按我写的案例分析的顺序来了,先来第一个:

案例一

 故障名称:1#门机变幅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变幅突然无动作,变频器报CPF23故障

故障分析:断电复位,故障依旧,检查通讯卡接线正常,将通讯卡重新插拔,故障消失。

总结CPF21CPF23一般为变频器通讯卡故障,主要原因是通讯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者是通讯线断开。碰到此类故障首先考虑断电再上电,如果故障依旧,则需要检查通讯卡接线,将通讯卡重新插拔,实在不行需要更换通讯卡或者主板。

楼主:
自己先顶顶自己嘿嘿,CPF23,是G7的频发故障了应该,反正我们这里那是经常出现,一般将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切断,过个1,2分钟再上电就好了,但有时候不管用,就只能拆开变频器重新插拔通讯卡了

楼主:
门庭冷落啊。。。算了当自己复习了,下面是第二个案例:

案例二

故障名称:1#门机起升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名称:重载时起升到3挡有时变频器会报“UV1

故障分析:“UV1”故障为主回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确低于正常水平,测量进线电源电压仅有360V左右,测量岸电箱电压在360V左右波动,判断为电压不稳,让司机换个稍微小的抓斗后故障消失。

总结:变频器对电网质量要求很高,此类故障我们通过正面办法无法彻底解决,只能从侧面寻找解决办法。

楼主:
案例三

故障名称:5#门机起升2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起升经常无动作,变频器报CPF01故障

故障分析:将数字操作器重新插拔,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重现,检查数字操作器和主板的接头没有发现异常,将主板参数初始化后再重新设置还是不行,最后更换主板一块,故障消失。

总结:CPF00CPF01一般是数字操作器故障

          CPF00:变频器通电5S后,主板不能和数字操作器通讯

          CPF01:主板与数字操作器通讯过程中,发生了2S以上的通讯故障

          出现此类故障如果常规办法无法解决,则应先记下变频器

内部参数,将主板参数初始化。如果故障还不能解决,则

需要考虑更换主板。

网友A:
顶一个  很好 有个小问题 14#门机无行走 没报故障 其实是电动铁鞋推动器打开限位没到  要是查是怎么查那 ? 我是兵

楼主:
这的确是个问题,好像14#门机的程序里没有做电动铁鞋打开限位的故障程序,所以当推动器的接触器吸合而限位未打开时不会报故障,这时候只能通过观察PLC输入模块的点来判断了,看看图纸上对应的电动铁鞋的限位亮了没有

楼主:
接下来是案例4:

案例四

故障名称:1#门机行走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场:一动行走,变频器就报LF故障

故障分析:LF故障为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缺相,从变频器柜内行走接

触器下端测量发现C相缺相,从行走柜内热继电器下端

测量正常,判断为中心集电器出有问题,检查发现滑环处

有碳刷接触不良,调整碳刷接触面后行走正常。

故障总结:出现此类故障,要细心去查线,从上至下,依次排除。需

要注意的是,在从热继电器下端测量时,要将三相线脱开

测量,否则无法准确测量。

楼主:
继续,

案例六

故障名称:5#门机起升2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场:一动起升手柄,起升2变频器就报PGO故障

故障分析:PGO故障是变频器检测不到编码器秒冲,修改变频器参数A1-02=2,开环运行起升正常。检查编码器发现编码器连接轴断,恢复连接轴后起升正常。

    总结:碰到此类故障首先考虑开环运行试试,如果开环运行正常,则一般是编码器和编码器卡故障。需要注意的是,当修改A1-02之前要注意留意一下E1组、E2组、D1组参数,因为修改控制模式参数时,这些参数可能会变化,特别要注意E1-04,E1-6组参数。

楼主:
没人回复啊,,,看来我写的东西还是不行,嘿嘿,自己继续复习,下一个

案例八

故障名称:5#门机起升不同步(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场:起升过程中,支持绳明显快于开闭绳,并有开斗现象。

故障分析:首先检查支持变频器和开闭变频器参数,主要是B2组、C1组、D1组、E1组参数,参数均相同。考虑修改B7-01,将支持绳B7-01=5%修改为B7-01=8%,不同步现场消失。

     总结:B7-01是安川变频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参数,仅在矢量

控制中才有用,一般用于起升双机负载平衡,平时碰到

追绳不好、起升不同步等现象,调节此参数有立竿见影

的效果。B7-01调大,速度会相应会变慢。

网友B:
案例四内容有歧义

网友C:
对:shouwang123关于我就按我写的案例分析的顺序来了,先来第一个:案例一 故障名称:1#门机变幅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变幅突然无动作,变频器报CPF23故障故障分析:断电复位,故障依旧,检查通讯卡接线正常,将通讯卡重新插拔,故障消失。总结:CPF21~CPF23一般为变频器通讯卡故障,主要原因是通讯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者是通讯线断开。碰到此类故障首先考虑断电再上电,如果故障依旧,则需要检查通讯卡接线,将通讯卡重新插拔,实在不行需要更换通讯卡或者主板。 内容的回复:虽然还没遇到过这类故障  但先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对:shouwang123关于接下来是案例4:案例四故障名称:1#门机行走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故障现场:一动行走,变频器就报LF故障故障分析:LF故障为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缺相,从变频器柜内行走接触器下端测量发现C相缺相,从行走柜内热继电器下端测量正常,判断为中心集电器出有问题,检查发现滑环处有碳刷接触不良,调整碳刷接触面后行走正常。故障总结:出现此类故障,要细心去查线,从上至下,依次排除。需要注意的是,在从热继电器下端测量时,要将三相线脱开测量,否则无法准确测量。  内容的回复:这个遇到过    滑环内的问题

网友C:
很使用的帖子    希望后面继续分享经验   期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后面继续分享经验   期待着。。。。。。

呵呵,我每天都会发几个,不为别的就希望能找到一起学习的

楼主:
又是新的一天,开工。。。。。。。看看下面的吧:

案例十

故障名称:7#门机起升1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起升突然无动作,变频器报VCF故障

故障分析:VCF故障为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失衡过大,常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缺相。从变频器下端测量,发现电机A相缺相,打开电机接线盒检查发现A相接线柱烧断,重新压鼻子处理后恢复正常。

总结:此次故障原因可能是电机接线松动,所以要求我们在平时注意定时维保,防范于未然。

楼主:
下午了,,,,接着来:

案例十一

故障名称:9#起升自动开闭斗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作业中突然没自动开闭斗

故障分析:与自动开闭斗有关的是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检查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及其接线,发现高速计数器CH1通道上一个A相秒冲指示灯一直不亮,顺着线路检查发现端子排上一根从编码器卡到高速计数器的接线脱落,重新接上后正常。

总结:碰到故障时不要盲目下手,要分析跟故障相关的部分,然后逐个检查排除。

网友E:
  1. 写的真的不错,很实用,我正在学习阶段,请多多指导,希望以后多多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E:
对:shouwang123关于下午了,,,,接着来:案例十一故障名称:9#起升自动开闭斗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故障现象:作业中突然没自动开闭斗故障分析:与自动开闭斗有关的是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检查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及其接线,发现高速计数器CH1通道上一个A相秒冲指示灯一直不亮,顺着线路检查发现端子排上一根从编码器卡到高速计数器的接线脱落,重新接上后正常。总结:碰到故障时不要盲目下手,要分析跟故障相关的部分,然后逐个检查排除。 内容的回复:

不错

楼主:
呵呵,大家情人节快乐,不管有木有情人也必须快乐,快乐也是自找的~~~~~开工啦,下一个案例:

案例十二

故障名称:6#门机旋转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6#门机旋转1热继频繁跳

故障分析:热继频繁跳说明旋转电机1有过载现象,正常情况下旋转电机1和旋转电机2应该是负载平衡的。检查发现旋转1电机温度很高,而且旋转1变频器输出电流很大,明显高于旋转2变频器,这说明旋转1电机和旋转2电机负载失衡。通过面板本地运行旋转1变频器,旋转动作,本地运行旋转2变频器,旋转未动作。检查发现旋转2连接轴断,旋转2电机空转,旋转1电机承担全部负载导致过载。

总结:有时候我们判断故障要有技巧,特别是当我们无法断定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时,可以考虑用一些有技巧性的方法来帮助确定我们的判断。

楼主:
天天上班。。。累啊。。。。。呵呵下一个案例:

案例十三

故障名称:10#门机行走风机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10#门机行走电机风机一直吸合

故障分析:检查发现行走风机中继和接触器一直吸合,但是PLC输出模块相应输出灯没有亮,检查程序风机输出条件也不满足。用万用表测量PLC远程输出模块,发现行走风机对应的输出点与模块电源负极短路。更换远程输出模块B7A-R6C31后故障消失。

总结:对于PLC模块故障,有时要用替换法来判断,但是如果能通过万用表简单测量出来,更能提高我们处理故障的效率。

网友F:
武汉港迪的电控系统?

网友G:
案例一

 故障名称:1#门机变幅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变幅突然无动作,变频器报CPF23故障

故障分析:断电复位,故障依旧,检查通讯卡接线正常,将通讯卡重新插拔,故障消失。

总结CPF21CPF23一般为变频器通讯卡故障,主要原因是通讯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者是通讯线断开。碰到此类故障首先考虑断电再上电,如果故障依旧,则需要检查通讯卡接线,将通讯卡重新插拔,实在不行需要更换通讯卡或者主板。

案例二

故障名称:1#门机起升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名称:重载时起升到3挡有时变频器会报“UV1

故障分析:“UV1”故障为主回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确低于正常水平,测量进线电源电压仅有360V左右,测量岸电箱电压在360V左右波动,判断为电压不稳,让司机换个稍微小的抓斗后故障消失。

总结:变频器对电网质量要求很高,此类故障我们通过正面办法无法彻底解决,只能从侧面寻找解决办法。

案例三

故障名称:5#门机起升2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起升经常无动作,变频器报CPF01故障

故障分析:将数字操作器重新插拔,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重现,检查数字操作器和主板的接头没有发现异常,将主板参数初始化后再重新设置还是不行,最后更换主板一块,故障消失。

总结:CPF00CPF01一般是数字操作器故障

          CPF00:变频器通电5S后,主板不能和数字操作器通讯

          CPF01:主板与数字操作器通讯过程中,发生了2S以上的通讯故障

          出现此类故障如果常规办法无法解决,则应先记下变频器

内部参数,将主板参数初始化。如果故障还不能解决,则

需要考虑更换主板。

案例四

故障名称:1#门机行走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场:一动行走,变频器就报LF故障

故障分析:LF故障为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缺相,从变频器柜内行走接

触器下端测量发现C相缺相,从行走柜内热继电器下端

测量正常,判断为中心集电器出有问题,检查发现滑环处

有碳刷接触不良,调整碳刷接触面后行走正常。

故障总结:出现此类故障,要细心去查线,从上至下,依次排除。需

要注意的是,在从热继电器下端测量时,要将三相线脱开

测量,否则无法准确测量。

案例六

故障名称:5#门机起升2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场:一动起升手柄,起升2变频器就报PGO故障

故障分析:PGO故障是变频器检测不到编码器秒冲,修改变频器参数A1-02=2,开环运行起升正常。检查编码器发现编码器连接轴断,恢复连接轴后起升正常。

    总结:碰到此类故障首先考虑开环运行试试,如果开环运行正常,则一般是编码器和编码器卡故障。需要注意的是,当修改A1-02之前要注意留意一下E1组、E2组、D1组参数,因为修改控制模式参数时,这些参数可能会变化,特别要注意E1-04,E1-6组参数。

案例八

故障名称:5#门机起升不同步(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场:起升过程中,支持绳明显快于开闭绳,并有开斗现象。

故障分析:首先检查支持变频器和开闭变频器参数,主要是B2组、C1组、D1组、E1组参数,参数均相同。考虑修改B7-01,将支持绳B7-01=5%修改为B7-01=8%,不同步现场消失。

     总结:B7-01是安川变频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参数,仅在矢量

控制中才有用,一般用于起升双机负载平衡,平时碰到

追绳不好、起升不同步等现象,调节此参数有立竿见影

的效果。B7-01调大,速度会相应会变慢。

案例十

故障名称:7#门机起升1变频器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起升突然无动作,变频器报VCF故障

故障分析:VCF故障为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失衡过大,常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缺相。从变频器下端测量,发现电机A相缺相,打开电机接线盒检查发现A相接线柱烧断,重新压鼻子处理后恢复正常。

总结:此次故障原因可能是电机接线松动,所以要求我们在平时注意定时维保,防范于未然。

案例十一

故障名称:9#起升自动开闭斗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作业中突然没自动开闭斗

故障分析:与自动开闭斗有关的是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检查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及其接线,发现高速计数器CH1通道上一个A相秒冲指示灯一直不亮,顺着线路检查发现端子排上一根从编码器卡到高速计数器的接线脱落,重新接上后正常。

总结:碰到故障时不要盲目下手,要分析跟故障相关的部分,然后逐个检查排除。

案例十二

故障名称:6#门机旋转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6#门机旋转1热继频繁跳

故障分析:热继频繁跳说明旋转电机1有过载现象,正常情况下旋转电机1和旋转电机2应该是负载平衡的。检查发现旋转1电机温度很高,而且旋转1变频器输出电流很大,明显高于旋转2变频器,这说明旋转1电机和旋转2电机负载失衡。通过面板本地运行旋转1变频器,旋转动作,本地运行旋转2变频器,旋转未动作。检查发现旋转2连接轴断,旋转2电机空转,旋转1电机承担全部负载导致过载。

总结:有时候我们判断故障要有技巧,特别是当我们无法断定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时,可以考虑用一些有技巧性的方法来帮助确定我们的判断。

案例十三

故障名称:10#门机行走风机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

故障现象:10#门机行走电机风机一直吸合

故障分析:检查发现行走风机中继和接触器一直吸合,但是PLC输出模块相应输出灯没有亮,检查程序风机输出条件也不满足。用万用表测量PLC远程输出模块,发现行走风机对应的输出点与模块电源负极短路。更换远程输出模块B7A-R6C31后故障消失。

总结:对于PLC模块故障,有时要用替换法来判断,但是如果能通过万用表简单测量出来,更能提高我们处理故障的效率。

网友G:
總結了一下.  让大伙看的更直观

     要是能提供下设备的的整体电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让大伙看的更直观     要是能提供下设备的的整体电路就好了~~~

hehe ,我一个一个的发是想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而已,可惜没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武汉港迪的电控系统?

是啊,你怎么知道,,

网友I(2012-07-12):
楼主在武汉港迪工作,我也在东湖开发区工作,多多交流,chenl123a@163.com

网友J(2012-08-24):
对:shouwang123关于下午了,,,,接着来:案例十一故障名称:9#起升自动开闭斗故障(安川G7+OMRON C200HE)故障现象:作业中突然没自动开闭斗故障分析:与自动开闭斗有关的是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检查编码器、编码器卡、高速计数器及其接线,发现高速计数器CH1通道上一个A相秒冲指示灯一直不亮,顺着线路检查发现端子排上一根从编码器卡到高速计数器的接线脱落,重新接上后正常。总结:碰到故障时不要盲目下手,要分析跟故障相关的部分,然后逐个检查排除。 内容的写的很好 !继续写啊 !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让大伙看的更直观     要是能提供下设备的的整体电路就好了~~~

没错

网友L:
这个应该算精华帖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让大伙看的更直观     要是能提供下设备的的整体电路就好了~~~

最好在写点ABB维修案例,附带讲解一下常用型号的内部结构!!飞龙在天!

网友M:
终于盼来了好贴 有如粮食啊!

网友N:
继续发呀,好贴。工作总结有助提升自己

网友O:
应该受精!

确实是心得体会啊!

网友P:
借地方,续一个门机故障

电梯门机不运行,测量变频器没输出,静态测量电机没问题,更换变频器后,运行了几周,电机闪火,有损了一个变频器。拆解电机,转子扫破连线,连线处理后正常。

总结:确认电机时,要转请来测量一下。

网友Q:
好贴!

安川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会维修吗?

网友R(2012-10-29):
程工,怎么就发这么点啊

网友S:
哈东西啊    地顶一个

网友T:
我这里的门机用ABB变频器,也是武汉生产的,其中也有港迪电控系统。港迪在设计急停系统上存在失误,紧急停止按钮应作用于总断路器的失压线圈,但港迪设计的是作用于分励线圈,也即是用通电来使断路器分断,如果万一急停按钮触点接触不良或连线脱落,以及断路器分励线圈断路等,急停就失效,这会引发重大事故。因此紧急停止系统一定要用断电操作,对断路器而言就是要采用失压脱扣器,急停按钮采用常闭触点,这祥平时即使出现接线脱落等情况,断路器就会分断,从而逼着修理人员查找原因,保证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网友U:
   写的很好,很实际,很贴切。

   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可以当做教程来应用在平时了!

网友V:
楼主和我是同行中的同类呀,期待与你合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T:
我这里的门机用ABB变频器,也是武汉生产的,其中也有港迪电控系统。港迪在设计急停系统上存在失误,紧急停止按钮应作用于总断路器的失压线圈,但港迪设计的是作用于分励线圈,也即是用通电来使断路器分断,如果万一急停按钮触点接触不良或连线脱落,以及断路器分励线圈断路等,急停就失效,这会引发重大事故。因此紧急停止系统一定要用断电操作,对断路器而言就是要采用失压脱扣器,急停按钮采用常闭触点,这祥平时即使出现接线脱落等情况,断路器就会分断,从而逼着修理人员查找原因,保证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有道理!其实更安全的设计,会在急停按钮上加了两个常闭触点,一路串着去硬件控制回路,还一路串着去PLC的

网友W(2012-12-03):
不错啊,都是宝贵的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X:
顶。。。期待有更多宝贵经验在这介绍

网友Y:
灰常感,谢的说,我在岚山港,是门机维修电工。向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