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 停 反 转

楼主(2012-02-09):
用一个普通按钮怎么实现电机的正转 停  反转谢了

网友A:
用PLC可以么?或者是双联开关。不过没必要,这个电路不实用

网友B:
用PLC好实现这个功能,在实际中没这样用的吧?不缺那两个按钮

网友C:
类似问题论坛已经讨论过啦,用一个普通按钮实现电机的正转、反转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D:
这种情况只用一个按钮是肯定办不到的,必须加些辅助设备,PLC,计数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只用一个按钮是肯定办不到的,必须加些辅助设备,PLC,计数器,。。。。。。。。。。。。。

必须外加辅助设备,否则无法实现。

网友F:
楼主想象力丰富啊 !!!!!!

网友G:
一个按纽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停止三个状态,要求按钮有三个位,见过三位的开关,按下一次正转、接着按下反转,再按回到初始状态停止,这个要求按钮有三个触头,国内也有做这种按钮的,可以咨询下,但是在工控场合建议你不要使用这种。特别是电机正反转,可以考虑三位选择开关来做。

网友H:
   本图是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反停硬件电路图:

       该电路是这样完成控制电机正反转及停车控制的:按一下按钮,发光二极管 灭一下,又亮,延时1.5秒,电机启动正传,如连续按二下按钮(间隔时间为0.3S), 发光二极管 灭二次又亮    电机停,如连续按三下按钮, 发光二极管 灭三次又亮 电机反转。具体电路工作原理请见 用硬件设计“一个按钮可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停”的线路图 一文。

网友I:
直接用PLC还好些。我相信比较过的人都会选择PLC控制。

网友J:
一个按钮不可能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肯定需要其它的辅助元件,最好就是用PLC实现自动控制,即安全可靠,故障率也低。

网友K:
楼主用点动开关,这么控制比较复杂,用倒顺开关很方便,建议用倒顺开关

网友L: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M:
   最简单老式的那种风扇控制开关不是有高速、匀速和停止三个状态位吗,能不能用那个改造一下使用,不过只是想想,具体害的讨教康巴子们,吼吼!

网友N:
这就是一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

网友N:
从这个电路上在延伸就可以了。

网友L: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O(2012-03-21):
真不错,感兴趣,能不能给设计一个, 用硬件设计一个按钮控制启停电路?谢谢! 你的QQ是?

网友P:
我的一个帖子里有这个解决方案啊。我给你找找。

网友P:
PLC典型梯形图(微分指令的应用示例)

网友P:
哦!这是,正传-停止电路。

不能实现反转。

网友Q:
一个按钮就0 1 你要实现3种状态怎么可能?就是加了其他的计数器什么的可以任何时候切换到自己想要的状态吗?

网友R:
按钮型号XB2-BD33.中间停止位,两边分别控制正和反.其实是个三位旋钮,但也归在按钮一类.

网友S:
只要动脑,一定会实现的,我只是画出来一个按钮,控制两台电机启停了,你说的应该很好画的。

网友T:
继电控制就可以    其实 很简单   我这有个点动的  你可以看看

网友U:
楼主你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U:
不过按SB1时速度可要快一点,要不然·········呵呵,接触器KM可要一合即开了

网友V:
竟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少用两个按钮,多用好几个继电器,还浪费时间考虑怎么控制。无论从什么地方说,都是劳神费力。没必要!

网友W:
I‘m so sorry 只用一个按钮  无法实现!!!!

网友T:
引用 网友X:


是不是保护少了一些  要考虑到安全的啊  万一接触器沾了呢  不安全

网友Y: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PLC还好些。我相信比较过的人都会选择PLC控制。

网友Z: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停止实用价值不大,但是可以锻炼逻辑分析能力,下面给出的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正转--停止--反转--停止--正转······循环,而且与按钮按动时间长短、快慢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