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文件速度慢的问题:工控机

楼主(2012-02-09):
为什么用QM67芯片组的主板装上XP或是WIN7时,安装杀毒软件或是打上补丁时安装其他软件速度会超级慢,例如EXCEL文件。

网友A:
工控机配置太低啦,慢也是正常的

它的特点是稳定

网友B:
什么工控机,一般的工控机都支持XP系统,不过工控机的配置会比我们使用的电脑配置会低一些,根据你所安装的工控软件选择合适的配置(配置可以高些),如果工控机不联网的话,可以考虑不安装杀毒软件,毕竟杀毒软件占用你一定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控机,一般的工控机都支持XP系统,不过工控机的配置会比我们使用的电脑配置会低一些,根据你所安装的工控软件选择合适的配置(配置可以高些),如果工控机不联网的话,可以考虑不安装杀毒软件,毕竟杀毒软件占用你一定资源。

网友B:
对于工控机安装,一般建议你安装纯净版操作系统,使用工控机自带的驱动,这样不至于工控机上很多需要的软件,对于需要连接外网的工控机来说,还是需要安装杀毒软件,这样可以起到防病毒侵入,搞工控的话,现在还是不建议你安装WIN7 ,XP SP2工控稳定性最好。

网友D:
敬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111094300001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E:
建议工控机都安装W2000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本身稳定性就搞,如果在路由器前段安装防火墙设备(例如思科)但是防火墙设备必须要有专业人员配好,尤其里面通过软件还有自己电脑设置相关数据,具体还得咨询专业人员,如果防火墙配好的话,工控机连外网也不用装杀毒软件(在保证不随便插拔移动存储设备的情况下)也可以,在w2000系统上设置这样的配置,机器也相对快多了,但是也有人不怎么放心,再在机器上安装杀毒软件,也可以说是第二道安全防线,整体速度就有点差别,不过总之比XP等其他系统的效果好点!

本地机器设置的大致方向说明

网友D:
 //每日擂台12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B:
问题解决到哪步了?提问者该反馈一下,这样更利于问题的交流。

网友F:
Win7系统的计算机在安装好多工业软件时都会出现问题的,STEP7、Winc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