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接法的电机能做星三角降压启动吗

楼主(2012-02-09):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不是标牌上写着三角接法的电机。  我们在接的时候都可以星三角启动啊

楼主:
如果是的话   星启动是W2 U2 V2     三角启动时U1 V1  W1

网友A:
如果电机接线盒内有六个接线端,可以接.星接是,接U1,V1,W1,U2V2W2短接.三角是U1-V2,V1-W2,W1-U2

网友B:
可以,本来三角接法的电机才能用星三启动

网友C:
星形接法的电机不能进行星-三角启动,只有角形接法并且接线盒里出六根线的电机才可以用星-角启动。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就是星型启动,启动后就三角形运行的电动机。

楼主:
在连接的时候星启动的复合线接 U1 V1 W1   三角的W2 U2 V2      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星形接法的电机不能进行星-三角启动,只有角形接法并且接线盒里出六根线的电机才可以用星-角启动。

网友F:
星形接法的电机不能进行星-三角启动,只有角形接法并且接线盒里出六根线的电机才可以用星-角启动。
为什么?

网友G:
对9楼的回复:星形接法的电机,其绕组额定工作电压为220V,如改接角形,其绕组电压变为380V,超出其容许的工作电压,会烧毁绕组的。角接电机的绕组额定电压为380V,如改为星接,其绕组承受电压220V,属于降压运行,运行几秒后改接角接即全压运行。这就是星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