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3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现用314C-2DP的CPU跟FM353的模块实现伺服的定位功能,但现在遇到问题,在组态完毕后,有时候CPU上电正常,有时候不正常,错误是:模块未准备好,有时候正常了,进入模块设置操作都没问题,CPU停止或运行也都正常,但掉电后再次上电就又不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硬件组态的时候有没有报过错误?没有的话,建议仔细检查一下插槽等硬件问题。

楼主:
正常的时候,通过软件设置模块参数都没问题,但一重新上电就又报错

没有规律,多下载几次碰巧哪次好了,能连上模块,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硬件诊断里:1 由参数分配错误或不允许的预设组态与实际组态不同而引起的STOP模式:禁用启动

                  2模式从STOP转换到启动状态

                 3 参数分配错误阻止了启动

                 4一个或多个模块还未做好运行准备

                 5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6上电备份

 这是诊断缓冲区里的

网友B:
检查你的模块供电是否稳定正常!

还有就是通讯线是否连接可靠!!有时候针脚内有东西也影响!

网友C:
呵呵,可以按下面的试试:

分开供电,FM353先上电,OK后再CPU上电;

或者,同意电源的话:程序中OB100中做个延时,首次起机延时1,2分钟后再和FM353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的时候有没有报过错误?没有的话,建议仔细检查一下插槽等硬件问题。

开始我还以为他(黄)真是专家呢,时间久了一看,就是个傻....B...

 上面4,5楼说得对,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PLC先得电了,然后PLC开始找模块,但是模块带电比较晚,PLC没有从模块得到响应,所以报错。

    解决办法很简单,如上所说,先给模块供电,再给PLC供电。

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把通讯响应时间略微延长。比如以前设定一秒之内没有反应,报故障,你可以改成两秒。比如原来重复通讯十次连接不上报故障,你可以改成20次。。

  还有其他办法。道理知道了,怎么改你就随意了。。

再说一边,那个黄就是个傻...B..

楼主:
谢谢大家,咨询的西门子客服,答复是肯能模块有问题,大家说的我都试了, 模块先上电,还有将时间延长,都不行,有时候SF灯亮了,不理它过一会就自己正常了,彻底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