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09):
求教:  “PTO/PWM  更新方式:0=异步更新;1=同步更新”,异步更新与同步更新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同步更新:如果不需要改变时间基准,就可以进行同步更新。利用同步更新波形特性的变化发生在周期边沿,提供平滑转换。

      异步更新:PWM 的典型操作是当周期时间保持常数时变化脉冲宽度。所以不需要改变时间基准。但是如果需要改变 PTO/PWM 发生器的时间基准,就要使用异步更新。异步更新会造成 PTO/PWM 功能被瞬时禁止,和 PWM 波形不同步。这会引起被控设备的振动。由于这个原因,建议采用PWM 同步更新,选择一个适合于所有周期时间的时间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更新:如果不需要改变时间基准,就可以进行同步更新。利用同步更新波形特性的变化发生在周期边沿,提供平滑转换。      异步更新:PWM 的典型操作是当周期时间保持常数时变化脉冲宽度。所以不需要改变时间基准。但是如果需要改变 PTO/PWM 发生器的时间基准,就要使用异步更新。异步更新会造成 PTO/PWM 功能被瞬时禁止,和 PWM 波形不同步。这会引起被控设备的振动。由于这个原因,建议采用PWM 同步更新,选择一个适合于所有周期时间的时间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更新:如果不需要改变时间基准,就可以进行同步更新。利用同步更新波形特性的变化发生在周期边沿,提供平滑转换。      异步更新:PWM 的典型操作是当周期时间保持常数时变化脉冲宽度。所以不需要改变时间基准。但是如果需要改变 PTO/PWM 发生器的时间基准,就要使用异步更新。异步更新会造成 PTO/PWM 功能被瞬时禁止,和 PWM 波形不同步。这会引起被控设备的振动。由于这个原因,建议采用PWM 同步更新,选择一个适合于所有周期时间的时间基准

要是想要实时更新PTO的时基值与脉冲数,能否可以终止上一脉冲串的输出转而执行新赋值的脉冲指令,如可以的话,我该选择同步还是异步更新呢,或者还需要别的参数设置?

谢谢!

网友D: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