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屏与cpu313c-2ptp的ptp口怎样连接?

楼主(2012-02-09):
台达触摸屏与cpu313c-2ptp的ptp口采用RS485方式相连接。自制连线, 触摸屏侧接线端子为1脚D+、6脚D- ,CPU的ptp口有4脚R(A),11脚R(B), 它们是怎样对应的呢?是D+---R(A)呢还是D+---R(B)呢?接错了会造成硬件损坏吗?请高手赐教!(MPI口也是自制的线试过1-3,6-8),能正常使用。想试下PTP口)

另外哪有MPI口的详细管脚定义呢?

楼主:
做过的朋友指点下吧。在线等

网友A:
请问你的R(A),R(B)的定义是什么   485无非是正负

楼主:
已解决。D+对+,D-对-。刚开始理解错了。希望对别人有所帮助。

但现在是PTP口和组态软个之间的通讯问题,在PLC里只使用SFB60和SFB61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