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HMI上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灯的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初使用HMI,向大家请教一个HMI上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灯的状态的问题.即象物理状态的琴键开关控制灯的状态一样.按下一个按键灯亮,再按另一个按键灯灭.或者一个按键控制两个灯也可以.请问三个元件的地址类型该怎样设定.谢谢先

网友A:
可以程序控制 做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B:
你打算直接用HMI来控制这个灯吗?这个一般是通过读取上位机的对应状态来显示的,如下图,你可以在上位机,比如PLC中来做程序,用按钮1 R100和2 R101来控制一个内部继电器R103,把状态显示到HMI

楼主:
请教 再弱问一下,直接在HMI上不能完成吗?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一个ON/OFF开关这样控制灯呢? 只要把两部件设置位地址一样 就可以

网友C:
置位灯亮 复位灯灭  这种控制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呢?

网友D:
必须在程序中定义一个变量,在把界面上的开关与此变量连接,在进行必要的组态设置就行了

网友E:
用置位,复位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F:
直接也是可以的,就是用HMI中的位变量。用一个位变量就可以了,指示灯显示位变量的状态。两个按钮一个用于置位变量,一个用于复位变量。

网友G:
PLC程序里面实现也可以···要是屏里做的话也要经过PLC的吧

网友H:
一个用SET,一个用RST就可以了

网友I:
一个置位,一个复位就OK

网友J:
HMI程序或是PLC程序中都可执行这个功能的说

1,PLC程序中容易点吧,在HMI人机中只需要按下设置为按下取为就行

网友K:
用或指令(OR)加一个异或指令(XOR),只要两个按钮处于相反状态就亮灯。相同状态就灭灯。

网友L:
用PLC中的一个中间位代表按扭状态,这个状态就像物理开关一样运用就行了

网友M:
你用了HMI总要PLC得吧  不可能直接用HMI控制这个灯的。HMI是与PLC通讯,是人操作PLC的途径,最终控制灯亮灭状态的是PLC。这个功能你可以在PLC中得程序做出来么。当然你可以直接在HMI上做两个按钮分别对控制灯的那个输出点如Q0.0 置位复位  。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朋友的点拨与指点,谢谢大家.我还是觉得邓工的回复比较直观,不知大家认同否?

网友N(2018-09-02):
,就是用HMI中的位变量。gs指示灯显示位变量的状态。两个按钮一个用于置位变量,一个用于复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