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V工频电机用在690V伟肯变频器上出现故障

楼主(2012-02-10):
小弟手头的项目使用伟肯690V的变频器带动南方泵业的690V电机的水泵,结果使用了10多天出现过流故障,换了两台水泵都出问题了。小弟一直迷惑,希望处理类似情况的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A:
可能原因:

1)电机绝缘设计裕度小。。

2)变频输出波形不良。。变频输出后面没有加电抗器或滤波器。。

3)输出电缆过长,远远超过变频器厂家规定要求。。电缆容抗造成反射毛刺波形幅值过大,击穿电机绝缘。。

网友B(2014-07-24):
690V的变频器带690V的电动机不是问题

问题是功率匹配问题,扬程匹配问题

网友C(2014-08-29):
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建议u/f曲线使用线性,或者干脆作何静态参数辨识。然后把转矩自动提升功能开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