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 PLC在断电后重新送电部分模块通讯不响应(OK绿灯闪烁)

楼主(2012-02-10):
logix5000 PLC在断电后重新送电部分模块通讯不响应(OK绿灯闪烁),通讯来回打模式转换开关可以恢复(有一定概率)

案例如下:PLC空开跳开,现场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OK显示红灯闪烁。将PLC输入、输出空开断开,重新送上,模块OK显示绿灯闪烁,多次转动转换开关没有用,其它模块响应,但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就是不保持绿灯常亮。
恢复正常步骤如下:先停PLC CPU的电源,就是在转换开关旁边,然后停GH001柜内,F23 PLC输入输出模块电源,通过观察发现模拟量模块在上电检测完之后,未闪烁绿灯,而是保持绿色(忘记是否转到过转换开关)等待PLC CPU机架模块响应完后,将转换开关往左打 恢复中间 往右打 再往左打 恢复中间 往左打 最后恢复中间, PLC正常工作

每次断电后重新送电都有这种现象,而且打转换开关恢复是有一定概率的,有时2~3分钟就打好了,有时要一个小时,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各位大虾,感激不尽

网友A:
一直都这样吗,还是以前好的,现在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B:
检查ControlNet网络配置,其次,如果系统已经进入运行阶段只有少量需要调试,建议一般情况下将钥匙打至RUN,如果使用存储卡,请参照AB提供的相关例程完成初始化的相关操作,如:清理故障等

网友C(2012-03-15):
我们生产线上的logix5000 PLC 在外围设备故障停机后也出现输出模块OK灯闪现象,重新上电后回复。

网友D:
我这有一套AB logix5000 (冗余)的系统也有这种问题,每次掉电重启之后就有一个AI模块OK灯绿色闪烁,上位机系统的所有数据就保持不变,一直找不到原因,有一次重新规划一下网就好了,但是网络配置老是下载不下去(只成功下载过一次),太怪了。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