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间继电器控制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请教各位,现在要求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纸带长度,当达到设定时间时,气缸下降,到下位后上升。等待下一个时间到来再动作。示意图如下:

我的想法是,当到达时间设定后,发一个脉冲信号,控制电磁阀自锁动作,气缸下降。下降到下感应开关时,解除自锁,气缸上升,但是很麻烦!大家都来研究下!

网友A:
很简单,但是精度保证不了。去买个步进电机,用PLC做个程序,精度提高无数倍

网友B:
用时间计时精度太差。可以在调速电机从动轮上设置一个检测架,在旁边安一个接近开关,当达到规定纸带长度时检测到,同时电机停止,汽缸下降;然后汽缸上升,电机进行下一次旋转。

楼主:
要求电机一直转不能停止,不要求精度的,用时间继电器就是为了便宜

楼主:
还有用接近开关转换成长度,以前好像用过一种日本的仪表,可以设定成长度,忘了是哪种型号,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C:
用接近开关+计数器来控制不是更好吗?

网友D:
建议还是用步进和PLC控制,精度高,系统可靠

网友E:
如果控制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这样做的,接近开关也是可以的。我们以前做过切类似肥皂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求电机一直转不能停止,不要求精度的,用时间继电器就是为了便宜

楼主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成本低,精度要求不高,这个设备就是个裁纸设备

你说的很麻烦,能具体讲讲怎么个麻烦吗?个人认为这样做也很简单哦,就是下限检测来复位时间继电器,这样的控制在挤塑机械上常见哦,就是生产水管之类的,要截断,要求也不很精确,就是如此控制,建议楼主把你说的麻烦,具体说一说。

网友G:
关键是这个剪的过程中,纸前进吗?会不会在剪刀哪里堵上?

网友H:
在驱动轮上安装一块磁铁,取出计数信号给计数器,计数到设定数,控制电磁阀动作,同时计数器清零进行下一个计数。

网友H:
清零信号是气缸延时继电器给的。

网友I:
     在转速调整到固定速度,且能保持匀速运行下,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延时时间到,时间继电器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得电且自锁,气缸下降。下降到下感应开关时,感应开关动作,其触点断开,使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失电断开,气缸上升。。。

网友G:
如果要精度,可以在两个压滚的轴上装个编码器,把剪刀做成活动的,可以前后移动,到了设定的长度剪刀压住纸然后剪切,剪切好了通过气缸把剪刀回到初始位置。

就像做夹芯板的机器

网友J:
长度、速度和时间是函数关系,既然速度是变化的,用时间定长很难调整,干这一行不要留下难题让操作工解决,人家会骂的。既然精度要求不高,建议用编码器+计数器定长,既简单价钱也不多,精度高,定长设定方便,不过切纸时(气缸动作),电机还是停下为好,不然纸张顶在切刀上就塞在疏导器里了。电机要装设刹车装置。

网友K:
气缸上升下降干啥呢,,,切纸呢,还是亲嘴呢?

亲嘴木啥,耍流氓也合法呀,,,可切纸切断鸟,后面滴纸,可咋嘛咋跑呀?,,,

俄是傻瓜,木看明白鸟,

网友L:
这种做法完全可以。只是在气缸、与电磁阀的选择上要注意。动作时间要快。 电机的运行速度与气缸的动作时间必须调整好。带动纸袋运行的托辊与压辊之间的间隙调整好。防止因丢转而造成的误差。

网友M:
楼主有一种电磁阀双头的,本身就带自锁功能,只要给电就自锁,自动到达下位,到达下限位以后接通另外一头自动回去,如此反复。难度有木有??木有吧 继电器的自锁都不要用或者说继电器都不要用了是不是?

还有一个你这个电机一直在转,一直再转哦,但你切下去的一瞬间,后面的纸张挡住了怎么办?这里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办法涡轮控制。

具体的要是有兴趣,加我QQ 396625016 私聊,涉及公司机械结构不方便论坛透露不好意思。

网友N:
对逆变器有兴趣的来看看(inverter,solar inverter,online ups)

网友O:
时间控制精度不够,主控要是PLC的话,建议在内部进行时间*速度计算进行动作;

更准确的话,在滚筒上安装一个码盘,用接近快关检测,计算长度,进行动作,记米可以选用欣灵的HHM1-A/B计米器。

网友P:
切纸的过程中电机都不停。个人感觉这个工艺不是很好!

网友Q:
我也建议用步进和PLC控制,精度高,系统可靠

网友R:
楼主要求是有点问题,除非,切纸速度超快。皮带速度慢。用延时继电器应该可以吧,调速电机的延时驱动气缸动作,当气缸到上位沿时复位延时继电器。应该用两个继电器吧。

网友S:
不要求精度,完全可以这么做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这个剪的过程中,纸前进吗?会不会在剪刀哪里堵上?

对头,楼主说的意思电机不停的,那么在切的时候会有堵的现象的。

网友U: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V:
最好的办法是加应该编码器!

网友W:
用带自锁的电磁气阀,开关只需一个电脉冲信号就转换工序的。不需要懂自锁什么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这个剪的过程中,纸前进吗?会不会在剪刀哪里堵上?

是啊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要求电机一直转不能停止,不要求精度的,用时间继电器就是为了便宜楼主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成本低,精度要求不高,这个设备就是个裁纸设备你说的很麻烦,能具体讲讲怎么个麻烦吗?个人认为这样做也很简单哦,就是下限检测来复位时间继电器,这样的控制在挤塑机械上常见哦,就是生产水管之类的,要截断,要求也不很精确,就是如此控制,建议楼主把你说的麻烦,具体说一说。

感觉这样很简单的呀!要是感觉时间继电器的精度不够(个人感觉够了)。就用接近开关、计数器控制好了!

皮带轮上安装一个齿轮,接近开关用来数齿数,当达到一定数量时(长度)控制气缸剪裁。

网友Z:
你根据牵引轮的周长然后安装计米器计米切料,时间控制不现实的。

网友U:
/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AA(2020-10-17):
看看就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