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面试问题分析与解答

楼主(2012-02-10):
问题1: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取得成就?

分析: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它给求职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让求职者表明自己的热情和挑战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为面试人在判断求职者是否对这个职位有足够的动力和自信心方面提供关键信息。

错误回答:我不知道。我擅长做很多事情。如果我能得到并且决定接受这份工作,我确信自己可以把它做得相当好,因为我过去一直都很成功。
评论 尽管表面上听起来这种回答可以接受,但是它在几个方面都有欠缺。首先,这种语言很无力。像“擅长做很多事情”以及“相当好”之类的话,都无法反映你的进取心,而如果不能表现出足够的进取心,你就很难进入最好的企业。另外,将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同这个职位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求职者对这一特定职位没有足够的成就欲望和真正的热情。

正确回答: 从我的经历来看,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适合我的一份工作。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领域并且关注贵公司,一直希望能有这样的面试机会。我拥有必备的技能(简单讲述一个故事来加以说明),我非常适合这一职位,也确实能做好这份工作。
评论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因为它可以告诉面试人,这个求职者拥有足够的技能和知识来完成这项工作。他所讲的故事表明了求职者的技能,也验证了他最初的陈述。最后,求职者表示了“做好这份工作”的愿望,这证明了他具备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进取心。5a880faf6f?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c350ade2a4

问题2:你最大的长处和弱点分别是什么?这些长处和弱点对你在企业的业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分析:这个问题的最大陷阱在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而且还要加上一个后续问题。这两个问题的陷阱并不在于你是否能认真地看待自己的长处,也不在于你是否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记住,你的回答不仅是向面试人说明你的优势和劣势,也能在总体上表现你的价值观和对自身价值的看法。

错误回答: 从长处来说,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突出的方面,我认为我的技能是非常广泛的。至于弱点,我想,如果某个项目时间拖得太久,我可能会感到厌倦。
评论 这种回答的最大问题在于,求职者实际上是拒绝回答问题的第一部分。对第二部分的回答暗示了求职者可能缺乏热情。另外,基于对这一问题前两个部分的回答,求职者对后面的问题很难再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正确回答: 从长处来说,我相信我最大的优点是我有一个高度理性的头脑,能够从混乱中整理出头绪来。我最大的弱点是,对那些没有秩序感的人,可能缺乏足够的耐心。我相信我的组织才能可以帮助企业更快地实现目标,而且有时候,我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也能影响我的同事。6fe97759aa?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b922cfa312
评论 这个回答做到了“一箭三雕”。首先,它确实表明了求职者的最大长处。其次,它所表达的弱点实际上很容易被理解为长处。最后,它指出了这个求职者的长处和弱点对企业和其他员工的好处。

问题3:是否有教授或者咨询师曾经让你处于尴尬境地,还让你感到不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样回应的?
分析: 这个问题考查的是求职者在陌生领域工作的能力。通过这个问题,面试人可以了解到,当所给的任务超过自己目前的能力水平时,求职者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
错误回答: 我相信质疑权威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可能在学校里学到一切知识。很多人以为自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可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你知道,那些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
评论 这种回答的最大问题在于,求职者把问题的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了。严肃的面试人并不关心你对高等教育的观点。他们想知道的是,当出现问题中给出的情况时,你将怎样处理。这种回答的另一个弊端是,它会使面试人对你是否愿意服从领导产生怀疑。5568161a8c?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d5792c152c
正确回答: 在我当学生的这几年中,我尽自己所能多学习知识,经常选择一些不熟悉的课程,因此往往会受到教授的质疑。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科目知之甚少时,我就尝试预见一些问题,为回答问题做些准备。当我被难住时,我尽可能做出科学合理的猜测,承认我不知道的东西,并且从不懂的地方开始学习。(如果可能,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评论 这种回答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清楚地表明了求职者会积极面对艰难处境。它也显示了求职者有雄心和明确的态度,知道怎样处理离奇和模糊的问题。

问题4:你是否曾经得到过低于自己预期的成绩?如果得到过,你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的?
分析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可以揭示求职者的热情和进取心外,还可以揭示求职者是否愿意为某一事业奋斗,是否愿意为追求公平而奋斗。
错误回答 记得有一次,我觉得应该得B但却得了C,我去找辅导员,他给我看了我在每个项目上的得分情况——我处在C级的边缘但很明显是C.我很高兴能核实一下而不是接受既定的分数值。4005f8da13?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60d149af1f
评论 这个问题开始时回答得很好,但最后却不尽如人意。从最初的情况看,求职者似乎愿意追查到底。但是后来很显然,他(她)没有试图做出改变。

正确回答 我曾经和一个研究地球科学的教授有过一段令人记忆犹新的经历。这个人一向以偏袒理科生而出名,而我偏偏又不是理科生。在我们班上,所有的非理科生都感到,他对我们的知识基础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期望。由于他的偏见,这些非理科生大多都表现不好。尽管我表现还算不错,但我还是和其他学生一道向系领导发出了一份声明,建议校方审查一下他的教学方式。
评论 这种回答能够表明,这名求职者有能力克服困难处境,而且能够脱颖而出并居于领先地位。这样的回答还可以表明,这名求职者高度重视公平感。同时也表明了求职者十分关心集体利益。
问题5
出于工作晋升的考虑,你打算继续深造吗?

分析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可以用来衡量你的雄心,也可以判断企业对你的重视程度是否会影响你对自己未来的重视程度。8f07f89ddb?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4c20a920bf
错误回答 我不知道。我已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学位,我认为自己已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觉得实际工作经验比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有价值。

评论 尽管求职者试图通过这种回答反映其积极的一面,而且这样回答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间接地讨好面试人(面试人就是“实际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根本没有反映出求职者追求上进的意愿。因此,根据求职者所表达的信息,如果碰上一个乐观的面试者,他(她)会认为你缺乏雄心,如果碰上一个悲观的面试者,他(她)可能会认为你很自负。
正确回答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当然会考虑继续深造。但是,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回学校学习是很盲目的。如果我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确实有价值,而且也需要获得更多的教育才能在这一领域做得出色,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去学习。
评论 这种回答显示了求职者的雄心、热情以及动力。同时也表明,求职者具有与众不同的头脑,而且对重大职业决策非常认真。
问题6
你曾经参加过哪些竞争活动?这些活动值得吗?ea6328a42e?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4c65f8a52f
分析 通过调查你经历过的实际竞争场景,可以反映你对竞争环境的适应程度,也可以反映你的自信心。当竞争成为关键因素时,正是讨论小组活动或企业业务的一个绝好机会。

错误回答 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人。我认为,在所有我做过的事情中,我实际上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的态度。毕竟,只有这样你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企业界生存,对吧?
评论 这样的求职者阅读了太多关于鲨鱼和汉斯之类的故事,他这样回答让人感觉在企业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尽管企业界是高度竞争的,但是企业中的人憎恨别人把自己看成是凶猛的梭子鱼。
正确回答 我喜欢小组运动,我一直都尽我所能参加这些活动。我过去经常打篮球,现在有时候也打。同小组一起工作、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在竞争中争取胜利……这些事情确实非常令人兴奋。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能够正确看待竞争。这意味着他(她)能够利用竞争力量在竞争中取胜,而不会毁掉同事的工作成果。
问题73f027327d8?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e85d8ecacd
你怎样影响其他人接受你的看法?

分析 你的回答将告诉面试人,首先,你对影响别人有什么看法。其次,你影响别人的能力究竟有多大。
错误回答 一般情况下,这取决于这种想法的价值。如果这是一个好想法而且我所交往的人是通情达理的,那么,一般情况下,让别人接受我的想法不会太难。
评论 这种回答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问的是你怎样对待那些不赞同你的看法的人。这个回答表明,你愿意在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不喜欢不和谐的工作氛围。
正确回答 这是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努力探索的一个领域。对于好的想法,甚至是伟大的想法,人们有时并不接受。我现在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你表达想法的方式同想法本身一样重要。当我试图影响别人时,我一般会假设自己处在他们的位置上,让自己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然后我就能够以一种更可能成功的方式向他们陈述我的想法。
评论 首先,这个回答表明,你理解人际沟通的复杂性,知道使别人改变看法具有一定的难度。其次,这个回答还表明,你知道影响别人时运用策略很重要,而且也能够采用合理的方式说服别人。最后,这个回答还表明,你知道在沟通困难的情况下,沟通方式和沟通内容一样重要。b794217348?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92ff12784d
问题
在做口头表达方面你有哪些经验?你怎样评价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

分析 这个问题旨在测评你的公共演讲能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你对演讲能力的自我评价。
错误回答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在做演讲时感到紧张,我可以做口头表达,但是说实话,人们并不总是愿意倾听。我认为,有时候,给人们发放纸面信息再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做会更好一些。
评论 这种回答清楚地表明,你这方面的能力很欠缺,它不仅说明你不喜欢口头表达,同时也意味着你不愿提高自己的口头表达技能。
正确回答 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公共演讲是美国人最害怕的事情。我认识到,如果大多数人都害怕做公共演讲,那么在克服自己的恐惧并掌握口头陈述技能之后,我就能够在竞争中更胜一筹。因此我抓住所有的机会做演讲,而且我发现,做的演讲越多,就越对演讲感到轻松自如——当然也做得更好。e76fc52277?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2555b7c98f
评论 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它具体说明了你在这方面的能力,而且它也表明你正在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演讲技能。通过承认口头陈述是很复杂的,求职者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诚实和正直。

问题9
你怎样比较自己的口头技能和写作技能?

分析 这是一个暗藏杀机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被问及对两种事情做比较的问题,你就一定要小心。这样的问题通常是想让你说出自己的弱点。
错误回答 (任何表明自己的某一技能比另一技能好的回答)
评论 你中圈套了。a126b2f4b2?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3e5415eb55
正确回答 从现在的情形看,企业越来越重视职员的能力,希望他们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方面都能够做到清晰、明确。我总是利用机会提高自己的口头沟通和书面表达技能。我认为,这两种技能都是极为重要的,任何想要在企业界取得成功的人,这两种技能都应该具备。

评论 这种回答避开了陷阱,避免被别人认为自己在某一方面薄弱。同时,也可以表明,你理解高效沟通技能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面试人确信,在一般技能方面你拥有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技能是无论什么企业都需要的。
问题10
在写专业论文时你最不喜欢哪些方面?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判断你是否愿意开展研究工作,是否愿意发现信息并找到困难问题的解决办法。
错误回答 我最担心的就是进行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如果我对研究课题感兴趣,我不介意开展研究工作。但很多时候,研究所得的成果并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应用。cbf4caaed3?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17fda73c03
评论 尽管很多读者可能会同意这种回答,但它却不能让面试人感到满意。很多工作任务都是单调和繁琐的,听到求职者表示不喜欢枯燥的事情,这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正确回答 如果我认真工作的话,我会发现某一题目有无穷多的信息。我认为最难的工作就是判定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可以开始动笔写论文。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理解研究的意义并愿意从事研究工作。它还表明求职者能够深入调查,也表明求职者能够胜任书面论文的写作。 95d565ef66?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4cb5d40ed4

问题11
上下级之间应该怎样交往?

分析 通过这个问题可以了解求职者在企业等级结构中的沟通方式。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求职者可以展示自己在复杂领域工作的技能水平。
错误回答 我愿意并且相信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毕竟,如果你要和某人团结合作,你最好要了解这个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互相理解,而且你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评论 这个回答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表明求职者非常不成熟。任何对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冲突在工作中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建立亲密友谊可以化解矛盾的想法,表明求职者不能真正理解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的界限。
正确回答 我认为,能在企业各个层面上清楚地进行交流,这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我认为自己已经在这个方面培养了很强的能力。从上下级关系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每个人以及每种关系都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始终不带任何成见地来对待这种关系的发展。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理解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多样性。求职者明确地表达了高效沟通技能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自信。
问题12
你的好友怎样评价你?

分析 通过这个问题可以了解求职者的个性。这个问题看起来与求职者的潜能无关,但它反映了一种趋势,那就是企业倾向于雇用有高尚道德标准和高超技能的人。错误回答我认为他们会说我是一个有趣的人。对我最恰当的评价就是,我喜欢努力工作和尽情娱乐。
评论 这种回答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它却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种回答并没有对所提问题做出答复,还会让面试人怀疑求职者没有亲密的朋友。另外,这种回答也会让面试人怀疑“尽情娱乐”的本质,从而有可能提出更多具有杀伤力的问题,比如有关酗酒和吸毒等问题。
正确回答 我的朋友对我很重要。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有互相依赖的感觉。我们都很忙,并不能经常会面,但在我可以称为亲密朋友的几个人中,我们都知道,大家随时可以互相依赖。
评论 这种回答反映了一种成熟感,如今的企业非常重视这种感觉。求职者的优良素质和对少数几个朋友的重视,都可以表明求职者的心理素质相当稳定。有关的故事听起来也必须真实,如果不真实就不要使用——因为这不会奏效。
问题13
你和同事们怎样相处?

分析 通过这个问题以及前面上下级关系和朋友关系的问题,面试人可以对求职者的有效沟通技能得出一个总体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和同事们相处是最关键的沟通问题,因为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在离职的人中,80%是因为不能适应其他人。与同事的有效沟通能力将减少面试人的担心,避免他(她)认为你是又一个不合适的人选。
错误回答 我是一个容易交往的人,能够同大多数人和谐相处。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真正遇到过无法与我相处的人。我们总会遇到某个自己不太喜欢的人,这种人不像其他人一样容易相处,但是我努力忽略这一点。如果某个人确实讨厌,我就耐心等待,直到他们最终消失——我相信这种人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评论 同某些错误回答一样,这种回答看起来也相当无害。但是它有几个漏洞。首先,没有人能够跟所有人和谐相处。在做出能够和所有人相处的泛泛陈述后,紧接着却谈论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使得这种回答听起来有点矛盾。最后,求职者打破了面试的一个主要规则——永远不说别人的不好。
正确回答 我一般都能与同事相处得很好。当然有时候也可能会同某人发生冲突。这时,我一般会注意寻找冲突的根源,而不是转移到对对方的攻击上。我发现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它可以使我同任何人都维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另外,通过这样做,我往往都能解决问题,甚至会促进与同事的关系。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的心理是稳定的,而且具有很高的人际协调能力。通过将问题和人格区别开来,求职者表明了自己在过去曾经顺利解决过人际关系问题,而且过去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很成功。
问题14
你认为自己最显著的成就是什么?为什么?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让面试人了解你的价值观。你选择谈论的事情将揭示出你的道德标准以及你的侧重点。
错误回答 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是非常艰难的。你知道,我顺利完成了学业,我很自豪自己能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评论 从表面上看,这种回答似乎无懈可击,很多人可能也用过类似的回答方式,但是,事实上它存在着几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学生求学在今天是相当普遍的,因此这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次,这种回答集中强调一个进行的过程而不是某一具体活动,并不能突出你的独特性。
正确回答 (这里我并没有给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供你参考,但我建议你考虑一下,自己做过的事情中有哪些能突出你的独特性。比如,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被选举为班长,妥善处理了一次家庭危机,写了一篇综合性的校报文章,在辩论赛中获胜,重新制作一台汽车引擎,重组一个部门,成功地开发一条新生产线……)
评论 在这些例子中,每一个实例都应该是独特、深刻的,而且它能够将你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要记住,对于你的成就,你并不需要得到正式承认。你运用这些实例只是想表明自己做得很出色,很为之自豪。花费点时间想一想这方面的事情。这种方法比千篇一律的“我顺利完成学业”更有效果。

学院优秀毕业生:说明我在大学4年里的综合表现是被认可的。

我在计算机系都很多的朋友,每一个人都不算咋,并受收获了一些真挚的友谊。

我把初中的同学联络起来,并且大家开始保持联络。

问题15
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工作最为成功?

分析 这个问题考查的是你在什么条件下工作最有成效,你的回答将反映出你青睐的工作方式,反映出那些影响你成功的因素,同时也可能反映出你的缺陷。
错误回答 只要我用心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取得成功。只要知道别人的期望,我一般都能够做到使之满意。
评论 尽管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同前面的问题一样,我们称其为一种通用回答,它最多只能给面试人留下浅浅的印象。这种回答的真正问题在于,它假定企业寻找的是那种善于听从指令的人,而不是勇于开拓的人。在当今时代,大多数企业都在寻找能够自我激励的人,因此,在面试中表明你需要别人指导可能是致命的。
正确回答 我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个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收集与问题有关的信息,清楚地界定问题,制定策略以及实施这个策略。我发现大多数人忽略前两个步骤而直接跳到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上。只要拥有足够的信息而且能够看清问题,我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过去曾经解决过困难问题,曾经思考过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且也形成了一套解决困难问题的方法。同时,它显示了求职者的自信,表明了这些技能在经过实践检验后是可行的。另外,它也说明求职者愿意在将来使用这些技能。

问题16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你会怎样努力工作?

分析 很明显,面试人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确认求职者是否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一定要显示出自己履行责任的意愿和能力。
错误回答 我对某一任务的重视程度取决于这一任务的难度,同时也取决于我对完成这项任务的迫切程度。如果我认定某项工作确实很重要,我就会投入全部的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评论 这里的第一个错误是求职者自认为精力是有限的。任何企业都不会对看起来精力有限的人感兴趣。其次,求职者只有对他(她)个人感兴趣的工作才会重视和投入,这种说法表明他(她)不愿意接受不太感兴趣的任务。

正确回答对我来说,如何努力工作,不是问题。我的做事原则是,如果我制定了一个目标或者被分配了一项重要任务,我就会尽我所能地努力工作,实现预期的目标。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怎样出色地工作——也就是说,怎样工作才能尽可能简单和顺利地完成任务,这样我就可以把精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评论 这种回答的好处在于,它表明求职者有无限的能量,而且对工作也非常投入。它还表明,求职者解决问题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他(她)的资源——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
问题17
竞争对你的成就有什么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是怎样影响的?

分析 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剔除那些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候选者。面试人想要弄清的是,当竞争形势发展到什么程度时,求职者会感到力不从心。
错误回答 我喜欢竞争。有时候它能给我一种推动力量。为了开展工作,我需要这种推动。我从来没觉得竞争无法承受。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我工作的动力。d7dbbb00f9?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4bc016b14b
评论 大多数人都会对这种回答持怀疑态度。另外,从求职者的回答看,它好像表明求职者有点屈尊。大多数人都发现,至少在某些时候竞争会使人感到非常有压力。这种回答还暗示求职者缺乏激励动机,需要以竞争作为一种激励元素。

正确回答 如果害怕竞争,我就不会申请这份工作。我知道竞争是始终存在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意识到竞争,清楚我们在为什么而竞争。当我处在竞争环境中时,我首先要确保自己头脑清醒,理解所处的危险处境。一旦我了解了竞争形势和规则,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
评论 同“错误回答”一样,这种回答也对竞争表现出积极的看法,但这种回答却并没有掩饰错误。它表明,根据以前的经验,求职者会用一种清晰、明确的方式来对待竞争。
问题18
你怎样看待自己未来5年的赚钱潜力?

分析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真实含义是:“你是否对我们的企业有足够的雄心,是否为自己制定了远期目标?”e93e74d3df?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2927ba7099
错误回答 我希望一年挣10万美元。我需要的东西有很多:一辆好车、大大的房子,可能的话最好还有一艘船。我认为未来的5年内,1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满意的起点。

评论 没有评论。
正确回答 我相信我的才干可以为我赢得体面的生活;这也正是我在你们这样有名的企业申请工作的理由。我计划赚取足够多的钱,以便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我也愿意竭尽全力,以确保自己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能获得丰厚的薪水。
评论 同前面回答不同的是,这个求职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应该谈及美元的具体数字。除非是在工资谈判中,否则的话,指出具体数字是非常不合适的,还会使你显得俗气。表现出一种自尊感会给面试人带来信心,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有价值的求职者。
问题19
你在找工作时最看重的是什么?为什么?ef840f0c74?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2601105631
分析 通过提出这个开放式问题,面试人可以了解你的关注重点,通过这个关注点又可以反映出你的理性思考能力。一定要表明自己对未来工作的看法,说明哪些方面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程度的满足,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同样重要。

错误回答 我希望得到一份确实能展示我的才能并且具有良好前景的工作。我认为在你们这样的企业工作可以使自己与众不同。
评论 除了表现出求职者是一个自大狂,迫切需要得到承认外,这种回答还有其他几个问题。这种回答并没有满足雇主的需要——这是回答每个问题都应该注意的。除此之外,它还会使面试人怀疑求职者是否理解工作的本质。
正确回答 我希望找到的工作能发挥我的长处,比如……(说出具体技能)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那就是我在企业中的作用要与企业目标联系在一起。如果工作中偶尔有些挑战,让我超越自己目前的技能水平,那就再好不过了。
评论 尽管回答相当简洁,但实现了三个目的:突出了求职者的技能;表明了求职者明白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同时也说明求职者理解变化与发展的重要性。
问题203c5ee48d0b?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53a46f4dcb
你认为我们企业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分析 这个问题是用来判断求职者是否对企业有所了解。招聘者之所以使用这个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剔除那些对这份工作不够感兴趣,或者不够聪明、不能胜任工作的人。
错误回答 哦,因为你们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我猜想你们比较注重保持领先地位和击败竞争对手。我敢打赌,你们一定把利润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关键尺度。
评论 尽管这种回答可能是对的,但是因为它太过笼统,所以不可能给面试人留下什么积极的印象。它没有向面试人说明求职者的兴趣,也没有说明求职者对企业的了解程度。通过这个回答,面试人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求职者对企业以及企业的目标一无所知。
正确回答 我已经注意到,你们的企业在过去两年中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看起来你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开发产品和制定营销战略。我认为你们衡量成功的标准应该是新产品在市场上的领先程度。
评论 尽管这种回答(仅仅是举个实例而已)没有“错误回答”那样具体,但它表明求职者对企业的业务有所了解。认为企业注重取得业内领先地位、了解企业在过去两年内取得的成就,这些都表明求职者对企业以及企业的成功衡量标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问题2166ec4fa56e?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ef4d8e6a7b
在找工作时,你认为哪些事情对你来说在智力上最具有挑战性?为什么?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用来了解求职者是否重视深入思考。通过这个问题,面试人可以了解求职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错误回答 我希望找到的工作能让我运用自己的知识。如果你像我一样上过好学校,你会学到很多做事的方式,能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将是非常伟大的。
评论 这里求职者答非所问,混淆了智力挑战与以前学习的概念。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只有生搬硬套的答案,而没有能力在遇到个别问题时形成新答案。
正确回答 我认为参与企业的短期和长期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什么样的企业供职,我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它的研发活动。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并且能够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份动力,这在我的工作中对智力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看重智力挑战和发展个人极限。同时还能够表明,求职者能够激励自己,能够主动了解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愿意为此做出贡献。4ba8f0936c?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eb5dba427e
问题
在你做过的事情中,哪些是最具智力挑战的?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反映求职者的智力水平。它可以让面试人初步了解求职者解决问题的潜力。
错误回答 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属于那种动手实践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智力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把这种工作留给大学教授们去做吧,我更愿意做实际的事情。
评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入“薄片因素”的概念,求职者这样的错误回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根据“薄片因素”理论,求职者这样回答是肯定会被淘汰的。求职者不仅仅因为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蔑视而冒犯了面试人,同时还表明求职者没有深入思考的能力。
正确回答 几年以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当时这家企业正在向计算机化的邮件系统转变。我只是一个暑期助理,但是凭着我的电脑知识,我能够帮助他们去掉系统中的蠕虫。这确实令我非常振奋,因为我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学习。我还从企业的长远角度考虑,给系统转变提出了一些建议。8dba5425d6?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cac59244a7
评论 这种回答的优点在于,它表明求职者可以把以前的学习经验运用到新情况中,能够从经验中学习,而且也能够运用新学到的知识。

问题23
你怎样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

分析 面试人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了解求职者的动机,看看他(她)应聘这份工作是否有什么历史渊源,是否有职业规划,是不是仅仅在漫无目的地申请很多工作。
错误回答 我一直都想在企业界工作。自孩提时代起,我就梦想自己至少也要成为大企业的副总裁。
评论 除了难以令人相信之外,这种回答还存在一个问题:它表明求职者会对副总裁以下的职位不感兴趣。9c94d8d0cb?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8f9dd0bb5c
正确回答 在上大学四年级前的那个夏天,我决定集中精力在某一领域谋求发展。尽管我是学商业的,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从事哪一行业的工作。我花了一定的时间考虑自己的目标,想清楚了自己擅长做的事情以及想从工作中得到的东西,最后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结论,那就是这个行业是最适合我的。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认真地做过一些计划,缩小了自己的关注点,而且也认准了前进的方向。这种回答还表明,求职者理解个人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并且有能力做出认真的个人决策。
问题24
在高薪、表彰和晋升之间,你认为哪种形式最有价值?

分析 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比较陷阱。如果你顺着提问者的思路回答,那你就必败无疑。如果你选择金钱优于晋升,那就会被看成世俗和短见;相反,如果你认为金钱不重要,那你就会因为对金钱表现出的冷漠而被看做不真诚。
错误回答 金钱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希望能对自己的企业做出贡献,同时也希望因此而获得必要的奖励,比如表彰和晋升。f34c2313a5?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03b15c7af7
评论 这种回答有不真诚的倾向,甚至会使面试人怀疑求职者的论述。如果金钱不那么重要,那为什么求职者还想在企业界找工作呢?要知道企业在本质上都是利润至上的。对金钱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重视金钱的行业工作。

正确回答 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尽管我对金钱并不着迷,但我认为,随着成功、晋升以及表彰的出现,它们一定也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金钱回报。
评论 这种回答是诚实的,而且也不世俗。它反映了求职者的抱负,也反映了求职者对自己未来成功的合理推测。
问题25
你能描述一下自己的成功阶梯并解释这一过程吗?

分析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反映求职者对企业界运行规律的理解,也可以反映出求职者的期望是否现实,同时也可以表明求职者的目标和抱负。102a8d3be2?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bb36f44a70
错误回答 我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是一个相信勤劳必将得到回报的人。我相信,如果我选择了一家合适的企业,我可以很快地在企业阶梯上攀升,而且能最终成为这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你们这样的一流企业里,这就是成功。

评论 这种回答乍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它存在几个问题。虽然它反映了企业界很多人的想法,但它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事物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着变革。在以上回答中,最后一句话看起来好像是要别人领情。对于敏锐的面试人来说,这种回答听起来倒有点拍马屁的嫌疑。
正确回答 我认为,在今天的人才市场上,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最大挑战。我认为,企业正在改变这种职业阶梯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企业员工也必须适应这种改变,积极主动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找到一家能充分利用自己技能的企业。一旦找到这样的企业,我就会尽我所能为企业增加自己的价值。如果我能做出重要贡献,我理所当然地会获得职业晋升的机会。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理解工作场所正在发生的变革。另外,它也说明求职者理解企业面临的困境,知道企业非常重视发挥员工的个人生产力,看到了个人业绩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说明求职者有成功的动力,而且没有任何不现实的期望。最后,它表明用工合同是雇主和员工之间达成的一种真诚协议。
问题26
在决定这一职位聘用什么人时,你认为哪些资格是最重要的?6f7a3bb470?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f6a4ca0bc9
分析 通过这个问题对求职者进行反问,面试人可以获悉求职者如何理解这一职位的要求,以及他(她)如何理解企业的工作重点。

错误回答 我会聘用像我一样的人!我聪明、能干,而且能够自我激励。这正是这个职位需要的品质——它需要一个迫切希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
评论 在这种回答中,求职者并没有接受面试人的挑战,也没有进一步将谈话重点转移到自己身上,结果就注定了他(她)无法看到问题的全部。这种回答还使求职者看起来好像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这份工作——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误区。
正确回答 我认为21世纪对企业提出了一些真正的挑战。如果我做招聘者的话,不管什么职位,我都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我想招聘那些既可以做决策又能参与团队工作的人;我想招聘能理解全球竞争但又不害怕全球市场的人;最后,我想招聘能真正意识到质量和服务是企业成功之本的人。
评论 尽管回答得很简单、很直接,但求职者表明了自己能够发现雇主的需要,而且也能理解雇主的需要。通过关注团队工作、决策、全球市场、质量和服务,求职者清晰地阐述了21世纪企业面临的几个工作重点。
问题27e0a11a242b?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5c2139e787
在你所做过的事情中,最有创造性的是什么?

分析 除了通过寻找实例验证求职者的创造能力外,这个问题还可以发现求职者最重视哪些创造能力。
错误回答 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班级演出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我在高中时做了很多演出工作。可以说,那是我最有创造力的一个阶段。
评论 这里求职者犯了一个典型错误,即把创造力与传统的创造活动等同起来。不幸的是,大多数面试人很少能看到这种差别,不知道创造活动与创造性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正确回答 我最有创造性的一个阶段是在大学时,那时我曾经帮助一个朋友竞选学生会主席。实际上,我基本上是在主持她的竞选活动,具体地说,我为她创造了竞选舞台,制定了竞选策略,而且想方设法增加她的支持率。比如,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开办免费咖啡屋,在这间咖啡屋里,同学们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并知道我们竞选的职位。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必须不断寻找新的角度去追求成功。
评论 这种回答的好处在于,它指出了求职者怎样将创造能力应用到复杂情形中。它表明求职者能够以一种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去面对一项复杂的任务。通过给出实例,求职者表明自己有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c22fc182d3?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067c8e17f5
问题
你是否认为大学的学习成绩能决定你在本企业的成功程度?

分析 这个问题有两个目的。如果求职者在学校成绩很好,面试人希望通过这个问题让求职者知道,工作上的成功与学习上的成功并不一样。如果求职者在学校成绩不佳,面试人希望通过这个问题了解到,求职者是否认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欠缺。
错误回答 (对那些成绩不佳的人)我不知道,看看DanQuayle(一位美国政治家——译者注),他当然做得很好——但他的平均成绩只有C.我不认为成绩能有多大作用。
错误回答 (对那些成绩很好的人)是的,我认为,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在一个好学校取得这样的成绩,那就意味着你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评论 第一种回答明显是答非所问,而且这种回答将政治带入了面试过程,这将产生令人失望的后果。d39fd083f5?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ee1f02a7db
第二种回答表现出了求职者的傲慢,同时也说明求职者不理解学术问题与工作问题的差别。

正确回答 (对那些成绩不佳的人)我认为有能力取得好成绩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在每个科目上成绩都不佳的话,那就会让人非常担心。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在每一个科目上取得优异成绩。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个人学习成绩中要有一些突出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代表着一个人的潜力。
正确回答 (对那些成绩较好的人)虽然规划学习生涯不会像管理高难度工作那么复杂,但是我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我认为,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的最大意义是它可以反映一个人追求卓越的决心。
评论 这两种回答都从正面反映了求职者的观点:第一种回答指出了求职者有一些不错的学习成绩,第二种回答指出了求职者卓越的追求。这两种回答都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进行了有效表述,从而避免使自己看起来过于谦卑或者过于傲慢。
问题29
如果可以在企业内自主选择工作,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工作?ce68dad4d5?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96841cd725
分析 这个问题旨在了解求职者是否了解现代职场的复杂性。它的目的是考查求职者是否清楚,面试人要招聘的是能为企业做出一系列贡献的人。

错误回答 我最希望企业能把我承担的责任界定得很清楚,同时也能实现我的期望,这是我最重要的标准。我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工作不如意,是因为他们直到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评论 这种回答描述了员工的一种不良形象,他(她)看得比较长远,但同时又等待着成为牺牲品。它表明求职者并不理解企业的工作重点,不明白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招聘到能适应多种需要的职员。
正确回答 首先,我希望找到的工作能够发挥我的特长和技能,具体地说……(提到一些具体技能)我还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企业的认可,也就是说,这份工作对实现企业目标确实很必要。如果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或者有多样化的可能,那这份工作就更理想了。
评论 这种回答反映了求职者的看法,说明他(她)知道某一工作应该由合适的人来完成。在这个回答中,求职者认为招聘到的人应该具有相应的技能,他(她)的责任应该非常清楚,他(她)的潜力也应该非常大。这种回答给面试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果被选中,这个求职者可以为企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问题306c3abca69f?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4b1d876bbd
你怎样成为一名领导者?

分析 在企业界,领导潜能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特征。如果对这个问题回答得很恰当,可以使你在求职过程中受到更多的青睐。
错误回答 有些人生来就是领导者,我认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领导能力并不是教育出来的。你要么天生就有,要么永远都不会有。
评论 除了再次犯下狂妄自大的错误外,这种回答还有几个缺陷。它并没有说出求职者的任何实质性特点,而且还意味着求职者根本不会帮助企业中的其他人,更不会去发展他们的领导潜能。
正确回答 我曾经在几份工作中担任领导职务,负责监管工作,并且一直都很成功。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发展。我能够发现别人的领导潜能,而且能够培育他们的领导能力。对我来说,帮助别人开发他们的潜能,这才是对领导者的真正挑战。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你有成功的历史(加上一个实例会强化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你了解有效领导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从而说明你是根据实际经验回答这个问题的。

问题31c0e3619e98?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6cc630395b
在成年以后,哪些成就能给你带来最大程度的满足?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让面试人很快了解你的个人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你选择要说的话会立竿见影地表明你最看重哪些东西。
错误回答 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我努力积攒足够多的钱——不管是奖金还是投资等收益——以便实现我的汽车梦。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评论 除了表明求职者的个人理财能力外,这种回答基本上不能说明求职者的成熟度。相反,由于重视实现个人利益,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求职者没有职业抱负。
正确回答 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老板曾经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我承担了老板的职责。尽管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相对陌生,但我还是能承担起这个额外的工作,而且能有效地同时适应两个职位的要求。能够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做出响应,并且能妥善解决问题,这确实令我感到满足。
评论 这种说法的好处在于,它与独特的成就联系起来,它强调了求职者的投入和勤奋,同时也表明求职者具有不可低估的能力。通过阐述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满足,求职者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非常令人欣赏的候选者形象——一个愿意而且能够表现出很高绩效的人。e05ebd9336?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902c6ad097
问题
什么因素决定了你的个人选择?你是否认为其他人应该使用相同的标准?

分析 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形成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这个问题可以了解求职者做决策时所依据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反映你的成熟度。
错误回答 我喜欢在事情出现的时候将其解决。如果必须的话,我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选择标准,我只是完成形势所迫的事情。另外,我觉得自己不能决定别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评论 这种回答直接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主流思想意识——“此时此地,做你自己的事情”。在这种狂热思潮再次来临之前,这种回答只会让你处于失业状态。对潜在的雇主来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求职者缺乏采取立场的决心和意愿——这两个特点都是现在的雇主特别需要的。
正确回答 对我来说,在今天高速发展的世界里,真正的挑战是维持一种平衡意识。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确保在做出决策时,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最有创造力。我认为,对任何想要以最高水平来完成工作职能的人来说,平衡感是非常重要的。e6ac95ea2c?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4514070709
评论 这种回答最有利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你已经考虑过这个决策,而且还为此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此外,求职者还暗示自己能够适应高度竞争的工作,这对任何关心员工健康的雇主来说是都是求之不得的。

问题33
如果重新开始读大学的话,你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

错误回答 我不会去刻意改变任何事情。在大学的那几年是非常美妙的岁月。有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开始。我确实从学校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还处于向成年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喜欢那种简单、不必承担多少责任的学生时代。这样的求职者会让面试人感到不放心。
正确回答 如果我能重新上大学的话,我不会对这个过程感到那么恐惧。我会更多地向教授质疑;我会利用自己对教育体制的了解,使它对我的发展更有利,我一定会从这段经历中获得更多的收获。0a8e5646ef?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f628a52974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已经揭去了大学生活的神秘面纱,能够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分析求学经历和教育体制。它还可以表明,求职者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且非常重视高质量的学习。

问题34
你曾经有过的最大的失望是什么?你当时的反应如何?

分析 同前面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直接指向成熟度,它能够揭示出求职者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侧重点。
错误回答 在我刚出校门开始参加工作时,我对大多数雇主的期望感到吃惊。每周工作60~70小时的想法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相信,如果你确实擅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周花费45~50小时也就足够了。
评论 尽管很多专业人士都希望了解雇主期望自己工作多长时间,但是,在所有的回答中,雇主们最不想听到的就是你对工作时间提出具体要求。此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抱怨雇主的要求太苛刻,这也是不够成熟的表现。669d7a23de?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9a5b55474f
正确回答 在我刚刚走出校门时,我认为自己能够在一家企业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这份工作可以维持一生。可直到进入人才市场之后我才意识到,在一家合适的企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现在,人才市场的运作逐步规范,我认为我可以抓住机会了。好工作可能需要花费一点时间,但从长远看,认真一点儿是值得的。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的侧重点是职业稳定性。通过强调重视工作环境的质量,求职者表达了一种成熟感,也说明自己对工作有深刻的理解。这种回答也表明了求职者可以应付不确定性——这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
问题35
你期望从工作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回报是什么?

分析 在这里,你的回答将再次反映出你的成熟度以及你所采取的立场。这里需要记住的另外一个原则是——“不要谈论金钱”。除非是在薪金谈判中,否则一定要避免谈及金钱。
错误回答 我希望自己为之工作的企业能够重视质量,而且会给做得好的员工予以奖励。由于我期望比同事们做得好,因此我期待能凭自己的成就获得适当的补偿。088d7d9bf7?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8a6d843a6c
评论 这里再次出现了自大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求职者表达了一种不恰当的优越感,同时也向面试人发出了一个红色信号,说明这个求职者可能是个“难缠的人”。

正确回答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适合我。我的意思是说,这份工作应该能让我发挥专长——这会给我带来一种满足感。我还希望所做的工作能够对我目前的技能水平形成挑战,从而能促使我提升自己。
评论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回答——既表达了出色地完成工作时自己能够获得满足感,也说明了挑战自我极限和自我发展的重要——这种回答将使面试人对你情有独钟,而且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聘用你。
问题36
在什么情况下你曾经向同事伸出援手?

分析 雇主衡量求职者成熟度的方式之一是,考查求职者如何表现自己与他人一起工作的能力。这个问题就是旨在衡量求职者的合作能力,看他(她)是否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并与别人协同工作。920cf82ab0?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2f9bf592cc
错误回答 这种事情时刻都会发生。一旦人们知道到我擅长做哪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向我寻求帮助。这对我来说确实不是问题。

评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某人说“这对我来说确实不是问题”时,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当没有人觉得存在问题时,就更可能出现问题。这种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太过模糊和笼统,缺乏可信度。它只会让面试人怀疑求职者可能真的在合作关系上存在问题,怀疑他(她)并不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管哪种情形,缺乏深度和成熟度都与此相关。
正确回答 我经常尽力照顾和我在一个团队工作的人。我认为,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后来,我经常向同事求援,同时也鼓励他们向我求援。比如,当我同某些人在某一项目中一起工作时,我会先摸清每一个人在这一项目中的长处,然后根据各自的特长划分职责。这种方式一般都非常有效。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知道怎样创造合作性的工作关系,而且他(她)也在过去成功地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如果加上实例,这种回答还会更有说服力——举一个实际项目的例子,说明在这个项目中,自己像上面的回答那样实现了技能分工。
问题37
你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专业人士?52c750899b?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75b464c31c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告诉面试人你对工作情况的了解程度如何。同时它还可以告诉面试人,你是否将自己看做是一个认真的、有职业头脑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找工作的人。

错误回答 你必须真正擅长自己所做的工作。一旦你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取得成就并将成就展示出来之后,人们就会把你当作一个专业人士看待。我认为这需要时间,而且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我认为这样做最终是值得的。
评论 在这种回答中,求职者将专业主义看成一种应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优秀员工(或潜在员工)应该具备的素质。另外,通过强调其他人的看法(即被当作专业人士来对待),求职者认为专业主义只存在于别人的眼中,而不是存在于员工的行动中。
正确回答 对我来说,做一名专业人士,意味着在做任何工作时都要尽一切努力实现预期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要对自己的表现负责。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最重要的是要自己监督自己——也可以叫做自我质量控制。
评论 这种回答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语言。通过使用“实现预期结果”、“对自己的表现负责”以及“自我质量控制”之类的语言,表明求职者很少需要监管就能完成任务,而且也理解自我激励的重要性。
问题38930e414107?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6981a385b2
你是怎样准备这次面试的?

分析 这个问题通过了解求职者和面试人共同关心的事情——面试,可以反映求职者的计划能力。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你可以利用它展示自己的计划能力和组织信息的能力。
错误回答 我不需要做太多的计划,我一直都准备在一个业绩优秀的企业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动力,所以我只用了一点时间来考虑贵公司对我是否合适,最终我认为在这里我可以大显身手。
评论 这种回答除了表明求职者缺乏计划能力外,它还主观地认为面试人重视自发性。求职者没有意识到,面试人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考查其在项目管理技能上是否存在缺陷。
正确回答 首先,我研究了你们的年度报告。然后,我在主要的贸易期刊上查找了有关贵公司的文章,其中一些重要文章促进了我对贵公司的了解。接着我联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询问他对你们企业的印象——他最近与你们公司有些接触。我把了解到的情况都记了下来,而且还在来之前复习了这些笔记。
评论 这种回答显示了求职者在工作上头脑清晰、有条有理,也反映出求职者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搜集必要信息的能力。0b240ce177?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927d9f1e3e
问题
你个人的长期和短期目标分别是什么?你是如何确定这些目标的?你准备怎样实现这些目标?

分析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它其实包含了四个部分,各个部分都需要加以回答。记住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问题经常一起出现——这个问题问的是你的个人目标而不是职业目标,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你很可能还会被另外问到职业抱负。如果你不能区分这两者的话,你就不得不重复自己的回答。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计划和组织部分,是因为它能反映你在个人生活中的计划和组织能力。
错误回答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我们是美国历史上比上一代退步的一代。这使我很担心,因此我的目标就是确保自己不落伍。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悲观,但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我相信面对现实是十分重要的。
评论 回答这个问题时,关注经济的不利状况是不明智的,除此之外,这种回答在几个方面都有缺陷。首先,它试图把所有问题归结成一个问题。其次,它太过哲理化,因此没有反映任何计划和组织能力。最后,它表明求职者对自己的未来不太乐观,而且他(她)主要关心的是克服障碍和生存,而不是繁荣和发展。
正确回答 同所有现实目标一样,我的目标经常改变。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我的个人策略是根据当前目标评价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相应地修改自己的计划。比如,我每五年就制定一项个人计划,这个计划中包含一个总体目标和一系列短期目标。每6个月我就回顾一下自己的进展,然后做出必要的修改。很明显,我当前的计划就是实现职业转变,也就是找到更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已经实现了近期制定的个人目标。f73a996984?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b07c6af38d
评论 这个回答反映了求职者的组织头脑,而且擅长计划。通过讨论制定个人目标的方式,你可以表达出一种自尊感,也可以表达出对管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非常自信。

问题40
你在五年内的个人目标和职业目标分别是什么?

分析 这个问题是用来了解你的计划能力的,通过这个问题,面试人同时还可以知道你的目标是否符合企业对你的安排。
错误回答 我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考虑这个问题。如今企业的领导者更换频繁,我认为做太多的个人计划是荒谬可笑的,不是吗?
评论 这种回答属于令人反感的一类。首先,当有人想了解你的目标时,“将来的某个时候”这种通俗说法并不奏效。其次,认为企业很脆弱,领导者更换频繁,这种说法毫无疑问会令人反感,而且也是不合理的。最后,认为做计划可笑,看不起这个问题,而且反问面试人,这些都注定了这样的求职者最终会失败。cb3aca1ae2?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046065e640
正确回答 从现在起的五年之内,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很好的职位上待几年,而且最好有一次晋升,然后就期待着下一步。不管是向上提升,还是在企业内横向调动,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找到一家企业——一家愿意做相互投入的企业——待上一段时间。

评论 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得过分具体(那样可能会产生漏洞),而且它表明你有雄心,并且思考过在企业中的成长方式。通过表达横向调动和向上提升的愿望,表明你是一个有灵活性的人。 4b5ce2fe28?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261cbd5717

问题41
如果让你负责的话,你将怎样为自己的企业或部门制定计划?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反映求职者在企业计划方面的能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反映求职者是否有能力控制局面和制定战略计划。
错误回答 我猜想我会把所有人叫到一起,确定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任务,然后就制定一些目标和计划,最后是实现这些目标和计划。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除了知道制定目标外,求职者对战略计划知之甚少。面试人会怀疑求职者是否有领导的能力与信心。c689c1d0e3?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ad60d5ada9
正确回答 我认为计划是管理者最重要的一种技能。计划的关键是运用系统过程。首先,你需要从所有员工中搜集信息。其次,你需要检查并分析这些信息。一旦了解了需要攻克的问题,你就可以制定一个包含目的和目标的计划。接下来,你需要实现这个计划。在工作持续进行中,我会评价进展情况并做出必要的调整。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熟悉而且适应计划过程。同时也表明,求职者以前曾经这样做过,而且还准备再次这样做。
问题42
你的长期职业目标是什么?

分析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你对计划的态度,也可以反映你的长远思考能力,让面试人了解到你的计划方式,同时还可以为面试人提供信息,确定你的潜力是否符合企业的要求。
错误回答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期待,都想获得成功,都想在企业阶梯上晋升,都想最终成为企业的领导者。如果这些目标实现不了的话,至少也要做一个关键的参与者。80cab8c456?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f8c5746673
评论 这种回答的任何好处都会被其中的一种提法抹煞,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期待呢?实际上,这种回答完全没有把求职者当作个体来看待,它只表现了求职者盲目的野心。尽管求职者试图在最后做出一点弥补,但是这种损害已经无法挽回了。面试人对求职者的职业计划非常模糊,这种印象已经无法抹去了。

正确回答 我认为,我可以在一家优秀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到目前为止,我有成功的经验,而且我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技能,可以为企业做出显著的贡献。我的目标是能够负责很多项目,并且管理很多人。
评论 尽管这种回答有些漫无目的,但它足够具体地展示求职者对未来的期望。求职者把这个问题当成了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表明自己在过去曾经是胜者,而且也希望在将来继续保持胜利。
问题43
你重视细节吗?

分析 你的回答将告诉面试者你是否细心,并将揭示你的质量观念以及你做细致工作的意愿和能力。d8f918a4aa?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ebcbf8bf7d
错误回答 我认为,当细节能影响某种结果时,它就是重要的。有时人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关注细节,会使他们的速度减慢,还会妨碍他们完成工作,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觉得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前进。

评论 这种回答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有点近似于抱怨,贬低了注重细节的人。求职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竞争环境中,往往由于密切关注细节才会使企业与众不同。
正确回答 我认为,关注细节能够将一般性成果转变成优秀成果。我相信,从项目开始实施,质量控制的背后就包含了一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确保项目实现预期的最佳结果,而且可以保证项目在后续阶段不会出现问题。
评论 这种回答可以使面试人确信,求职者理解企业的质量控制需求,表明求职者理解计划过程,思考了过去项目的计划和组织,而且还可能在这方面取得过成功。
问题44
如果可能的话,你将怎样改变自己的未来计划?4a4d452035?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ffb93957f3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反映求职者怎样看待计划的重要性。它可以让面试人了解求职者,看他(她)怎样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怎样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新形势中。

错误回答 我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因此我确信,如果我始终能正确运用判断力的话,就会不断取得成功,因此我会感到高兴。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缺少见识,而且无法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行动。它还表明,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复杂性,求职者明显缺乏深刻的理解。
正确回答 我认为,在人们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通常会以为自己知道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如果我能有所改变,就会谨慎地做出早期的决策,比如专业选择、暑假打工、职业安排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可以认真地做出自我评价。通过承认早期的决策可以做得更好,表明自己愿意从失误中学习,并且能够批判性地评价自己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此来提高绩效。
问题45035754953b?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a653fad4bf
如果你在销售一种产品,遇上一位客户一直抱怨你的售后服务很糟糕,这时你会怎么办?

分析 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求职者会如何应对一些难缠的客户。面试人期待求职者不要显得那么容易屈服。
错误回答 我记得一句谚语说:“客户永远是正确的。”我能够确保客户在离开时对我的产品感到非常满意。
评论 姜还是老的辣!面试人可能在他(她)的祖父那儿就听到过“客户永远是正确的”这句谚语。不要把面试人当小孩子来看待,记住,他(她)的智商不会比你逊色,甚至还会比你高。
正确回答 我将向客户解释,我们的企业向来以产品质量和优质服务为荣。然后我将向客户保证,我会尽一切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接下来我会听他(她)抱怨,并查找问题的根源,做出必要的改进来满足客户。
评论 这个回答比“错误回答”里的陈词滥调要高明得多,而且也表明求职者重视服务质量。这样的回答显示出求职者没有被问题所吓倒,他(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问题。c2b4aa3ad7?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b38e09fefe
问题
什么样的情形会让你感到沮丧?

分析 这个问题是用来发现你的致命弱点的。它会告诉面试人,什么样的紧张和压力可以让你失去希望、动力或行动能力。
错误回答 我很少处于沮丧之中,因为我非常有弹性。有些事情会让其他人感到非常沮丧,但对我往往只会有稍微的影响。
评论 求职者没有说出任何真正的致命弱点(面试中你永远不要说出自己的致命弱点),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求职者否认存在任何使之沮丧的情况,这会让面试人感到怀疑。此外,在这种回答中,求职者还破坏了“不要打击别人”的法则,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正确回答 我认为会让我感到沮丧的是一件事情拖得太久,虽然这并不经常发生。我认为,对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成功企业都会有回旋的余地。我希望尽可能快地找到好的对策,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展企业的业务。1e345e339f?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375e6cd832
评论 这种回答提供了一种真正的答案,而且它也不是软弱无力的。这样回答既合理,又不会让面试人对求职者的能力感到担心。它会使面试人确信,求职者重视质量和时间进度。

问题47
当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其他人却不赞同你时,你会怎样做?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反映求职者是否能够恰当处理反对观点、是否能够承受额外压力,还可以显示求职者处理冲突的能力和自信程度。
错误回答 首先,我努力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相信我是正确的。如果这样做不奏效——实际上经常不奏效——我会思量是否有办法实现他们的目标,这样,对于我自认为正确的方式,他们就不会再干涉。
评论 除了有自大狂的嫌疑外,这种回答还存在其他问题。它意味着,如果求职者不能从反对者那里得到支持,他(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自己的方式。这种回答说明,在面对困难或者可能存在冲突的问题时,求职者就会失去道德标准。65c712c49d?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f56926c2fa
正确回答 首先,我会确保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自己。一旦我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就会密切关注反对者的具体反对理由。我将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并以此说服他们。由于互相尊重,我相信我们可以最终达成协议。

评论 这种说法实现了几个目的。它表明求职者可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用一种双赢的态度解决冲突;也表明,如果可以真正解决问题,那么求职者能够敞开胸怀接受改变;它还表明,求职者会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困难问题。
问题48
你是否觉得有能力在自己的职位上取得成功?如果感到不妥,你将如何弥补自己的缺点?

分析 同其他涉及弱点的问题一样,你必须小心应对这个问题。如果承认自己有重大缺点,而且这些缺点将妨碍你的工作,这无疑将会使你失去机会。如果确实有一些微小的缺陷需要克服,那么可以提及一下。否则,如果不怕沉默会造成误解的话,你最好还是等到上任的时候再表白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
错误回答 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我闭着眼睛都能把它做好。我想,如果你聘用了我,你一定会对我如此迅速地完成任务而感到惊奇。这个岗位上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事情。e5bc528021?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116d4aac36
评论 尽管这种回答听起来很有力,但求职者显得过于狂妄了。除了会使面试人怀疑他(她)夸夸其谈的背后可能隐藏了什么东西外,面试人也会怀疑求职者是否适合这个职位。如果求职者能够做如此广泛的工作,或许这份工作的挑战性还不够。

正确回答 尽管我确信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在每个新工作中都是这样——但我认为,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天分可以满足你们的需要。我不认为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评论 尽管承认需要学习一些新东西,但是求职者表明自己有能力完成手头的工作。
问题49
完成这个句子:成功的经理应该……

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用来评价你在企业内的发展潜力。即使你正在申请的工作没有管理职责,你的回答也可以让面试人深入了解你的管理潜力,同时可以深入了解你眼中的经理会是什么样子。2fe46a9d49?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b278eae19b
错误回答 为了确实能熟练地处理事务,我认为,除了管理别人之外,一个成功的经理还应该更多地了解有关工作的信息。这是惟一能够对员工保持控制的方式——只有知道得比他们多才能对他们加以控制。一旦你失去威望,你就很难再挽回。你必须要比自己的员工领先一步。

评论 这种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在求职者看来,管理责任听起来像是充满敌意的,而不是合作性的。更大的问题是,求职者认为,在被管理的所有员工中,在他们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上,你都应该比他们知道得多,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更是可取的。任何人,只要他了解技术、信息传播以及企业流程等方面变化的频率和速度,他就会知道这种方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确回答 一个成功的经理应该能够及时分析形势,确定合适的战略并采取行动。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够理解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工作中适应每个人的工作方式,这就是成功管理的全部内容。
评论 这个回答尽管只有几句话,但它清楚而自信地表达了求职者的工作方式,说明求职者有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这种回答还表明,求职者理解管理的难度——任何经理听到这种说法都会很高兴。
问题50
你能够在压力状态下工作得很好吗?e2dd305d79?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d309b90f31
分析 很显然,这个问题是要直接了解求职者对压力的反应。

错误回答 我在压力下会茁壮成长,实际上,事情变得越乱我就越高兴。毕竟,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压力就不会有成功。相比之下,我更怕无聊。如果无事可做,我就会变得很懒散,但应对压力我就没问题了。
评论 这种回答会让人怀疑:“真有这样的人吗?”除了不可信之外,它还表达了一种消极论调:如果没有压力,求职者就不会得到激励。
正确回答 在从事有价值的工作时,任何人都会在工作中时不时地遇到压力。我能够应付一定量的压力,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承受极大的压力。对我来说,应对压力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方法控制形势,从而减轻压力的剧烈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压力就不会影响我的生产力。我知道任何工作都有压力,如果必要的话,我会在压力下工作得很好。
评论 这种回答表明,求职者对工作压力的本质和程度都有比较现实的期望。这种回答很有说服力,但又没有对压力表现出过度热情。求职者的表述还说明,他(她)在过去曾经应对过压力,而且还制定过策略有效地处理了工作中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