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周期问题

楼主(2012-02-10):
以上图片是松下PLC编程手册截取的内容,作为介绍微分指令的例子但是没有时序图,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有点不明白,请各位帮忙把时序图画出来,再解释一下这两个示例,谢谢!

网友A:
为了方便比较,我将第二个Y10改为Y11,方便在一起看看时序图

网友A:
第一次按下XO,结果如下

网友A:
第二次按下X0,结果如下

网友A:
操作时,时序图监控如下

网友A:
由于计算机的速度问题,那个RO应该没有捕捉到。

原理分析,每个寄存器被操作,状态会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请问是否所有plc都会在每次程序执行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集中刷新IO,另外,如下这条指令

当x0触发一次后,R0输出脉冲的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这个扫描周期是定值吗?如果是是多长时间?

另一种说法是扫描周期的长短与程序的长短有关,所有元件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这三个过程完毕算一个扫描周期,到底应该怎样理解?

烦请解答,感谢!

楼主:
请大家帮助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