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质量的评价标准

楼主(2012-02-10):
      PLC程序最好的评价标准是实践。看程序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还不够。因为能达到目的的程序还有好与不好之分。到底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好的程序呢?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正确性
      PLC的程序一定要正确,并要经过实际工作验证,证明其能够正确工作。这是对PLC程序的最根本的要求,若这一点做不到,其它的再好也没有用。
      要使程序正确,一定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的使用内部器件。准确的使用指令与准确理解指令相联系,为此对指令含义和使用条件一定要弄清楚。必要时,可编些小程序对一些不清楚的指令作些测试。
      同一指令,由于PLC的出厂批次不同或是PLC的系列型号的不同,一些指令细节有可能不一样,应仔细查阅编程手册。
内部器件正确使用也是重要的。如有的PLC有掉电保护,有的PLC没有。一定要做到该掉电保护的一定要用掉电保护的器件,反之则不能用。
      总之,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使用内部器件,使所编的程序能正确要作,这是对PLC程序最根本的要求。
2、可靠性
      程序不仅要正确,还要可靠。可靠反映着PLC程序的稳定性,这也是对PLC程序的基本要求。
有的PLC程序,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或合法操作时能正确工作,而出现非正常工作条件(如临时停电,又很快再通电)或进行非法操作(如一些按钮不按顺序按,或同时按若干按钮)后,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程序,就不大可靠,或说不稳定,就是不好的程序。
好的PLC程序对非正常工作条件出现,能予以识别,并能使其与正常条件衔接,可使程序适应于多种情况。好的PLC程序对非法操作能予以拒绝,且不留下“痕迹”。只接受合法操作。
      联锁是拒绝非法操作常用的手段,继电电路常用这个方法,PLC也可继承这个方法。
3、简短性
      使PLC程序尽可能简短,也是应追求的目标。
      简短的程序可以节省用户存储区;多数情况下也可节省执行时间,提高对输入的响应速度,还可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程序是否简短,一般可用程序所用的指令条数衡量,用的条数少,程序自然就简短。
      要想程序简短,从大的方面讲,要优化程序结构,用流程控制指令简化程序,从小的方面讲还要用功能强的指令取代功能单一的指令,以及注意指令的安排顺序等。
4、省时性
      程序简短可以节省程序运行时间,但简短与省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运行程序时间虽与程序所拥有指令条数有关,而且还与所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有关。PLC指令不同,执行的时间也不同。而且,有的指令,在逻辑条件ON时执行与在OFF时执行其时间也不同。另外,由于使用了流程控制指令,在程序中,不是所有指令都要执行等。所以,运行程序的时间计算是较复杂的。但要求其平均时间少,最大时间也不太长是必要的。这样可提高PLC的响应速度。
     省时的关键是用好流程控制指令。按情况确定一些必须执行的指令,作必备部分,其余的可依程序进行,有选择地执行,或作些分时工作的设计,避免最大时间太长等。
5、可读性
      要求所设计的程序可读性要好。这不仅便于程序设计者加深对程序的理解,便地调试,而且,还要便于别人读懂你的程序,便于使用者维护。必要时,也可使程序推广。
      要使程序可读性好,所设计的程序就要尽可能清晰。要注意层次,实现模块化,以至于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设计。要多用一些标准的设计。
      再就是I/O分配要有规律性,便于记忆与理解。必要时,还要做一些注释工作。内部器件的使用也要讲规律性,不要随便地拿来就用。
      可读性在程序设计开始时就要注意。这不易完全做到。因为在程序调试的过程中,指令的增减,内部器件的使用变化,可能使原较清晰的程序,变的有些乱。所以在设计时就对调试增减留有一定的余地,然后调试完毕后再做一下整理,这样所设计的程序具有更高的质量。
6、易改性
     要使程序易改,也就是要便于修改。
     PLC的特点之一就是方便,可灵活地适用于各种情况。其办法就是靠修改或重新设计程序。
     重新设计程序用于改变PLC工艺的用途要求的情况,不仅程序重编,而且I/O也要重新分配。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重编程序,作一些修改就可以了。这就要求程序具有易性,便于修改。
     易改也就是弹性,要求只要作很少的改动,即可达到改变参数或理改动作的目的。
     在设计PLC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以上6方面的要求的就能称的上是一个好程序了。

网友A:
小厂家,根本不管这些,只要能运行就行了!!!!!!!

网友B:
我只注重1、2、5,做不到完全符合。有时候设计方案也不好估计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厂家,根本不管这些,只要能运行就行了!!!!!!!

正因为 大多数人持这样的 心态,所以 国产产品质量 提不上去的!

网友C:
我补充一点

七: 容错性,  就是程序 在不正常操作下 有完整的保护程序, 不会使得设备出生成事故, 并做响应的 报警提示; 就像西门子的东西 ,有完整的诊断功能, 和出错代码提示;  这就是 国产和进口的差别;

网友D:
有没有国标之类的东西?不然没有标准可依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厂家,根本不管这些,只要能运行就行了!!!!!!!

有深切体会。。。

网友F:
1、正确性---  一定要

2、可靠性---  一定要

4、省时性---  一定要
以上是客户希望的

以下对客户没有用,很多大厂都不养电气工程师,要这些没有用。

你开汽车难道要学会汽车制造吗? 。。。。。。。。。。。

 3、简短性---会减少很多必要的功能
 5、可读性---PLC的语法毕竟跟人不一样
 6、易改性---汽车厂会允许客户改装他的汽车吗?

网友G(2012-03-13):
引用 网友F:
1、正确性---  一定要2、可靠性---  一定要4、省时性---  一定要以上是客户希望的     以下对客户没有用,很多大厂都不养电气工程师,要这些没有用。你开汽车难道要学会汽车制造吗? 。。。。。。。。。。。 3、简短性---会减少很多必要的功能 5、可读性---PLC的语法毕竟跟人不一样 6、易改性---汽车厂会允许客户改装他的汽车吗?

网友H:
要求太多了,没必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1、正确性---  一定要2、可靠性---  一定要4、省时性---  一定要以上是客户希望的     以下对客户没有用,很多大厂都不养电气工程师,要这些没有用。你开汽车难道要学会汽车制造吗? 。。。。。。。。。。。 3、简短性---会减少很多必要的功能 5、可读性---PLC的语法毕竟跟人不一样 6、易改性---汽车厂会允许客户改装他的汽车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补充一点七: 容错性,  就是程序 在不正常操作下 有完整的保护程序, 不会使得设备出生成事故, 并做响应的 报警提示; 就像西门子的东西 ,有完整的诊断功能, 和出错代码提示;  这就是 国产和进口的差别;

赞同楼上看法,一般地说,实现设备的运行要求并不难,就象电梯程序,仅不过是上升、下降、开门等简单的逻辑,但如果要把所有的错误操作全部罗列出来,并在程序上给予禁止,或者给予警告,却不那么容易。

前几年听朋友说,他的一台设备平时运行正常,但就是不能意外断电,否则,PLC内部的数据全都丢失,恢复数据相当麻烦。这就是程序的容错性能做的差。

网友K:
目前这个没有很严格的标准

说真的

正确性---  一定要

可靠性---  一定要

别的都不好说 有的大公司的作程序就是故意不省事 故意不让大家都读得懂

简短 易改好像不能作为好的标准    感觉简洁或许以后能作为一个标准  只是有可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目前这个没有很严格的标准 说真的正确性---  一定要可靠性---  一定要别的都不好说 有的大公司的作程序就是故意不省事 故意不让大家都读得懂  简短 易改好像不能作为好的标准    感觉简洁或许以后能作为一个标准  只是有可能

网友M:
值得借鉴的东西

网友N:
顶楼主,PLC程序真的很讲究,不是能用,做出来就好了,现在很多所谓的PLC编程人员,都是不入流的门外汉!!

网友O:
17楼说的极是,现在很多厂家不讲究这些,要求是能用就行的!

网友P:
无论程序长短,只要能使设备稳定运行就行。

网友Q(2012-04-15):
正确可靠,不出问题就OK了,哪有这么多功夫都去考量。

网友R:
写的很好,好的程序还是值得推敲,上面总结的很好

网友S:
      其它这六点,除了第五点,其它的都会去追求做到,反而编程最基本的要求:易读性,是很多人员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做的,甚至有的人把简单的做复杂,可能是工艺保护的原因吧。

      工控产品应用这块,主要是针对工艺来编程,程序稳定性及适用性是必须的,对于一些行业来说还有保密性要求,其它特性可能更注重形象些,看什么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