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电能表查照明线路漏电故障

楼主(2012-02-10):
  巧用电能表查照明线路漏电故障

      漏电是家庭照明线路常见故障之一,但是准确找到故障点十分困难。因此,家庭照明线路漏电故障比较难维修。查找故障点时,如果电工能巧用电能表,往往会事半功倍。
  判断是否漏电
  拉开家庭电源总开关,取下所有照明灯泡、关闭所有电器,即让所有电器停止工作。然后合上电源总开关,仔细观察电能表的铝盘是否转动,若转动表明漏电,且转的越快漏电越严重;若不转动说明不漏电。
  判断漏电性质
  合上全部电灯开关,取下所有照明灯泡和关闭所有电器,接通相线、切断零线,用电笔测试零线,若电笔氖灯不发亮,且电能表铝盘转动,则表明只有相线对地漏电;若电笔氖灯发亮,则可以肯定相线和零线之间有漏电,且电笔氖灯越亮,相线和零线之间漏电越严重。然后进一步观察电能表铝盘的转动情况,若零线断开后,电能表铝盘的转速不变,则表明只有相线和零线之间有漏电的地方;若零线断开后,电能表铝盘的转速变慢但不停止,则表明相线与零线、相线与大地之间均有漏电。
  确定漏电范围
  取下所有分路熔断器或断开所有分路刀闸,电能表铝盘转速不变,则表明是总线漏电;若电能表铝盘停转,则表明分路漏电;若电能表铝盘转速变慢但不停转,则表明总线与分路均漏电。
  找出漏电部位
确定漏电分路后,逐个拉断该线路灯具的开关,关掉每个灯泡的开关,观察电能表铝盘的转速。当拉开某一开关时,若电能表铝盘停转,说明被关掉的这条支路漏电;若转速变慢,则除该支路漏电外还有其他漏电处;若所有灯具开关都关掉后,电能表的铝盘转速仍不变,则表明该段干线漏电。
  通过以上方法,把故障范围缩小到一个较短的线段内,便可进一步检查该段线路的接头,以及电线穿墙转弯及容易受腐蚀和易受潮的地方等有无漏电情况,找出漏电部位后,更换线路或恢复绝缘即可。

网友A:
不错的知识 ,支持下,华经中国报告网上有相关的行业研究报告,大家也可以去看下

网友B(2012-11-05):
不错的知识 ,支持下,

网友C(2014-02-15):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知识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