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常见问题及解答(转)

楼主(2012-02-10):
ATV28, ATV58, ATV31的远程面板能否通用?

不能,因为他们的整体模式不同。

ATV31系列变频器有锯形波频率输出功能吗?

ATV31系列变频器锯形波频率输出功能是应用在纺织业线的卷绕驱动控制,在保证凸轮缠绕线速度恒定的前提下,变频器频率输出被强制为线性斜坡型锯形波。ATV31***T后缀“T”型变频器即为此类专用产品。

ATV58系列变频器PI调节器内部预置给定如何操作?

1、在I/O菜单中将AI2设置为PIF

2、在I/O菜单中将2个逻辑输入(如LI3/LI4)分别设置为PR2/PR4

3、在SET菜单中将PI2/PI3设置为满足要求的PI调节给定值。

虽然此设置有4个预置给定值,但当2个逻辑输入都为0,给定值取自AI1。当2个逻辑输入都为1,给定值默认为最大(=10V)。只有当2个逻辑输入分别为本,给定值取自PI2/PI3

ATV68/ATV68F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F2菜单,将F2.00设置为1即可将变频器参数复位,将F2.01设置为1即可将电机参数复位。

ATV31系列变频器可以采用本机控制吗?

1.一种本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选择带电位计变频器,即在变频器型号最后加“A”后缀。通过本机自带的电位计调整输出频率。

2.另一种本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选择远程显示终端。订货型号“VW3A31101”,可以将其安装到门上。

通过ATV28ATV38ATV58AO模拟数出口指示电机频率,当电机频率达50HZ时,为什么AO的输出只有16mA?

在传动菜单中有一个设定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的参数TFR,出厂默认值为60HZ,所以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AO输出为16mA。这时只要将TFR参数该为50HZ即可。

ATV11异步电动机变频器能预置8个速度吗?

不能。ATV11异步电动机变频器只能预置4个速度,通过将逻辑输入端子LI3LI4定义为LIALIB实现。

如何订变频器PowerSuite调试软件?

光盘为VW3A8104,通讯电缆为VW3A8106

变频器+SP, -SP如何使用?

1) 首先 定义两个lix+speed,-speed,

2) 其次,在AI1上连接电位器,此时电位器作为加减速的高限制,不连接此电位器将不能实现加减速的功能。

3) 最后,注意+speed,-Speed功能和多段预置速度、速度给定切换等功能相冲突,定义了+/-速度功能后。上诉两个功能将不能使用。

4) 选择+/-速度功能后,控制菜单中的STR参数置为YES,掉电后仍可保存上策的频率给定值。

ATV38系列变频器,可以实现键盘/端子操作控制的切换吗?

将一个逻辑输入LI*定义为FTK(强制键盘)。FTK=0,由控制端子进行操作;FTK-1,由键盘进行控制。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问题: ATS28ATS38ATS58ATS68系列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口,其中:

AI1:系统已经固化为接给定电位器,作手动给定用;

AI2:系统设置为接入0-20ma信号或者4-20ma信号,并且要求电流从AI2端口流入变频器,从COM端口流出.

注意:变频器AI电流方向不能反向,所以设计系统时注意选择的PLC或者DCS的输出模板类型应为输出型,而不是馈电型.当模拟量端口需要引入传感器元件的反馈时,注意选择传感器(例如压力/流量等传感器)应该为四线制仪表(即仪表的供电和测量反馈信号是隔离分开的),不能采用两线制仪表(即仪表的供电和测量反馈信号在一个回路),因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不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给仪表供电

ATV38/ATV58/ATV58F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文件菜单(File,Fot参数设置为Ini ,按3ENT即可

ATV58系列变频器修改宏配置后,为什么电机不运转了?

因为ATV58系列变频器三种宏配置对I/O接口有不同的缺省设置(详见编程/用户手册),使用者必须认真核实每个I/O接口定义,进行必要地修正。

ATV58在工作过程中能否输密码?

不能,要输密码改参数只能将变频器停下来。

ATV58变频器的文件存储是否将参数存在操作器中?

是,如果将操作器取下,参数仍然保存在操作器中。用这种方法可以将一台变频器中的参数传给其他变频器。

ATV58系列变频器显示菜单已显示“RUN”,模拟输入AI1已加入,为什么电机不转?

因为用户选择了VTVariable Torque)宏-配置,该宏-配置将AI1AI2两个模拟输入定义为独立的两个速度给定,由逻辑输入口LI3切换。若要模拟输入AI1有效,LI3须接通+24VDC

ATV58系列变频器逻辑输入LI*设置为“FLO”(强制本地操作)的含义?

本地操作是指由变频器控制端子LI*或显示模块控制;与其对应的是经过通讯口进行在线控制。假设LI3逻辑输入配置为“FLO”,即强制本地操作,当LI324VDC电平时,变频器控制端子LI*或显示模块的操作有效。LI3不加24VDC电平,通讯口控制有效。(停止有效不在此限制)

ATV58系列变频器地址如何设置?

作为标准产品,ATV58系列变频调速器采用简单的Modbus通讯协议,设置有RS485多点串行通讯口,传输速度19200bs,无奇偶校验。通过显示模块可以设置变频器地址,“控制菜单”---Add代码。地址范围031

ATV58变频器能否控制绕线式电机?

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将滑环电阻短接时,不能将所有电阻去掉,须保留一小段电阻或用长电缆短接,其次,将电阻短接后电机自身能直接起动。具体情况应做试验。

ATV58内置的EMC滤波器与外加的EMC滤波器的区别?

内置的EMC滤波器可降低变频器对环境的射频干扰,使之达到A级标准。若A级标准不能满足要求,可增加一个附加的外部EMC滤波器,使之达到B级标准。

ATV58变频器型号的后缀代表什么?

变频器ATV58一般情况下内置EMC滤波器和小型终端,若不想带EMC滤波器,型号后加X, 如:ATV58HD28N4----- ATV58HD28N4X;若不想带操作终端,型号后加Z, 如:ATV58HD28N4------ATV5HD28N4Z

变频器ATV28其编程器与变频器本体集成到一起,如果要把编程器安装在柜门上怎办?

订购一个远程显示模块VW3A28101即可。他由编程及显示模块和电缆组成,编程及显示模块与柜门符合IP65防护等级。

ATV28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将配置菜单(drC)中的FCS参数设置为YES即可。

ATV11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FCS参数设置为InI 即可。

ATV11替代ATV08时,安装孔不一致怎么办?

ATV08适配板VW3A11811,将适配板安装在ATV11上即可使用ATV08的安装孔。ATV11ATV08的安装空间略大,这要特别注意,选型时一定要查样本。

ATV11 亚洲系列与其他系列的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操作面板不同,亚洲系列的面板包括本机控制键RUN, STOP 及给定电位器,其它系列没有。欧洲系列仅由单相240V供电,且内置BEMC滤波器.亚洲及美洲版由单相120V及单相或三相240V供电,EMC滤波器为可选件.

变频器模拟输入(AI1)信号如何取得?

变频器模拟输入(AI1),为0-10Vdc信号,通过变频器控制端子的+10Vcom连接可调电位计获得。+10Vdc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是10mA,可调电位计阻值可选1-10kΩ,施耐德无电位计产品,用户根据操作需要单圈或多圈电位计。

变频器的给定电位器的电阻值多大?

ATV28ATV58的给定电位器的阻值为1KΩ至10KΩ,一般选4.7 KΩ;ATV6810 KΩ。

我公司有无控制单相交流电机的变频器?

没有。虽然有单相电源输入的变频器,但是其输出都是三相的,只能用于控制三相电机。

可否将VVD 产品的start 端预先接好,一上电就直接工作?

不能。如果这样做ATS46 可能会损坏,ATV28ATV58ATV68状态不稳定。

VVD产品可显示几种语言?

ATS46 ATV28 只能显示一些代码,无语言之分。ATV58 ATV68都有语言菜单,可选择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及意大利语。

VVD产品可显示几种语言?

ATS46 ATV28 只能显示一些代码,无语言之分。ATV58 ATV68都有语言菜单,可选择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及意大利语。

ATV5858FFIPIO卡能通用吗?

不能。配ATV58的型号是VW3A58301,配ATV58F的型号是VW3A58311

VW3A68800包括什么?

VW3A68800ATV68的远程操作器安装件,它包括一根3米长的电缆和一套安装件,不包括操作面板,操作面板由ATV68本体提供,如果还需要订额外的操作面板可订VW3A68206

ATV58控制菜单中STR参数(save ref.)有什么功能?

这个参数是与加减速(+SP, -SP)功能配到使用的,用来保存给定值。此参数被置为有效时:当运行命令消失后或当进线电源消失后在下次起动时,速度给定就是上次存入的给定值。

注意:本功能只能与加减速功能配套使用,如果不设加减速功能,STR参数出不来。

ATV58变频器的附件中有以太网通讯网卡吗?

有,ATV58变频器的附件中有以太网通讯网卡,型号为VW3A58310。网卡本身提供RJ45接口。

如何使用Powersuite软件配置+/-speed(电动电位器)功能?

首先需要将参数 LAC (此参数可在control command菜单中找到) 配置为L2 (高级访问功能) L3 (高级访问及综合给定功能).

然后禁止所有不兼容的功能:输入求和 (summing inputs), 预置速度(preset speeds), PI 功能, 及点动功能(jog). 然后配置参数Fr1为速度给定LI.

完成以上配置后即可访问及配置参数USP, dSP, Str.

能否使用变频器驱动一台双速电机?

应该连接变频器至电机高速绕组,并按照电机高速绕组功率选择变频器.

ATV31变频器的cl1端子是做什么用的?

CL1端子用于当不同的PLC半导体输出时变频器逻辑输入端子的接线用。PLC输出模板可分为漏性和源型,相应的接线图详见ATV31选型样本24页。

ATV68的电动机电抗器一套只包括一相还是包括三相?

一套ATV68的电动机电抗器是由3个单项的电抗器组成,订货时只要订一套即可。

ATV68的进线电抗器如何定购?

ATV68C33N4(包括ATV68C33N4)以下直接按样本上的型号订购即可,大于ATV68C33N4的变频器其进线电抗器由两个相同的部分组成,订货时要按样本上的型号订两个,具体如下:

变频器型号 进线电抗器型号

ATV68C10N4--------------VW3A68501

ATV68C13N4--------------VW3A68502

ATV58C15N4--------------VW3A68503

ATV68C19N4--------------VW3A68504

ATV68C23N4--------------VW3A68505

ATV68C28N4--------------VW3A68506

ATV68C33N4--------------VW3A68507

ATV68C43N4--------------两个VW3A68505

ATV68C53N4--------------两个VW3A68506

ATV68C63N4--------------两个VW3A68507

将一台ATV31变频器设置成多段预制速度功能,在端口上没有让预设端口闭合,即输入为00,为什么一给运行信号,系统不按照内部设定的LSP的速度运行,却按照一种很大的速度自由运行上了(飞车)?

系统并不是没有按照内部设定的LSP的速度运行,产生一种高速运行的状态的原因是客户对系统的设置并不正确。

当采用多段预制速度功能时,必须将FUN->SA1->SA2==NO,SA3==NO;否则,会将变频器上的AI2的值读入系统,当时的给定就变成:LSP+AI2!因为:出厂设置中,给定默认为:FR1+SA2+SA3,而且SA2出厂设置为:AI2!这是产生所谓飞车的原因。

ATV系列有600V电压的变频器吗?

有。是新出的ATV31系列,但功率最大只能做到15KW

ATV58变频器设置为一般应用时(Gen),为什么有时变频器不能起动?

ATV58变频器设置为一般应用时(Gen),其LI4端口被自动置为自由停车功能。这一功能是负逻辑,即LI4端口电压为零时为自由停车。这时要想起动电机可将LI4端子通24V后再按起动或将LI4的参数改为其他功能后再按起动。

在用ATV31变频器做PI调节时,选项PIIPIF的区别?

PII为内部给定型PI调节器,给定通过参数rPI来设定。PIF为外部给定型PI调节器,通过电位器经AI1口给定。

ATV38异步电动机变频器参数TCC2W改为3WFAULT红灯闪烁?

是由于STOP按钮没有复位所致。按一下即可解除报警。

ATV58变频器操作终端遥控选件VW3-A58103包括什么?

包括一根3米长的电缆,IP65密封件和其安装螺丝以及用户手册。

注意:不包括终端操作器,若变频器自身不带终端操作器,需订购VW3-A58101

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与输出频率的区别?

变频器一般用于控制电机, 输出频率是变频器为电机供电时, 输出电压的频率。开关频率是变频器内部的功率管IGBT(类似于可控硅的功率管)的通断频率。

楼主:
QQ上看到的非常不错的资料,转过来供大家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