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高速计数器测量编码器频率

楼主(2012-02-10):
各位前辈老师,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要求是用高速计数器测量编码器的脉冲输入频率,从而计算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参数如附件PDF中所示,使用的程序即附件中的程序。
因为我需要测量的电机频率为60kHz,因此PLC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设置为单项脉冲输入,接线时,将编码器的A和A‘分别接0.00和COM端口。
问题是PRV指令没有输出。
希望前辈能指点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不明白,具体点现在什么问题,PRV没有输出什么意思?

网友A: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
问题不明白,具体点现在什么问题,PRV没有输出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
意思是,PRV指令的输出一直是0。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啊 编码器是什么输出的 编码器后续电路有的是电流输出 有的是电压输出 编码器和PLC不匹配的话就无法读数 我以前用CP1H的 遇见过

网友A: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