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无故跳闸 急急急!!!!

楼主(2012-02-10):
各位老师,小弟有一个设备,一个断路器是正泰NB7-2P-C3 应该是3A电流的,下面接一个S-100-24的明纬开关电源和CP1L-M30DR-A的PLC,电流应该不会超过3A吧,可是断路器用着用着就会断掉,都是在正常工作中断开的,已经出现了3、4次了。 我想如果电流过大的话也应该马上就跳啊。 找不出原因啊,急啊 请各位老师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断路器的上级是一个滤波器,再上级是一个富士的漏电保护器,其他断路器都没有问题

网友A:
“都是在正常工作中断开的,已经出现了3、4次了”

1、检查断路器进出线端,有没有发热的情况,如果有紧固!

2、仔细观察断路器本身又没有发热的情况,如果有更换之!

网友A:
3、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进出线端接触不良发热跳闸的!

网友B:
正常工作下跳,检查接线,这种应该是不带漏电的断路器,不排除是断路器质量不好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进出线端接触不良发热跳闸的!

刘老师说的对,接触不好发热会很严重,但是你的断路器才3A的,属于小断路器。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回复呢  急死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换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3、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进出线端接触不良发热跳闸的! 刘老师说的对,接触不好发热会很严重,但是你的断路器才3A的,属于小断路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换个断路器试试

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是在正常工作中断开的,已经出现了3、4次了” 1、检查断路器进出线端,有没有发热的情况,如果有紧固!2、仔细观察断路器本身又没有发热的情况,如果有更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