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输出通道问题

楼主(2012-02-10):
各位朋友,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怎么理解松下PLC的F159串行通信指令中的输出通道(Y0、Y1)和脉冲输出指令F171的输出通道(Y0、Y1)的差别?电机脉冲控制这个好理解,串行通信这个有点疑问,望高手指导。

楼主:
补充:F159串行通信指令中的输出通道(Y1、Y2)和脉冲输出指令F171的输出通道(Y0、Y2)的差别?

网友A:
F159指的输出通道是通讯扩展卡上的COM1与COM2,这个比较容易与脉冲输出指令通道理解上混谣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F159指的输出通道是通讯扩展卡上的COM1与COM2,这个比较容易与脉冲输出指令通道理解上混谣  内容的回复:

比如我r232的线转usb插在电脑上,用的是com3的端口,传输数据时我选通道1-com1或者通道2-com2,怎么选择呢?还是任意用哪个都可以?

网友A:
你选择的通道是指的你电脑上的COM口,你的转换头插的COM口。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你选择的通道是指的你电脑上的COM口,你的转换头插的COM口。 内容的回复:
传输的时候转换插头是com4,然后plc也可以和电脑程序上传下载,但是我要用F159做数据传输时,指令中不是只能用y1或者y2么,就是你说com1和com2,我就是想知道,f159指令中使用时选1还是2怎么判断?

网友B:
本人专业从事LED封装设备的研发与售后服务有8年的工作经验。拥有一流的研发技术,专门从事LED封装设备SMD分光机、SMD装带机PLC程序设计,大大节省了LED设备电气控制成本。精通omron、三菱、siemens、松下PLC-FP0,FPX,FP2SH,FPG编程,精通HITECH、proface、omron、siemens 触摸屏编程,熟练东方步进马达与松下伺服电机系统控制.承接LED封装设备及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PLC程序开发,专业维修SMD分光机,SMD装带机,长期为客户提供SMD分光机,SMD装带机硬件售后服务与设备各种备件服务。专业的技术团队多年的经验积累,价格合理,服务至上!欢迎您来电咨询!联系人:陈先生13728832704 15989586991 邮箱:baopin520@126.com QQ:987772335 http://xiangningled.cn.alibaba.com

网友B:
一、代理销售松下FP系列plc ,供应普洛菲斯Proface ,威纶Weinview op,tp,th人机界面,ds伺服单元
1.XC1.xc2,xc3.xc5系列主机.XCM运动控制系列.扩展
2.V5/f5系列变频器(0.75-75kw)
3.TP, OP,TW,th系列人机界面.XP系列一体机
4.DS系列伺服驱动器.MS系列60、80、110、130伺服电机

二、PLC程序开发,人机界面组态软件,伺服系统,上位机,电气控制系统成套。
1、工业过程控制系统:
提供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松下PLC,FPX-C60T,FPG-C32T,FP0R-C32CT,FP2SH,三菱FX系列.施耐德、欧姆龙.,台达、xinjie .LG、AB等主流PLC程序开发,变送器系列,数显表,调速电机,触摸屏 .伺服电机.温度调节,低压电器选型
2、上位机软件:
软件根据您的项目需求可以提供LabVIEW、VC、VB等软件平台,数据库,软件具备实时曲线、棒图、历史曲线、打印报表、企业内部局域网连接客户端实现联网查询功能,界面友好丰富。可更具具体需求开发相应功能。软件支持串口、以太网接口、下位机包括PLC、采集模块、各种智能仪表等。组态软件

三、承接非标自动化设备定做,生产线改造,工装夹具设计制造。
1.电池,连接器器,工艺品类加工专用设备、
2.数控管材,线材,带材折弯成型机
3.SMD分光机,SMD编带机等整套LED封装设备PLC程序开发;
4.汽车配件自动化铆接.焊接设备;
5.五金,塑胶等工件倒角去毛刺设备
6.滤光片自动分离清洗设备
7.CD机激光头部件自动装配设备;
8.化装盒自动化焊接装配设备

四、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与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或兼职工作。专业的技术团队多年的经验积累,价格合理,服务至上!欢迎您来电咨询!

 电话: 13728832704      传真: 15989586991

          http://meij520.b2b.hc360.com/   公司邮箱:baopin520@126.com

          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手机:15989586991

          地址:宝安区西乡固戍红弯三区共和工业路F3栋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