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C欧陆直流调速器面板显示不全,成点状

楼主(2012-02-10):
通电后,面板显示不全,不能自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新设备吗,估计是质量问题,联系售后吧

网友B:
我在变频器上碰到过这个问题,据说是液晶因为年代长了变形了,没有做过试验,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怀疑是存储器故障,有能够修复的吗?

网友D:
面板年代久变形,拆开面板把屏幕取下把印刷版擦一下后想办法垫东西让屏幕的导电橡胶和印刷版紧密接触就行了。

网友C: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E:
LJPWXY2008你好:“通电后,面板显示不全,不能自检。请高手指点”;问题解决了吗?我的590c也出现自检死机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告知,谢谢

网友F:
解决办法,送修,看看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G:
更换操作面板吧,不是很贵。

我这里有590C的控制板(整块),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我QQ:107707743

标明:我称呼:工控星

楼主:
谢谢诸位,准备更换控制板。

网友H:
我有大量拆机二手的欧陆590C/P系列主板 电源板,并提供故障板维修等,需要的加我QQ  445772180或电话  158058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