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安川A1000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2-02-10):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用欧姆龙CP1H控制安川A1000变频器,使用RS485通讯传输频率指令,同时读取A1000变频器的电压,电流等数据。因为写频率比较频繁(约0.5s一次),读的时候经常报通讯错误。请问RS485方式怎么可以做到读写两不误?RS232方式呢?求助高手解答,最好可以提供PLC通讯程序块。

网友A:
为什么写的那么频繁啊?细细说一下吧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厦门-alive关于为什么写的那么频繁啊?细细说一下吧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用CP1H给A1000写频率指令,然后读出A1000的电压,电流送给HMI显示。调速场合,所以写频率频繁些。

网友B:
串口嘛,你的读写指令,都要有个时间间隔的!

网友C:
无论RS232还是RS485都是半双工通讯,就是发送结束后才能接受,一个时间只能干一个活,你把这个通讯间隔时间适当延长或者用RS422通讯,这个是全双工的。

网友D: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明白了,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