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PLC与欧姆龙PLC以太网通信如何实现

楼主(2012-02-10):
请各位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欧姆龙PLC的以太网使用的是专用的Fines指令,和西门子的以太网的那个协议不兼容,只是低层使用相同的TCP/IP罢了,建议找个电脑中转一下,实现两者的通讯。

实现西门子PLC和欧姆龙PLC通讯最简单的办法还是DP。

网友B: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C:
可以考虑用DP;

如果一定要以太网,可以通过上位软件共享数据。

网友D(2018-06-22):
单机选欧姆龙的,是CP1H-XA40-D,请问西门子需要配什么,才能组网

网友E(2018-09-20):
加一块CJ1W-ETN21 走TCP协议,采用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端读取相关数据即可

网友F(2020-01-08):
不方便,要么就是FINS/EIP网关转换,要么就是加模块,走TCPIP/UDP。都不方便。

网友G:
Modbus TCP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2021-07-16):
刚好要做以太网项目,学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