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选型

楼主(2012-02-10):
有4路模拟量输入,各显示4种数据,还可以用通讯监控的表吗?通讯最好是MODBUS的。

网友A:
模拟量范围?电压还是电流?4路能否共地?4中数据显示,什么形式?通讯监控走MODBUS,RTU还是TCP还是其他的。。。。。。。。。。。请楼主戏说。。。。。。。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模拟量范围?电压还是电流?4路能否共地?4中数据显示,什么形式?通讯监控走MODBUS,RTU还是TCP还是其他的。。。。。。。。。。。请楼主戏说。。。。。。。 内容的回复:

范围DC0-5V或者0-10V,可以共用一个地,单独更好。四位高亮度LED数码显示最好,可以调节模拟量输入和实际显示的比例,有小数点选择,通讯用RTU.就像是这样的,经济型的。

网友B:
用过北京汇邦的仪表 很便宜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下 有适合你说的 也就几百块

网友C:
你可以弄个无纸记录仪嘛!我用过陕西百特的一款无纸记录仪,挺好用的。

网友D:
这个上面应该有你要得 !他们家东西不错。

http://t.cn/zOwSl5P

网友E:
/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F:
通过MODBUS通讯,四线制,两路供电,两路信号,多种数据好像只能MODBUS通讯

网友E: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G:
用一个4路的巡检仪就可以了 ,巡检仪带MODBUS通讯。

我做过这样的系统,大概10块表 一起连接到电脑上

网友H:
厦门恩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有4通道显示仪表 带通讯 支持MODBUS协议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们,0592-5995129

网友H:
楼主上传的那图片的仪表 我们有

网友I:
北京宇科泰吉电子有限公司:YK-14A系列智能四通道测控仪   www.yuke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