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的电保持线圈坏了,如何更换?

楼主(2012-02-10):
最近给客户供的一台高压柜用于高压风机的启动,里面的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的接触器线圈烧了,

如何更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是排除掉故障原因后再将设备整体换掉。

在线圈烧毁的同时肯定会有其他部分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