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气电路

楼主(2012-02-10):
请问为什么国外的电气电路设计控制电路中多了两条FAULT和LAMP_TEST,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再请问标识P是不是浪涌保护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清楚的说@!

网友B:
你要把问的事情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C:
楼主最好截图上来,大家交流下!!!!!!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具体意思

网友E:
楼主最好截图上来,大家交流下!!!!!!

      我厂设备全是原装进口的说,FAULT 一般是故障指示或是报警类,LAMP_TEST是设备指示灯测试有无坏的!

网友F:
FAULT一般是故障处理线路,LAMP_test 是全部指示灯的测试电路,偶欧洲的电路设计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AULT一般是故障处理线路,LAMP_test 是全部指示灯的测试电路,偶欧洲的电路设计都有这个功能

从字面上解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H:
FAULT 一般是故障指示或是报警类,LAMP_TEST是设备指示灯测试.最好把图纸附上看看。

网友I:
最好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J: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谢谢大家,这是截图,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电气图

楼主:
另外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图的名称是Busbar view母线图

网友K:
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是截图,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单从一张看不出其具体的作用,要整体看图,整体分析啊!

最好结合实体分析最快了!

网友M:
一个是故障指示,如电机过载、短路的报警。这类现在国内用的也很多。

另一个是测试按钮。设备长期运行后,用来检测设备电气线路的,通过它来检测线路及主要原件的好坏。如故障指示线路测试、保护原件的失效测试等。这类国内总是能省侧省,反正业主也很少要求的。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一个是故障指示,如电机过载、短路的报警。这类现在国内用的也很多。另一个是测试按钮。设备长期运行后,用来检测设备电气线路的,通过它来检测线路及主要原件的好坏。如故障指示线路测试、保护原件的失效测试等。这类国内总是能省侧省,反正业主也很少要求的。呵呵!

楼主:
对:猪虫关于一个是故障指示,如电机过载、短路的报警。这类现在国内用的也很多。另一个是测试按钮。设备长期运行后,用来检测设备电气线路的,通过它来检测线路及主要原件的好坏。如故障指示线路测试、保护原件的失效测试等。这类国内总是能省侧省,反正业主也很少要求的。呵呵!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那请问一下,FAULT线路最终和什么连接,怎么工作啊?

网友J: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网友O:
欧洲的电路的按钮上面带有指示灯的,打个比方,如果电机的启动条件满足了,启动指示灯就会闪烁。这时就可以启动了。LAMP_TEST就是测试这些灯泡的好坏。

网友J:
//2012年2月16日结帖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