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供电电压选择

楼主(2012-02-10):
我单位有一台涡街流量计测量氮气管道的流量,由于积算仪表坏了,拿来闲置一块仪表流量积算仪表,但是发现这一块仪表与涡街流量计表头表示的供电电压不一样,一个是输出电压12v一个是输出电压24v,请问大家能不能通用,可不可以用一块24v仪表电源跨接

楼主:
补充一下,涡街流量计输出信号是脉冲信号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12V的内部具体构造,仔细看看输入电压范围吧,一般不要通用。如果非要如此用,建议测量一下12V仪表的内部电阻,计算工作电流,串上合适的限流电阻,这样子至少可以保护仪表不被烧坏。

网友B:
积算仪的组态中应该有外供电还是内供电的参数选项,只要把外供电功能屏蔽掉就可以外加一个24V电源给涡街流量计供电,此时积算仪只接受电流信号即可。

不知这台涡街流量计所测量的氮气是否用来作为贸易计量,如果牵扯到对外贸易,其二次表的积算仪要和涡街流量计一起进行鉴定校准,还有出具相同的证书,否则不应一起使用。

网友C:
同意3楼jiao版主的回答。脉冲输出一般可以使用开集输出,楼主也可以查下电路看看。

网友D:
//每日擂台13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